Meg8 怎么就超出空间了呢?

楼主(2012-11-15):
点击了F7,编译了一小段程序,结果提示Program:8278 byte(101.0%)  (.text+.data+.bootloader)
什么原因呢?不可能的

网友A:
把整个工程文件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整个工程文件贴出来看看

这是整个工程,电路图就不发了吧 影响不大应该。

网友:
在options里面选 -s优化级

楼主:
试过了 不行呀

网友B:
主要是因为你做浮点运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整个工程,电路图就不发了吧 影响不大应该。

此文件在ICCAVR下编译,选择器件是MMEGA8,占用了85%
占用空间的确有点大,原因应该是如6楼所说:浮点运算。
其实很多时候用不着浮点运算,在精度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用乘法、除法代替
比如:x*3.14,可以写成x*314/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文件在ICCAVR下编译,选择器件是MMEGA8,占用了85%
占用空间的确有点大,原因应该是如6楼所说:浮点运 ...

好主意,浮点用先乘再除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因为你做浮点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