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MOS管+另外4只管子控制4路通断

楼主(2012-11-15):
如下图:

CVON输入脉冲信号,当CVON为高电平的时候要接通上面的4只管子,进行测量,当CVON为低电平的时候不接通上面的4只管子,CVON信号控制的管子我用2N7002,上面的4只管子是用耗尽型的NMOS吗?JFET还是也可以使用2N7002?麻烦高人指点,有点糊涂了,谢谢

楼主:
是最下面的那只管子为N沟道增强型的管子,上面的4只为P沟道耗尽型的管子吗?
要求CVON为高电平的时候接通上面的4只管子,进行测量,当CVON为低电平的时候不接通上面的4只管子。

网友:
楼主电显用的?

楼主:
不是电显

网友A:
电压不高,电流不大,4066不是很简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高,电流不大,4066不是很简单吗。

74HC4066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高,电流不大,4066不是很简单吗。

我看了一下电压不满足,4066的电压不是2v~12v吗?

网友B:
说句题外话:一直连着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句题外话:一直连着不可以吗??

为了降低能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句题外话:一直连着不可以吗??

您好,能帮忙看下吗?下面的管子我用P-ch的JFET  MMBF5460,上面的管子我使用N-ch的NMOS   2N7002,可以吗?

网友:
RX,RY,RZ是起什么作用的哦

网友C:
上面用2N7002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用2N7002没问题。

那最下面的那只管子用P-ch的JFET  MMBF5460呢?

扫把图如下:

网友D:
那四个管子不要用JFET,用普通P沟道增强型的管子就可以了。注意最下端用作开关 3.6V 电池的 PMOS, 有可能要用到逻辑电平的。

仿真结果电流值和原电路设计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四个管子不要用JFET,用普通P沟道增强型的管子就可以了。注意最下端用作开关 3.6V 电池的 PMOS, 有可能要 ...

呵呵,我忘了还有LTspice可以使,能不能把仿真文件上传上来

网友D:
仿真文件如下:

网友D:
以下仿真,当其中一个电池电压发生变化时,对其它采样端的电压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真文件如下:

您说的最下面的那个PMOS要用到逻辑电平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下仿真,当其中一个电池电压发生变化时,对其它采样端的电压影响。

您是说-3.6V有可能打不开最下面的PMOS是吗?

网友:
是啊,因为电池电压可以跌低至3V以下,而我又不知道你会选用的PMOS形号。

网友:
最下面用三极管,上面用PMOS.

网友:
全部用P-MOS.

网友:
全得是增强型.

网友:
两边两个用耗尽型也可----可能更好.
图上画的很清楚.
不过耗尽型的MOS似乎不多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电压不满足,4066的电压不是2v~12v吗?

CD4066     3~18V

已经是微安级别的了,严重怀疑你检测端的阻抗是否匹配。

网友:
管子都是工作在uA级,如果使用普通的PNP三极管也是可以的,基本上Vce=0.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4066     3~18V

已经是微安级别的了,严重怀疑你检测端的阻抗是否匹配。

也许楼主并不是只有4串,如果再往上串联,比如10串,CD4066的耐压还是不行。

而且楼主的电路中平时是完全不耗电的,并不是CD4066那样简单的运用。

楼主的电路来源应该是TI的电量管理芯片设计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