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入门请教,望前辈们不吝赐教

楼主(2012-11-15):
如果说我用一块单片机Atmega32-16,插在基座上然后焊在万用板上,我每次想把程序烧进单片机里,是不是说在我焊好的万用板上引出单片机对应的MOSI,MISO,SCK,RESET,VCC,GND各个引脚插在我ISP下载器上相对应的引脚后,我就可以顺利烧录进程序了?另外能不能麻烦各位前辈看一下我的原理图,如果我是这样一个采用外部晶振,以及使用了SPI通信的电路,我的AVR fighter 该如何配置熔丝位呢?我用CVAVR编程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设置了熔丝位?这两个之间会不会有重复了?

网友(2012-12-17):
能下程序

CKSEL3..0 标称频率(MHz)
0001           1.0
0010           2.0
0011           4.0
0100           8.0

CKOPT CKSEL3..1               频率范围(MHz)             使用晶体时电容C1和C2的推荐范围 (pF)
1            101                          0.4 - 0.9                                    –
1            110                       0.9 - 3.0                                   12 - 22
1            111                       3.0 - 8.0                                   12 - 22
0         101, 110, 111            1.0 ≤                                        12- 22

这几个弄对了其他的看你需要配置了 难以一一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