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及linux下QT开发环境的配置

楼主(2012-11-15):
这个是根据自己使用中的情况,进行的一个总结,不正确或者不全面之处,请多包涵。
一下也不能全部介绍完,所以会根据操作系统不通分成几个部分的。

一、windows平台下的环境配置
      windows指windows XP,windows7,server平台不作为开发环境,所以不做说明,根据我自己的实际情
况来看,server 2003、2008的没遇到特殊问题。
      这里以2010为例子了
      1、必要的软件
            1. 1 VS2005、VS2008、VS2010都可以,但最低也需要professinal版,express版的话,QT vs addons会不支持的。VS2005
                  需要自己编译源代码。
                  对应的VS的SP补丁。
            1. 2 QT现在到了4.8.3版本,需要下载的去http://qt.digia.com/下载商业版。开源版的在http://qt-project.org/downloads下。
                  Qt libraries 4.8.3 for Windows (VS 2008, VS2010), 这个是使用VS作为编译器的。
                  Qt libraries 4.8.3 for Windows (minGW 4.4)            这个是使用MinGw作为编译器,Qt Creator作为IDE。为了调试
                  方便,建议还是使用VS作为IDE的。
                  Qt Creator 2.6.0 for Windows                              编辑的时候,代码提示很好用。而且跨平台的时候就需要这个了。
                  Qt Visual Studio Add-in                                      VS作为IDE的时候必备啊。
       2、安装VS2010,除了VC++外,其他可以都不要,如果想自己编译Qt Visual Studio Add-in,需要C#。
       3、安装VS2010 SP1.
       4、VS2010的文档,在开始菜单的VS目录“Visual Studio Tools”下的“管理帮助设置”。可以根据需要添加。但QT文档没法和VS2010
           的帮助集成,只能单独使用QT自己带的“Assistant”。VS2008的MSDN可以。
       5、安装QT。
           直接运行qt-win-opensource-4.8.3-vs2010.exe,建议中间选择安装路径时,不要安装在C盘(默认位置),选择其他位置。
       6、安装 Qt Creator:qt-creator-windows-opensource-2.6.0.exe,可以和上一个QT的库安装在同一个目录位置。
       7、安装Qt Visual Studio Add-in:qt-vs-addin-1.1.11-opensource.exe,这个就默认位置即可。

       8、OK,现在打开VS的时候,应该可以再菜单条上看到多了一个QT的菜单,这表明Qt Visual Studio Add-in就安装成功了。可以新建一个QT项目来测试一下了。

对于VS的QT菜单下各项的解释
Launch Designer                     启动QT界面编辑器
Launch Linguist                      启动多语言设计器

Open Qt Project File(.pro)        打开一个qt项目(pro) ,就是用qt creator作为ide的项目,会自动转换成VS项目。
Import .pri File to Project         导入pri文件(添加额外的库什么的很方便)
Export Project to .pri File         导出pri文件(本项目作为模块给其他项目用很方便)
Create basic .pro File               由当前项目创建一个qt creator可以用的项目(用于项目在qt creator中编辑)。

Create new Translation File       创建一个翻译文件(多语言支持方面)
Convert project to QMake genrated project 转换项目到qmake项目。
Qt project Settings                   当前项目的设置(可以选择不同的qt版本,项目需要哪些库支持,这里一选择,自动更新项目)

Qt Options                             QT版本管理和设置(默认情况下回自动检测到安装的qt,如果有多个或没找到,需要自己从这里添加)。

        9、Qt Creator的设置:
             打开安装的Qt Creator,菜单的Tools->Options设置各种参数,重要的是在“Build & Run”,这里可以设置和添加QT库和编译器。
             "Qt Versions"下没有自己安装的QT库,可以手动添加上去。如果qt库的编译器不正确或没识别,则会提示。
             这里的设置可以用于跨平台的QT开发,通过添加不同的库和编译器,在项目中选择需要的QT库即可。
             “Tool Chains”用于设置和添加编译器

网友A:
直接用Qt Creator挺好的

网友B:
还有下文吗?linux的还没有介绍呢!

网友:
Qt桌面版的开发环境配置简单的很,官方的SDK装起就啥都有了,在我看来,对于Qt来说,Qt Creator比其他的IDE用起来方便的多

网友C:
QT归诺基亚了吧,商用应该需要付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QT归诺基亚了吧,商用应该需要付费的

LS你OUT了,诺基亚已经放弃QT了,已被digia公司接手。http://qt.digia.com/

网友:
归谁都一样,还是商业版授权,免费就好了

楼主:
这几天一直外出,很快更新linux和嵌入式linux的。

虽然qt creator作为ide也不错,但是调试比较不爽,还是觉得vs的调试比较舒服。

网友:
如果搞开发还是装32位的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Qt Creator挺好的

QTcreator和QTdesigner什么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下文吗?linux的还没有介绍呢!

你在Linux 下的QT安装好了吗?

楼主:
最近一直出差处理事情,没时间按,预计再有几天就好了,然后更新linux的。
linux的在real6410的板子上测试过,
还在moxa的上面跑过,不过moxa的gcc比较老,只能用到qt4.6.4,4.7的不行了。

QTcreator是一个完整的IDE,带开发编译调试,QTdesigner只是个qt的界面设计器。Linguist是用来制作多语言的程序的,Assistant是帮助文件系统。

楼主:
最近一直出差处理事情,没时间,预计再有几天就好了,然后更新linux的。
linux的在real6410的板子上测试过,
还在moxa的上面跑过,不过moxa的gcc比较老,只能用到qt4.6.4,4.7的不行了。

QTcreator是一个完整的IDE,带开发编译调试,QTdesigner只是个qt的界面设计器。Linguist是用来制作多语言的程序的,Assistant是帮助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