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麻烦推荐个32M到64M左右的FLASH芯片,最好SPI口的...

楼主(2012-11-15):
如题~~,谢谢!

大概多少钱一片也说下!!!

网友A:
B or b ?

winbond W25QXX
国产 兆易 GD25Q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B or b ?

winbond W25QXX

B,32M-64M字节的

网友B:
SPI最大好像只有16M的,32M就算有也很难买。
考虑TF卡或者eMMC吧。

网友:
B的话没听说过,有的话价格货源都是问题

网友C:
emmc吧。
能用插座的话,TF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mc吧。
能用插座的话,TF更好。

恩,谢谢上面几位,现在在用TF,现在一个TF最少2G,容量很大但是没用,价格也在25左右,用芯片的话是不是会价格低一些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PI最大好像只有16M的,32M就算有也很难买。
考虑TF卡或者eMMC吧。

现在笔记本上大把使用的都是25Q32的,这个是4M字节,不懂上面说的也是不是字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笔记本上大把使用的都是25Q32的,这个是4M字节,不懂上面说的也是不是字节? ...

上面说的也是字节.

网友E:
SPI FLASH貌似只见过16MB和32MB滴,64滴没见过,不过就算有也是超贵滴

网友F:
有25Q256的,32MB,但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SPI FLASH貌似只见过16MB和32MB滴,64滴没见过,不过就算有也是超贵滴

那想问下,那个接口的flash性价比高点!我们是要做个声音播放软件,声音数据在10M-20M!麻烦推荐个,接口可以随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25Q256的,32MB,但很贵。

恩,我taobao看看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