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在线调试

楼主(2012-11-15):
6410进行led裸机在线调试的时候需要对其进行内存分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

可是用AXD进行单步调试的时候会出现data abort的错误,用RVDEBUG进行调试也会stopped at 0x00000004,

网友B:
ARM11为何裸奔>裸奔是能用SDRA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M11为何裸奔>裸奔是能用SDRAM吗?

刚入门arm,才发现裸奔也是个问题啊。将工程生成的bin文件通过dnw下载到板子上是可以的,但是用jlink在线调试的时候就是出不来效果,会出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入门arm,才发现裸奔也是个问题啊。将工程生成的bin文件通过dnw下载到板子上是可以的,但是用jlink在线 ...

用仿真器调试的时候要先用初始化脚本来初始化内存,然后才能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仿真器调试的时候要先用初始化脚本来初始化内存,然后才能调试。

可是看国嵌视频的时候也没看到他们初始化脚本啊,而且上网查关于这个的也很少,希望您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看国嵌视频的时候也没看到他们初始化脚本啊,而且上网查关于这个的也很少,希望您指点一下 ...

抱歉,没看过他们的视频。
DRAM这种东西,不初始化肯定不能用的。

网友:
实际上就是启动文件   一般都是在启动文件中初始化的。  jlink 启动时是会调用一个配置文件的  哪里也有一些寄存器的初始化配置。  是一定要初始化配置的。

网友B:
想不通为何用6410裸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不通为何用6410裸奔

那刚开始就能跑系统吗?都不知道它是怎么运行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