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的性能?

楼主(2012-11-15):
目前有个项目采用am335x想采用rt-thread, 但是这个项目有个0.5ms的中断, 是一个很重要的中断,必须要及时处理,不知道这样频繁的中断导致的线程切换会不会是很大的开销?之前跑的裸机,也对RTOS这方面不太熟悉,特求助各位,给点意见?或是推荐其他的RTOS,稳定性也很重要!!!

网友:
这个单独的中断用FIQ?

楼主:
No,FIQ is not support.

楼主:
还有一个,在A8上的移植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网友:
不好意思,搞错了,以为是ARM9。

网友:
AM335X跑RTOS,呵呵,工作量不少啊

网友:
尝试过在RTT里面使用了个400us的定时器中断,不影响的。芯片是CM3

网友:
手上有个骨头板,正在考虑AM33xx的移植呢,这个中断对RT-Thread来说没什么关系,可以支持。

如果lz希望使用RT-Thread,可以联系我,这样有人推着,进度上能够有保证,否则我又放羊了

楼主:
如果有ffxz的帮忙,那很感激了,beaglebone我也有,am335xevm也有,可以帮忙做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有ffxz的帮忙,那很感激了,beaglebone我也有,am335xevm也有,可以帮忙做测试~ ...

兄弟一起做吗?一起做加群,大家一起讨论吧,技术群:125336975

有压力才有动力:-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一起做吗?一起做加群,大家一起讨论吧,技术群:125336975

有压力才有动力:-P

已加群~~~

网友B:
可以移植linux的实时补丁xenomai,我在powerpc上移植800M主频,100us的中断一千万次中断绝大部分中断延时在1us,最大的中断延时在5u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移植linux的实时补丁xenomai,我在powerpc上移植800M主频,100us的中断一千万次中断绝大部分中断延时在 ...

xenomai第一次听哦,好移植么?好使么?

网友:
可以谷歌,在国外用的人很多,甚至有很多大型设备也有用的,懂linux就好移植,xenomai驱动架构也是实时的RTDM。

网友(2013-04-11):
am335x可以用RTT了吗?

网友:
这个放羊没有?

网友:
A8内核,可以跑到1GHz,你觉得你的0.5ms中断会做不到?

网友:
A8跑rt-thread,有意思,顶一下.

网友C(2013-09-29):
内核最大关中断时间是rtos重要的一个指标,ucos 3 以及国内的一些rtos, 比如coocox和djyos等,采用了特殊的手段,内核最大关中断时间基本为0。rt thread 这块应该没做特殊处理,和普通的rtos并无差别,靠提高处理器的频率来加快最大关中断的时间并不是明智之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核最大关中断时间是rtos重要的一个指标,ucos 3 以及国内的一些rtos, 比如coocox和djyos等,采用了特殊的 ...

这位兄台能否说的更详细些。

本人也想做一个基于高性能ARM的RTOS平台,想通过此提高中断响应速度。

希望得到这位兄台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一起做吗?一起做加群,大家一起讨论吧,技术群:125336975

有压力才有动力:-P

请问FFXZ  系统移植有没有完成啊?

网友:
beaglebone的移植早已经完成,可以从1.2.0 RC版本中获得,或者从github.com中获得。

我们11月9号的2013 RT-Thread开发者会议也会有BeagleBone Black的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