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Faulhaber编码器减速电机2342L012的接线图

楼主(2012-11-15):
       小弟最近默默的看了论坛关于两轮自平衡车的帖子,看完兴趣大起,自己也想做一个,今天在淘宝了一个Faulhaber编码器减速电机2342L012CR、12V、120转的电机,但是老板没有电机接线图,所以特来求一份这款电机的接线图。
      希望各位前辈帮小弟一把。

网友A:
二极管两个串联,二极管和三极管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两个串联,二极管和三极管共地

说的有点模糊哦呀,麻烦大哥给个图吧.3q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有点模糊哦呀,麻烦大哥给个图吧.3q

FAULHABER_ENCO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ULHABER_ENCODER

谢谢,有点不清楚,不过已经知道了,谢谢zhangbl

网友B(2013-02-15):
LZ这个电机的资料能不能给我一份啊?

楼主(2013-08-17):
引用 网友B:
LZ这个电机的资料能不能给我一份啊?

不好意思,您要什么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您要什么资料?

当初问的电机接线图的资料,我现在已经有了。谢谢

网友C(2013-10-22):
楼主的小车做出来了吗,这电机看着是还不错,我最近也想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小车做出来了吗,这电机看着是还不错,我最近也想玩玩。

做出来了,不过电机因为其他地方也要用,小车已经拆了。

网友D(2013-12-01):
楼主 这电机的声音好听么

网友E:
默默的看是不行滴,走过要痕迹嘛~~
献上一份编码器资料,我的车就是用这个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这电机的声音好听么

表示还不错,扭矩很给力!

网友F(2014-01-05):
我有这个电机的接线图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有这个电机的接线图

热敏电阻并没有连入电路,有什么作用呢?还有就是,三级管的集电极C不用接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热敏电阻并没有连入电路,有什么作用呢?还有就是,三级管的集电极C不用接电源吗? ...

热敏电阻是用来检测电机温度的,某些场合需要用到,三极管的集电极具体接法根据情况不同而不同,具体使用方法参照<<晶体管电路设计>>这本书

网友H(2014-02-26):
楼主能具体给一个电机编码器的界线电路不,急用,但基础太差,上面那个图没弄懂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默默的看是不行滴,走过要痕迹嘛~~
献上一份编码器资料,我的车就是用这个电机的 ...

求教,怎么接电路读回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求教,怎么接电路读回信号

用单片机外部中断。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用单片机外部中断。

这个直接用单片机往回读就行么??用不用在编码器输出之后接个 信号调理电路之后再用单片机读??我也刚开始学这东西  已经纠结好几天了!要是用调理电路的话 麻烦您给发一下  谢谢!f3hehe@126.com

网友:
同楼上,求一份关于这个电机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直接用单片机往回读就行么??用不用在编码器输出之后接个 信号调理电路之后再用单片机读??我也刚 ...

加个74HC14进行整形,不然终端会误触发。
这些网上知识很多,我不会提供具体方案,我只会提供方向。

楼主(2014-05-14):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具体给一个电机编码器的界线电路不,急用,但基础太差,上面那个图没弄懂 ...

编码器输出处理电路,连线参考私服电机编码器电路,只用了除了热敏电阻外的4根引线,分别是VCC、GND+和2个信号线。

网友J(2014-07-25):
2条信号线是怎么测速的,能具体讲下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2条信号线是怎么测速的,能具体讲下吗??谢谢了

2路正交编码输出,可以使用专门的正交解码电路,简单的做法是使用其中1路作为终端触发信号进行计数来测速,通过采集另一路的电平判断电机旋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