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不知道毛病出在哪?大神进来看看

楼主(2012-11-15):
确实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帖子都快沉下去了,也没解决问题,重新再发帖!!!

目的:两个按键控制两个直流电机调速,长按键(>=2s)时对应电机加速,相反减速。(补充:该程序在一个按键一个电机时达到要求,当程序中补充到两个电机两个按键时未达到要求,出现的问题是按键时间长短好像都是出现的减速,而且有时按好几下才减,在该程序下连接一个电机也是上述问题),望高手指点。
                                                                                                ————自学51小菜鸟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U1=P1^1;
sbit U2=P1^2;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3;

uchar num,num1,num2,keytime,keynum,numt,numspeed1,numspeed2;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keyscan()
{
          if(KEY1==0||KEY2==0)
          {
                  delayms(10);
                  if(KEY1==0||KEY2==0)
                  {
                          if(KEY1==0) keynum=1;
                          if(KEY2==0) keynum=2;
                          while((!KEY1)||(!KEY2))
                          {
                                  TR1=1;
                          }
                          TR1=0;
                          keytime=numt;
                          numt=0;
                  }

                 if(keytime>=40)
                  {
                          switch(keynum)
                          {
                                  case 1:
                                  {
                                         {
                                                  numspeed1=numspeed1+2;
                                                if(numspeed1>16)
                                                          numspeed1=8;
                                          }
                                          keynum=0;
                                          break;
                                  }

                                 case 2:
                                  {
                                         {
                                                  numspeed2=numspeed2+2;
                                                if(numspeed2>16)
                                                          numspeed2=8;
                                          }
                                          keynum=0;
                                          break;
                                  }
                          }
                  }

                 if(keytime<40)
                  {
                          switch(keynum)
                          {
                                  case 1:
                                  {
                                         {
                                                  numspeed1=numspeed1-2;
                                                  if(numspeed1<8)
                                                          numspeed1=8;
                                          }
                                          keynum=0;
                                          break;
                                  }

                                case 2:
                                  {
                                         {
                                                  numspeed2=numspeed2-2;
                                                  if(numspeed2<8)
                                                          numspeed2=8;
                                          }
                                          keynum=0;
                                          break;
                                  }
                          }
                  }

         keytime=0;
          }
}

void init()
{
          TMOD|=0x11;
          TH0=(65536-20)/256;                //20us
          TL0=(65536-20)%256;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EA=1;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T1=1;                                //开定时器1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main()
{
         init();
          U1=1;
          U2=1;
          numspeed1=12;
          numspeed2=12;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ime0_Init() interrupt 1    //定时器0作用是控制PWM
{
          TH0=(65536-20)/256; //20us
          TL0=(65536-20)%256;
          num1++;
         num2++;

         if(num1<numspeed1)
                 U1=1;
                  else U1=0;
                  if(num1>20)
                          num1=0;

         if(num2<numspeed2)
                  U2=1;
                  else U2=0;
                  if(num2>20)
                          num2=0;
}

void Time1_Init() interrupt 3
{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numt++;
}

有高手说把键盘扫描分开写,我也照做了,毛病依然如故,确实检查不出来了,高手们使劲把你们的观点提出来吧,本人不胜感激。

楼主:
本人在校学生,车辆专业,自学51不久,不太懂硬件,只看了些郭天祥视频,在此想找个单片机高手师傅学习指导,有意者可以加Q:455238065.

网友A:
同情楼主
首先,排除电机干扰问题:把电机换作LED灯(串联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情楼主
首先,排除电机干扰问题:把电机换作LED灯(串联限流电阻)。

谢谢你的建议,我试试。

网友:
把程序压缩后上传,明天帮你看看.

网友B:
看半天只看出来:
   几个 switch 语句没有 default 项。
   case里的语句没必要用两个大括号括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半天只看出来:
   几个 switch 语句没有 default 项。
   case里的语句没必要用两个大括号括起来。 ...

好像没注意到这些细节,谢谢你的提示。我一会试下。

网友C:
肯定不能实现长按,每10毫秒numt就被清零,keytime长不上去
建议看看马潮老师在他的版面有个帖子专门讨论按键

if(KEY1==0||KEY2==0)
          {
                  delayms(10);
                  if(KEY1==0||KEY2==0)
                  {
                   ......
                          keytime=numt;
                          numt=0;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能实现长按,每10毫秒numt就被清零,keytime长不上去
建议看看马潮老师在他的版面有个帖子专门讨论按 ...

非常感谢,我会看那帖子。但是我一个电机和一个按键控制加减速时键盘扫描也是这么写的,但是加减速都正常实现,程序加到两个电机时按键和加减速才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会看那帖子。但是我一个电机和一个按键控制加减速时键盘扫描也是这么写的,但是加减速都正常 ...

sorry,我刚才说错了,没注意到while((!KEY1)||(!KEY2))用的是whi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半天只看出来:
   几个 switch 语句没有 default 项。
   case里的语句没必要用两个大括号括起来。 ...

呵呵,针对你的建议我试了下,毛病还在。后来我翻了下书,书上说了switch语句中default部分并不是必须有的,没有这一部分,执行完所有的case语句就直接退出switch语句。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