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关于GCC编译的中断程序没有反应

楼主(2012-11-15):
使用的是mega8的芯片,编译软件是winavr,这个程序我的目的是要通过控制INT0,INT1来实现共阳极的数码管从0~F的显示数字增大或减小,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中断没反应:
#include<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unsigned char counter;
unsigned char led_7[16]=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段码数组

//中断服务程序
ISR(INT0_vect)
{
if(++counter>=16)        counter=0;//函数体
}
ISR(INT1_vect)
{
        if(counter)  --counter;
        else counter=15; //函数体
}
int main()
{   PORTB=0xFF;
    DDRB=0xFF;
        PORTD=0x0F;
        DDRD=0xFF;
        counter=15;
    cli(); //关中断后进行中断源初始化
    GICR |= 0xC0; //INT0,INT1开中断
    MCUCR = 0x00; //低电平触发方式
    GIFR |= 0xC0; //清INT0,INT1标志位
    sei(); //全局中断使能
        while(1)
        {
            PORTB=led_7[counter];
        }

}

网友(2012-12-17):
看了好半天没发现楼主说的定时器在哪里。。。建议从datesheet  67页一直看到95页

网友:
首先外部中断和内部定时器你还不清楚。。。。

网友:
我是凑热闹的 呵呵 不好意思

网友:
简单修改了一下,将显示的代码部分放到中断里面去
#include<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unsigned char counter;
unsigned char led_7[16]=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段码数组

//中断服务程序
ISR(INT0_vect)
{
        if(++counter>=16)
        counter=0;//函数体
        PORTB=led_7[counter];

}
ISR(INT1_vect)
{
    if(counter)  --counter;
    else counter=15; //函数体
        PORTB=led_7[counter];
}
int main(void)
{   PORTB=0xFF;
    DDRB=0xFF;
    PORTD=0x0F;
    DDRD=0xff;
    counter=15;

    cli(); //关中断后进行中断源初始化
     GICR |= 0xC0; //INT0,INT1开中断
     MCUCR = 0x00; //低电平触发方式
     GIFR |= 0xC0; //清INT0,INT1标志位
     sei(); //全局中断使能
         while(1)
         {

         }

}

网友:
上面程序我是用这个仿真实验了一下,LZ有条件不妨硬件实验一下

网友:
counter没有volatile修饰可以么?

网友:
可能是一直在处理中断,可以换成下降沿触发试试

网友(2013-01-26):
proteus 处理实时事件可能会计算不过来,我也曾遇到过,但是搭实际电路没出现故障,在proteus中就不行,还有就是你要设置proteus的执行时间,有可能是执行1s就停止了,但是这个时候你的中断还没被触发.我也是就知道的说说,作为参考但是不保证正确.

网友(2013-09-26):
变量名counter需要加volatile关键字,如果不加编译器优化后不会执行加减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