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要编4轴的程序,用的什么软件好,推荐一下

楼主(2012-11-15):
俺的小机想做个4轴,但不会编4轴的程序,谁推荐一下,象这样的要用什么软件来编程?还有MACH要用什么后处理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应该首先学会那个人体立体模型如何用软件做出来,而不是现在就考虑如何生成G代码!

网友:
咋一开始就要雕刻女人呢?

楼主:
当然是选择如何生成G码,做立体模型做什么啊,去下载就是了,论坛这么静悄悄的啊,都没人回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是选择如何生成G码,做立体模型做什么啊,去下载就是了,论坛这么静悄悄的啊,都没人回答啊 ...

2楼说的对!做出3D模型是最重要的~网上下载的那些基本上都是3DS格式的模型不能生成刀路的!就像下面这个!就是我在网上下的模型导入之后根本就编辑不了的!至于做4轴的刀路,UG就可以!3轴,4轴,5轴,线切割,数控车床的刀路都能做

网友A:
楼上,把你的模型共享下啊!我做一个出来看看

网友:
看看我这个四轴加工的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把你的模型共享下啊!我做一个出来看看

你试试能加工不 STL格式!我是弄不出来刀路了

网友:
多谢楼上,我看看

网友A:
楼上,我这下载太慢了,麻烦邮件给我吧!haitaoyijiuming@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我这下载太慢了,麻烦邮件给我吧!

发过去了~

网友:
   4轴要UG呀都还不会这个软件呀,还有没有简单点的编四五轴的软件??有知道的给介绍下,也准备玩下四五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