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温度值如何转换成压强值,谢谢

楼主(2012-11-15):
用AVR 采集到的温度值如何转换成压强值,比如    1度对应 多少压强??  谢谢

楼主:
也可以告诉那里去找相关的资料

网友A:
第一个为例PV/T=u(常数),知道V就知道p与t的关系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为例PV/T=u(常数),知道V就知道p与t的关系了么!

不好意思,看了下,这个是气体的函数,我现在是在体积固定的锅炉里测量   水温对压强的转换 ,而且水的体积也是在变的,这个适用吗,感觉不是很适用,谢谢

网友:
看在水中公式:P=phg,好像没有t的影响!

楼主:
呵呵,是这 样的,所以找不到资料

网友:
还是用专门测压强的传感器吧,万一水变成蒸汽了怎么办?
而且,不同高度的液体温度可能是相同,但压强不一样

网友:
直接搜索“饱和蒸汽温度与压力对照表”。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我去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