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压计算问题。????

楼主(2012-11-15):
图片1中跟图片2中电压表数值为什么不一样。
图片1中的353mV 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

网友A:
我猜是因为电阻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因为电阻有误差

仿真的结果,应该沒有算电阻误差。。

网友B:
应该是减小的吧,叠加原理么,第二幅就一个电源作用R7两端电压!

第二幅:只考虑9V作用,先不考虑R7判断哪端电压大

所以R7两端电压变小了!

网友C:
解方程组就是了

设流过每个电阻的电流分别为 I1,I2,I3,I4,方向都指向右侧,列四元一次方程组
I1+I3=I2+I4
I1*10+9=I3*20
I4*(1900+3920)+9=I2*(1900+3920)
I1*10+I2*(1900+3920)+(I2+I4)*27=40

R7两端的电压就是 (I2+I4)*27 了

好吧,我闲得蛋疼帮你解了一下方程组,最后算出的 R7 两端电压约为 353.13m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减小的吧,叠加原理么,第二幅就一个电源作用R7两端电压!

第二幅:只考虑9V作用,先不考虑R7判断哪 ...

疑惑的是,9V在R7上电流跟40V在R7上的电流方向一样呢,应该是增加啊。可是结果是减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疑惑的是,9V在R7上电流跟40V在R7上的电流方向一样呢,应该是增加啊。可是结果是减小。 ...

回去看 基尔霍夫定理吧,看后就明白了.

网友D:
方向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向不一样的

能具体描述下嘛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方程组就是了

真正的高手出现了。哥,能解释下公式吗?

网友:
楼主没学过大一的电路吗? 列出各个节点的电压,电流方程, 然后解方程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正的高手出现了。哥,能解释下公式吗?

一、不是高手。。。。这是初中物理的知识。。。

二、楼上已经提过了,你去看一下基尔霍夫定律,网上应该也有介绍。看明白后你再试试自己列方程组,列不出来的话再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不是高手。。。。这是初中物理的知识。。。

二、楼上已经提过了,你去看一下基尔霍夫定律,网上应该 ...

还是看不透彻。哥,如果R7上的电流是已知,其他电阻跟两个电源电压也是已知,能求出R1 R2的电阻大小吗?公式是咋样的呢。

网友:
电路中的叠加定理吧,仔细看一下,电流的关系,电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