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_Thread的网络函数有不连接获取IP地址吗

楼主(2012-11-15):
RT_Thread有没有函数在不连接TCP或UDP的情况下,下位机可获取上位机地址吗?

网友:
程序员预先写进去。

楼主:
没有网络函数可获取吗?

网友:
不联网,什么网络函数也不好使呀

网友:
同网段内可以发广播包查询,上位机做好监听应答

网友:
自动获取IP以及相关网络设置是DHCP协议的问题。
所以,看看DHCP相关配置是否开了。

网友:
下位机获取上位机地址 还是 上位机获取下位机地址? 通过串口获取?

楼主:
开了DHCP就可以了吗??在那个.c文件提到DHCP的一些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