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测水温电路方案 及调试问题

楼主(2012-11-15):
相信大家都做过测试水位检测的电路:这里提供一种MOS管测水温的方式
MCU端接口
测量电路:其中P7为接出去的电极,但是这个电路还是存在一个问题,使用过程中,MOS管经常烧坏,请问一下各位是哪里出了问题,需要改进一下?

网友A:
不知道你电极电路是什么样的,mos管的控制脚直接接到电极没有保护。

网友:
用洗衣机的电子水位计测试水位不是很好的吗,可以做到无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电极电路是什么样的,mos管的控制脚直接接到电极没有保护。

电容容值偏大,很容易导致导通瞬间使mos管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