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2102第一次接电脑正常,断开后再次接电脑无反应

楼主(2012-11-16):
     求助:一充电器USB端口(内部CP2102转串口)第一次连接电脑,发现新硬件并且装好驱动了,系统分配串口为COM4。
当设备断电后再次通电,电脑却无法识别USB了,一点反应也没有了,电脑重启过。。。。

求助,谢谢

网友A:
用了很多很多 cp2102,没发现过这个问题

cp2102外围超简单,楼主你不贴原理图,谁也帮不了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很多很多 cp2102,没发现过这个问题

cp2102外围超简单,楼主你不贴原理图,谁也帮不了你啊 ...

你好,因为是一个充电器上面的,所以我不知道具体电路
但是大致是常见的电路

网友B:
难道是CP2102被爆菊了?或者是相关线路OV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CP2102被爆菊了?或者是相关线路OVER了。

要是的话,估计是CP1202挂掉了~~~~~外围电路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