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读取数码管的数值???

楼主(2012-11-16):
手头有一个设备是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数据的,现在想要取出这些数据进行处理,要如何去读?目前我的程序读出来的数据都不对。硬件方面是用比较器采集了位选信号和字段信号,用示波器看信号是没有问题的,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工作?
贴下写的函数读的部分:

while(1)
                              {
                              ui8_temp1=read_ports1();
                                                   //ui8_temp1=PINB;
                              for(i=0;i<5;i++)                            //读取数据
                                   {
                                     if(((ui8_temp1&0x1f)==gui8_read_addr[i])
                                            &&((gui8_led_get&gui8_led_flash[i])==0))
                                          {
                                            //delay_us(2);
                                            gui8_data_buf[i]=(ReadPort2()&0x7F);
                                                                                    delay_us(2);
                                            gui8_led_get |= (1<<i);   //1左移i位然后与gui8_led_get按位或最后赋值给gui8_led_get
                                          }
                                   }

                             if(((gui8_get_time>300)&&(!gui8_led_get))||(gui8_led_get==0x1F))//超时或者读完数据
                                   {
                                     gui8_gettime_en=0;
                                 //gui8_get_time=0;
                                     gui8_get_stats=3;
                                     break;
                                   }
                              }

楼主:
木有人回答?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反过来查表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过来查表

现在遇到这么一个情况,我目前直接读出IO口状态,发现位选信号与实际数据所在的位有的对不上

网友:
读BCD码查表解码。

楼上的问题肯定是读的时序不对。

网友:
CASE 语句轻松搞定

网友B:
输出的时候没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的时候没保存?

没有保存,因为这个设备不能长时间上电,通常每次上电时间只有十多秒钟。只能一直读,同时还得考虑到信号的误触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保存,因为这个设备不能长时间上电,通常每次上电时间只有十多秒钟。只能一直读,同时还得考虑到信号 ...

嗯,好吧,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帮不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好吧,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帮不上你

已经完成了主要部分了,哈哈,软件上对数据进行了一下过滤,加了适当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