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检测电压问题

楼主(2012-11-16):
我想检测到一个带点导线上有没有电压,有什么办法没有,要求是检测设备不接入导线,这根带电导线没有电流。我现在的想法是通电导体有电流流过就产生磁场,如果没有电流流过则么办呢?

网友:
导线上电压多少?直流还是交流?

楼主:
我重新描述一下啊。
比如:插座上面没有负载,怎么判断这个插座带不带电,不能接触导线
交流电压。100V以上,能再低点更好,能给点思路吗?

网友A:
互感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感线圈

没有电流 ,互感线圈 能行吗?

网友:
感应测电笔。不用接入电路就能工作。

网友:
有电流的话,霍尔电压传感器就行了
没电流,测量设备不准接入,那等高手吧

网友B:
不接触测电压.......没见过....围观偷学点新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触测电压.......没见过....围观偷学点新东西....

只要能感应到有无就好了

网友C:
无电流,还要非接触,你做暗线断点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电流,还要非接触,你做暗线断点检测?

恩你有好的方案吗

网友D:
电容?电容是一端高电压,一端低吗。中间是绝缘材料

网友E:
50Hz工频信号放大器,戴个耳机慢慢听。哪里没有50Hz那里就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电容是一端高电压,一端低吗。中间是绝缘材料

恩有点像电容怎么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Hz工频信号放大器,戴个耳机慢慢听。哪里没有50Hz那里就断。

50HZ你怎么能保证稳定得到

网友:
3DJ6或类似的耗尽型场效应管,栅极接一段导线或极板。有电场时,ds导通电阻有变化。

网友:
看来很困难,mark  等待高手!
圆形导线..可否从测量环形电场的电势差着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50HZ你怎么能保证稳定得到

这个东西就是用来检测房间内电源线哪里断掉的。其实就是一个高放大倍数(如3级达林顿形式的三极管)的放大器,电池供电,耳机监听。哪里没有50Hz的声音就是哪里断。

网友:
不接入导线来检测导线是否有电压?这个问题问得真奇怪。
我理解是:1.有没有电压是相对的。
          2.有电压不一定有电流。
不接入导线测量除非能保证线路上有足够大的电流

网友:
是的,现在检测这个的都是用放大器检测50HZ工频信号噪声,貌似没有更好的方案了

网友F:
有非接触式测电笔,不过没用过,不知道检测距离有多远。
3DJ6用过,220V交流3cm能检测到。相当于一个常闭开关,后面加一个三极管就能带动LED、蜂鸣器(最好压电式耗电省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389018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非接触式测电笔,不过没用过,不知道检测距离有多远。
3DJ6用过,220V交流3cm能检测到。相当于一个常闭开 ...

看了那么多楼,你回答的比较实在点!学习了!

网友:
你得的检测设备与被测物体要有个共同的参考点才行,有闭环回路才有电流产生… 楼上上说电容检测听起来还有点靠谱,不过局限也多… 等楼下高人…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804492d433d4b14e852468d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