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整形电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11-16):
如果说我要做个整形电路,让信号变成同频率脉冲信号,那么我将信号通过一个与门不就可以了吗,与门只会输出1和0,这样还有必要做那么复杂的整形电路吗?可能考虑得太简单了,求解答

网友A:
如果是100mv一下的小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100mv一下的小信号呢?

。。。。。没考虑到这个问题,这样的话与门就都输出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