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8PA-AU用16M的外部晶振不工作。必须要选CKDIV才能工作。

楼主(2012-11-16):
内部8MRC可以工作。想加到16M。但是死活不运行程序,可以连上下载器。必须要把CKDIV8勾选才能工作,但是这样的速度才2M。。为什么?
会不会和那两个电容有关系?反正我接了和不就都一样。

网友:
查下熔丝位的配置是否正确

楼主:
熔丝位1111

网友A:
-16au才能上16m的吧?

网友B:
一般来说,AVR很能超的。
Mega128L,5V供电,跑25MHz没问题(启用了一大堆外设,SPI,ADC,XRAM,TWI,T/C用了3个,USART等等)。
检查下熔丝位里的时钟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au才能上16m的吧?

如果是这样,我能不能用有源晶振强制让他在16M运行?

网友A:
超频啊?这个要看体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au才能上16m的吧?

不是这样的吧?你看看这个连接你就知道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7062888586

楼主:
问题找到了。。每当我找到问题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笨的想删帖子。其实是在运行。不过程序很复杂,快了会很意外的没有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频啊?这个要看体制了。

ATMEGA168PA-AU用20M都不算超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AVR很能超的。
Mega128L,5V供电,跑25MHz没问题(启用了一大堆外设,SPI,ADC,XRAM,TWI,T/C ...

ATMEGA168PA-AU用20M都没有超频。这都是正常范围,不明白可以看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C:
ATMEGA168PA-AU用20M都没有超频。这都是正常范围,不明白可以看DATASHEET.

你自己看看datasheet吧
频率与供电电压有关,5V下20M不算超,3V下就是超频了.
所以我才强调供电电压。

另外,我说超到25M没问题,仅仅是说明,AVR很能超。就算供电电压是3.3V,跑16M也应该没啥压力。
我Mega32在3.3V下,跑到24M都没啥问题,而这比官方所保证的频率高了一倍多。

网友D:
手上的M16跑在32M下无压力

网友:
看了一下说明,后缀带L的是低电压的,不能到16m,不带L的是能到16m的。

网友:
我手上有几个以前的168-20PU 5V上40M都毫无压力啊

网友(2013-12-21):
引用 网友D:
手上的M16跑在32M下无压力

太牛B了,我的M16A超频到24M,结果用来做平衡车,彻底跪了.....你是怎么做到32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