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激光切割的吗?

楼主(2012-11-16):
之前以为我们公司临时做的配件用的是线切割,但看到这个挡板后我认为自己想错了。我感觉是激光,但却不确定,因为我见过激光切出来的毛刺很大,但我们的产品几乎无毛刺,上图

网友A:
激光的,不过这个算割的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的,不过这个算割的一般

好的能割出什么效果啊?我在自动化展上看的激光切出来的边缘毛刺严重,并切不平整

网友:
最后一张图上面明显有打磨过的痕迹

网友A:
能割出同头发一般粗细的线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割出同头发一般粗细的线条

呵呵,长见识了。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做雕刻机,用激光切10CM钢板,做配件,再组装,岂不是精度刚刚的?

网友B:
看着像是水刀切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水刀切割的

水刀切的好像很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长见识了。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做雕刻机,用激光切10CM钢板,做配件,再组装,岂不是精度刚刚的? ...

激光切不了10CM厚的吧 目前最大的切割厚度是3CM 另外别指望激光的精度能有多高 比不上线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切不了10CM厚的吧 目前最大的切割厚度是3CM 另外别指望激光的精度能有多高 比不上线割的 ...

嗯,我在自动化展上看到的切割10CM钢板,那个切缝啊,不敢恭维····
看到这个这么好,让我很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