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偶得一手机屏幕,碎掉了的,拆出一串LED灯

楼主(2012-11-16):
偶得一手机屏幕,碎掉了的,拆出一串LED灯,其驱动为
一个黑色的小方块,上面写着“5618 2FCH”
这个是什么驱动来着???

网友A:
不清楚,不过肯定是可调光的恒流驱动。

网友B:
没图你说个JB

网友C:
很少手机屏带LED驱动的,你量过线路确定是连接的?

网友D:
楼主,你搞错了,你说的那玩意儿是TFT驱动IC的电源芯片,和背光撤不上任何关系!

估计楼主搞了块高分大屏,3.5寸以上,480*800左右!

里面的背光是8灯串联,需要外部自己加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不过肯定是可调光的恒流驱动。

猜想是的。不过,我想要资料,然后导出引脚。。。不然用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图你说个JB

需要微距才能拍出来。。。不然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少手机屏带LED驱动的,你量过线路确定是连接的?

目前条件有限,无法测量的。但我看应该是led的驱动~lcd的驱动应该是上边层那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搞错了,你说的那玩意儿是TFT驱动IC的电源芯片,和背光撤不上任何关系!

估计楼主搞了块高分大屏 ...

我是怀疑嘛~
参数和你说的差不多,不过碎掉了的。我看这灯挺厉害的,就想改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