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2V转5V的DCDC芯片方案

楼主(2012-11-16):
我们的车载设备上的电池供电,范围是65~82V,太高了,LM2576HV那样的芯片,最好耐压也才能达到60V,
要求是5V,200mA电流就够用了,不需要隔离,有没有合适的IC方案可以推荐啊?
我知道MC3842那样的芯片,不过要绕变压器,怪麻烦的,求简单的办法啊!

网友:
VIP22A非隔离方式可以吗?

网友:
PI的LNK304DN,就可以。

网友:
这个电压差太大了,还是用变压器比较好。
保护简单,匝比有容易调整。

网友:
国产的吧,电路简单,性价比高。
XL7005 恒压输出
数据手册
演示板说明
系统方案说明

XL8003 恒流输出
数据手册
演示板说明

网友:
mps的有100V的。。。。。电流2A,价格不到20.。。

楼主(2013-01-17):
现在试了试LM5017,感觉很爽,体积超小,过段时间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弊端

网友:
压差太大了

网友:
做什么好东西啊,能不能透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