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使用PLL模块后,输出是三角波,是否需要加入一个三态门

楼主(2012-11-16):
请教一个问题:
FPGA使用内部的PLL模块后,直接把输出是绑定在一个引脚上面。
用示波器测试,发现是三角波,我想请教一下,是否需要加入一个三态门
,把三态门的EN接到PLL模块的LOCKED引脚上面。这样,才能得到方波,才能当时钟用。

网友A:
是不是示波器的问题,看起来失真?我PLL直出是方波,100M

网友:
IO口是不是没上拉。。

楼主:
我来个缓冲门 再试试 。

楼主:
分别把 没有接缓冲的 和 接缓冲都传个图片上面。有力有真像啊。

楼主:
接了个缓冲门,没有用。 是不是 应该加个7404之类的。
加入了一个bufif1,结果没有任何改变。

网友:
绑定在哪个引脚?是专用的PLLOUT的那个么?

楼主:
结论是:
示波器带宽太低。高频被波掉了。所以成了正弦波。
换成低频率输出,马上成了方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示波器的问题,看起来失真?我PLL直出是方波,100M

对的。带宽太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带宽太小。

字数补丁

网友(2013-01-25):
示波器带宽太低的问题吧,我当时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检查下示波器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