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430的过程中遇到点问题,帮我分析下。。。

楼主(2012-11-16):
利用定时捕获来解码,码发来的波特率为512kbps,我使用的时钟是24.576M,我通过捕获码的位宽来进行解码。(进出一次中断的时间大约为2.76us)
问题是老丢码,谁帮我分析下都可能是哪方面原因?谢谢

网友:
用中断方式开销太大了吧,考虑一下用循环判断和DMA

网友:
应该是中断开销太大,可以简单估算一下,1us大约执行25条指令,2us一次中断,也就是100条指令一次中断。看你下你的2us内是否有100条指令待执行。如果有,那就是中断开销太大。100条指令还没执行完呢就又来了中断了。

网友:
这么高的速度,用cpld吧

网友:
其实如果只有捕获解码过程需要高速,用24M晶振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估计用16M的晶振都差不多。来沿中断,然后把把数写到某个内存中,估计有20来条指令应该够用了。只不过用汇编写可能会好点。

楼主:
突然丢包更多了,一直在查找硬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