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信号进入运放同反向为啥引入5V电源呢?有图

楼主(2012-11-16):
不引入电源本来放大倍数约为21倍

引入电源有啥作用,又改怎么计算呢?

楼主:
刚才套了一下基尔霍夫定律,感觉这个还不好分析

网友A:
总感觉楼主电阻标错了

网友B:
引入5V电压是断偶检测,我们大概用一个20M左右的电阻,和放大倍数没关系

网友B:
反向端那个是为了提高电位,使测试表为零度是运放可以输出0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入5V电压是断偶检测,我们大概用一个20M左右的电阻,和放大倍数没关系

朋友,引入5V,电阻用于断偶检测,你说的是R23,R24这两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向端那个是为了提高电位,使测试表为零度是运放可以输出0V电压

引入5V,0度时,可以输出0V,可以帮我更深入的点拨一下吗?这个电路帮我深入的分析一下,非常感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入5V,0度时,可以输出0V,可以帮我更深入的点拨一下吗?这个电路帮我深入的分析一下,非常感谢你! ...

你这个图应该没全,有抬零,没补偿部分电路,v2的作用就是抬零,v1就是K型输入电压,前面的应该是滤波什么的

网友:
忘记穿图片了

网友C:
标记一下,

热电偶我比较关心冷端补偿怎么做。没看到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楼主电阻标错了

不知道你说的哪个电阻,R23,R24电阻值都是810欧,我再次看了,其它电阻值没有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记一下,

热电偶我比较关心冷端补偿怎么做。没看到哈

这种对测量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地方,没有必要做冷端补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应该没全,有抬零,没补偿部分电路,v2的作用就是抬零,v1就是K型输入电压,前面的应该是滤波什 ...

我这个精度要求不是很高,能精度到1度就可以满足要求了,所以不需要 补偿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应该没全,有抬零,没补偿部分电路,v2的作用就是抬零,v1就是K型输入电压,前面的应该是滤波什 ...

对这个图的输入输出没有理出一个公式来,没法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入5V电压是断偶检测,我们大概用一个20M左右的电阻,和放大倍数没关系

引入5V确实是为了断偶检测,但这个图中,在传感器正常连接测量下,断开R23,R24任何一个,均有提示断偶。这说明这两个电阻在电路中还有其它作用

楼主:
顶一下!这个输入输出关系没法弄出个公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对测量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地方,没有必要做冷端补偿的

冷端补偿是必需对,不然偏差很大的

网友:
前面的VCC是断路检测,串联的电阻10M和20M左右,这个电路运放输入正端应有上拉电路,反相端是提高电压使输入电压大于零点。放大倍数是200K/(10K+1/(1/810+1/47))+1。还要冷端补偿,可以是电路也可以是程序补偿,做温控表精度要高,运放不可用LM358,常用OP07,但要正负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