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子怎么样?关键是价格便宜,全钢,3K+

楼主(2012-11-16):
阿莫的超过预算,只能上淘宝了,本人业余使用,以下为介绍:

全钢CNC3040机架(2900元)+全新功率440W铝体主轴加夹具(360元)+二手三洋57型步进电机(180元)+铝合金弹性联轴器(60元)+并口控制箱(500元)+送雕刻刀二支+主轴扳手+压板2个+常用内六角工具+全部软件和教程=4000现价3700

全钢CNC3040机架:=2900元
外形尺寸:650×550×500mm(长×宽×高)
工作台尺寸320*520(10mm钢板,固定孔距80*80mm)
有效行程:X轴270mm  Y轴375mm  Z轴100mm,
XY使用LUU加长滑块直线轴承箱式单元,高硬镀铬直线光轴。
滑动单元:YΦ20光轴  XΦ16光轴  ZΦ16光轴。
传动单元::1605滚珠丝杆,丝杆两头轴承固定(一般的厂家只有一边有轴承)无间隙.进口滚珠丝杆正,精度、硬度、寿命各方面表现优越、标准57电机安装座,重复定位精度:≤0.03mm,机身表面喷银粉漆。
最大工件厚度:≤110mm(Z轴底部与工作台间距)
基本介绍:
一、桌面型移动龙门式、性能稳定、精度高、价格实惠。整机结构设计合理,采用优质钢材,精密加工,机器在精度和垂直度上都是完美表现。
二、直线圆轨直连机架板,比螺丝固定的承重力更好,精度更高。
三、各轴步进电机有独立安装支架,通过10-6.35铝合金弹性联轴器和步进电机相连。
四、最大空行速度:3000mm/分钟,雕刻速度:50~3000mm/分钟。
五、机身使用45号钢材加工,高精密高强度。
全钢机架套餐:不包括步进电机,联轴器,主轴夹套和电器部分

网友:
看上去很美~~~

网友A:
带变频器 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变频器 便宜

2012,店家大促销。
当然只能是玩笑。变频的是5200.

网友B:
楼主文中: 全新功率440W铝体主轴加夹具(360元)(第三张图片)

440W铝体主轴跟我现在用的"修边机"好象好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文中: 全新功率440W铝体主轴加夹具(360元)(第三张图片)

不是好像,就是啊,叫什么东城修边机,估计噪音杠杠的。

网友:
这机子配的电控箱,接线怎么安排在前面板啊?这样的设计操作方便么

网友C:
直流电机的噪声挺吓人的,坛子里有人买过。

网友:
hao好像在某论坛看过。

网友D:
看上去还行,x轴细了点,底座结构有点问题,不是个完整的框架,Y轴轴杆容易变形。要是能加强下这个价格还是蛮好的。结构上以后自己动手也还有一定改进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电机的噪声挺吓人的,坛子里有人买过。

那得考虑换主轴还是放弃了,呵呵,在单位宿舍扰民肯定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还行,x轴细了点,底座结构有点问题,不是个完整的框架,Y轴轴杆容易变形。要是能加强下这个价格还是 ...

和01对比,x轴明显不如,呵呵。其它我看都差不多?

网友:
感觉挺便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01对比,x轴明显不如,呵呵。其它我看都差不多?

和01比还是有很多地方结构上不如的,比如z轴,还有控制箱等等。当然,这个价位上这个机器还是能接受的,自己以后多研究研究机械,这个机架还有一定自我改装提升的空间。

楼主:
我想买01,不过,觉得奢侈。业余玩,没有回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买01,不过,觉得奢侈。业余玩,没有回报的。

这个只能看你的需求以及能力,当然,还有米米的厚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得考虑换主轴还是放弃了,呵呵,在单位宿舍扰民肯定不行的。

可以考虑换成直流静音主轴,那个主轴你看看能不能不要了!

网友:
铝合金刀痕看上去有点粗

网友:
这个机器设计的太对付了,没有一点美感,立柱和Y拖板的连接简直是个si,这种完全为了省钱而设计的机器,我不相信有什么精度。个人觉得自己玩铝机就行,钢板机非常笨重,设计不好还不如铝机器,主轴最好水冷主轴,图上的木工修边机噪音不是把人吵死,而是直接吓死

网友:
龙门是铝合金的吧? 全钢的机器走底板的多, 可能是因为龙门太重了. 另外固定龙门的机器钢性也好些.

网友:
干点木头铝材铜材估计够了。全钢机架加铝支撑。如果您有钱。真心不贵。不信自己找人加工试试。如果您追求完美还是自己d一个或者买阿莫的吧。如果想体验自己搞机的乐趣。自己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