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路互锁开关仿真出问题 仿真CPU达到百分之九十多

楼主(2012-11-16):
做了个仿真电路仿真的时候尽然出错了,不知哪里还有问题,无语了

网友:
R13、Q1 。

网友A:
1. 明显的接线错误。
2. 还有多处未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明显的接线错误。
2. 还有多处未连接。

已经更正,但还是有问题,我就奇了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更正,但还是有问题,我就奇了怪了

错误照旧,又出新错误!
没有这么玩的,哈哈!

网友A:
这个四路互锁开关电路,修改之后,还是能够正常工作的,并且仿真结果同预期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四路互锁开关电路,修改之后,还是能够正常工作的,并且仿真结果同预期一致。

这个不一定吧,实际跟仿真是真的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一定吧,实际跟仿真是真的有区别的。

至少这个电路的仿真和实际区别不大。
否则,仿真软件就真的一钱不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