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自己画的FPGA板:EP2C8+双SDRAM+VGA输出+王工的ov7670+SDCard

楼主(2012-11-16):
以上为原理图加PCB文件 换附带转好的Gerber烦劳大家帮忙看一下Gerber可否

在分享的同时还请大侠帮忙看一下Gerber 文件没有问题吧。因为我要在阿莫这里做PCB。谢谢了。

还有我想问一下 铣边费是不是交8元钱所有5块板都给铣开??
还有就是是不是在Mechanical1层上标板的尺寸??边框时在这一层上确定的??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一下呗。等着投板呢。谢谢啊

网友A:
顶一个。。。。开源或者开卖吗?也想学这方面的,还没找到合适的板子,双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开源或者开卖吗?也想学这方面的,还没找到合适的板子,双sram ...

这个画的板子还支持Mini2440的W35i的TFT模块作为显示器但VGA和它在同一时刻只能用一个,VGA用的ADV7123。然后摄像头用的王工的OV7670模块(就是黑色的那个)现在打算做出来。但先得有PCB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画的板子还支持Mini2440的W35i的TFT模块作为显示器但VGA和它在同一时刻只能用一个,VGA用的ADV7123。 ...

水平不足不能给你看哈。。。恭喜早日成功。。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王工咱两撞了你这板子多少钱卖 哪里能买到,您能帮我看看我转的Gerber符合阿莫的规范吗?

网友C:
想问一下,这种弯曲的连线是怎么画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这种弯曲的连线是怎么画出来的?

Protel 里面Shift加空格转换线的类型。

网友:
好东西,谢谢分享,回去好好看一下!

网友:
哎 强人遍天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Protel 里面Shift加空格转换线的类型。

我感觉SHIFT+空格切换到任意方向布线时,走线总是不往我希望的方向弯,走的很累,不知道你有什么走线的技巧,分享一下哦

网友:
不错,为啥不用双sram?这个更好写逻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这块板和我网上卖的很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哪里可以买到啊

网友(2013-01-12):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SHIFT+空格切换到任意方向布线时,走线总是不往我希望的方向弯,走的很累,不知道你有什么走线的技 ...

走线时按空格,它就会向另一边弯

网友:
为什么要把线画成这种弯曲的形式呢

网友D:
那么画是为了使传输的信号最终有相应的速度,以适应某些IC对信号时序的严格要求吧。

网友:
太牛B了,学习一下。

网友E(2013-04-10):
引用 网友D:
那么画是为了使传输的信号最终有相应的速度,以适应某些IC对信号时序的严格要求吧。 ...

走这种弧形线,基本是为了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画是为了使传输的信号最终有相应的速度,以适应某些IC对信号时序的严格要求吧。 ...

那是专门的等长差分线啊.也叫蛇型线,电脑主板上很多的.

网友:
走线的确比较带感。

网友:
很不错,以楼主为榜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走这种弧形线,基本是为了好看。

狭小的地方能走通线,而45°反而不好过去。

网友(2013-09-26):
这块板子或空PCB卖吗?很想买一块玩一下

网友:
漂亮!

修改: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4777-1-1.html这里看到LZ的板子了。

网友(2014-01-28):
mark,最近正准备搞sd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