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单片机对四路脉冲信号记录比较?

楼主(2012-11-16):
如题,如何用51单片机比较精确的记录四路脉冲信号,同时比较他们的大小?六路或更多的呢?有什么比51更好更精确的办法吗?

网友A:
标准51的话要外置计数器,方便一点的比方说8254神马的。增强型的51看看内置的外设里面有没有定时器或者带输入捕捉功能的外设。如果单纯的比较大小的话,同频率比较占空比可以加一阶RC或者其他方式变成电压去测量,比较频率的话就比较麻烦了还是直接计数的好。总之靠51内置的定时器去做的话,一是做不了太高的频率,二是CPU全在进出中断查询IO干不了别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CPLD

能推荐关于CPLD这方面的资料吗?没接触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51的话要外置计数器,方便一点的比方说8254神马的。增强型的51看看内置的外设里面有没有定时器或者带输 ...

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