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MPU6050时,初始输出值不在0附近

楼主(2012-11-17):
我调MPU6050时,数据是读出来了,但是,放那不动的时候,只有一个轴是在0附近,其他轴都偏离0很大

楼主:
输出的是-327xx,怎么处理?

楼主:
高人提示一下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下下

要是输出显示就求源码
如果不输出的画,可以直接计算

楼主:
谢谢,如楼上所说,正解

网友:
如果需求较高,陀螺仪需用软件校准;
商业产品在批量烧录后,一般会有个校准环节,简单说就是加上一个偏移值,使输出量为零,以后这个值就记录在单片机中,每次启动时读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