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fpga时钟分析延时问题,导线延时间

楼主(2012-11-17):
如图所示:
图中的寄存器有延时是可以理解的,寄存器的反转一定需要时间,但是其中所说的导线上会产生路径延时吗?电信号的传递速度是 电磁波的传递速度,电磁波的速度是光速,那么短的距离, 在导线上产生的延时 会感觉得出来吗?

网友:
布线资源有多有少
有时走不过去会自动加上逻辑门来延时的
这样间接地  肯定会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