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讨论贴: 关于单片机的运算能力

楼主(2012-11-17):
从最早的89C52学起, 也有10多年了,虽然现在开发以ARM为主,但是还是对keil51有感情, 经常有些小项目或者改造项目,喜欢用51来实现.

最近做一个改造项目, 11.0592M, 6CLK. 发现了两个问题:
1. 串口处理数据, 不用中断反应比较快, 但有丢数据的风险.
中断用了接收FIFO, 一有数据先放在FIFO里面, 然后在主程序中屏蔽中断取数, 处理.
比较了一下同样的命令任务:
不用中断, 直接查询RI, 处理完数据最多是16ms.
加中断处理, 处理数据多在100~120ms左右. 同样的功能我用ARM7试过没有发现有区别,基本也是16ms左右.

2. 定时1s功能的实现, 用除法和不用除法, 结果区别很大:
定时器标准定时25ms溢出, 用中断和不用中断是一样的,这里不讨论中断问题. 但是下面两个语句造成的结果让我吃惊:
语句判断1: if ( ( SystemTicks1msec % 20 ) == 0 ) {1s定时到, SystemTicks1msec++; } //to long time esp if it is U16
语句判断2: if ( SystemTicks1msec > 20 ) {1s定时到, SystemTicks1msec=0; };

1s定时都没有问题,很准. 但是我用语句1的时候, 串口用查询方式基本无法工作, 发3次命令顶多能收到1次. 为了这个问题, 我搞了1下午,最后才发现用语句2就成功.
或者把20改为64也没有问题.

以上是个人的一点发现, 欢迎点评,共同进步!

网友:
  建议LZ将第一段话给删掉。。

  你碰到的这些问题,都是比较基础的问题。

  串口接收问题,没有代码不好评,但我从来没有遇到你这样的问题。

  定时问题,是你自己对51理解不深。除法指令在51中是很费时的,可能一个除法还没做完,串口数据已经接收两次了。当然丢数据。
  而当你把除数改为64,应该是编译器优化为移位指令了,这要看你用的是哪颗芯片,有些芯片移位指令和除法周期相同,有些移位指令比除法指令快。

楼主:
第一个问题,做过才知道。如果在中断中接收并直接处理数据,我相信还是很快的。
第二个问题没有谈定时问题,可能刚好是64时候,被优化了。谢谢提醒。

这是一个分享的平台,只是拿单片机混口饭吃,又不是搞科研。

网友A:
  哈。。抱歉,说话重了点。

  你可以发第一个问题的一小段代码上来瞧瞧,让大家分析一下BUG在哪里。

网友B: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串口数据接收问题,如果不用中断,用查询,会不会浪费了很多等待的时间呢?或者说接受方式是什么样的可以既不占CPU又省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抱歉,说话重了点。

  你可以发第一个问题的一小段代码上来瞧瞧,让大家分析一下BUG在哪里。

没关系,来回帖的都是朋友

这个是一个讨论贴, 只是友善提醒大家, 单片机的确好用, 但是要注意一些速度上面的问题.

我自己一直用ARM做开发, 对新来的工程师总是推荐他们从51做起, 所以自己也回头看看, 写点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串口数据接收问题,如果不用中断,用查询,会不会浪费了很多等待的时间呢?或者说接受方式 ...

用查询, 对于接收来说并不会浪费时间, 你查询的只是一个标志位而已.
查询最大的问题是会miss数据, 特别是单片机有多个事情要处理的时候.

发送的时候用中断应该能节省一些等待时间, 但是需要多用掉一些RAM.

网友:
  如果做主机,用查询方式还勉强能用。如果做从机用查询,基本上单片机就做不了其它事了。

  我一般收发都用中断,只要调试OK,基本上没有丢过数据。

网友:
看看我的头像变了米?

网友:
俺喜欢 if( !(SysTim--)) {SysTim = 0;...}

楼主:
如果就是一个U8和U16就造成这么大的区别, 不是正说明单片机运算能力问题么.

我一直对51很有感情, 当年也是很难才转到ARM做项目的,现在回头做51, 发现了很多以前没注意到的问题.

其实还准备发个贴讨论函数多级调用的问题 (汗, 因为函数中再次调用其他函数,现在程序卡住了, 不是我解决不了问题, 只是分享一下看法).

做51的,不管你理解多深, 还是向32位机或者AVR发展吧

网友A:
LZ推荐一款2块以下的32位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推荐一款2块以下的32位机看看。。

2块钱的32位机没见过.
要不你推荐一款?

价钱低不是什么好事吧?
以前都说中国人人力成本低, 现在据说缅甸越南印度更低. 低到什么程度? 好像中国人的1/5吧, 你要不要跟他们比比?

网友:
  是啊,所以说32位机并不适应所有行业。不一定都要用32位机,AVR就更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