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了解关于欧姆龙CPM2A t通讯协议HostLink_下的MB指令解释!

楼主(2012-11-17):
最近在研究欧姆龙PLC,发现欧姆龙的HostLink_的协议,读写程序,上传,下载监控都是用的MB指令,对MB一无所知,在网上也没有找到,感觉了解了MB指令,也就了解了PLC如何和编程软件通讯的了!在此,看看有没有高手知道!谢谢
发个我监控PLC通讯的图片

网友:
HOSTlink 用C模式就可以了 有公开的协议的。我以前用VB弄过 成功通信了 ,现在组态软件多,价格便宜也稳定,自己用VB 也懒的弄了

网友:
识别码        PC方式        名称
        运行        监视        编程
RR        有效        有效        有效        读IR/SR区
RL        有效        有效        有效        读LR区
RH        有效        有效        有效        读HR区
RC        有效        有效        有效        读TC的当前值
RG        有效        有效        有效        读TC状态
RD        有效        有效        有效        读DM区
RJ        有效        有效        有效        读AR区
WR        无效        有效        有效        写IR/SR区
WL        无效        有效        有效        写LR区
WH        无效        有效        有效        写HR区
WC        无效        有效        有效        写TC的当前值
WG        无效        有效        有效        写TC状态
WD        无效        有效        有效        写DM区
WJ        无效        有效        有效        写AR区
SC        有效        有效        有效        写PLC的运行状态
MM        有效        有效        有效        读PLC的类型
KS        无效        有效        有效        强制置位
KR        无效        有效        有效        强制复位
结束码汇总
结束码是在应答帧中返回的,这里列举常见的几种:
结束码        内容
00        正常完成
01        PLC在运行方式下不能执行
02        PLC在监控方式下不能执行
04        地址超出区域
13        FCS校验出错
14        格式出错
15        入口码数据错误数据超出规定范围

楼主:
楼上的兄弟!谢谢
这些指令我都有的,就是没有MB指令的呀!我想了解MB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