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USBCNC那么久都没搞成功,心里急,准备自己做一个

楼主(2012-11-17):
看到USBCNC那么久都没搞成功,心里急,准备自己做一个
   初步确定资源如下:
     1.8路5V单端输出,可以输出4轴脉冲数或者PWM波输出
     2.8路MOS管输出,可驱动3A以下电磁阀,继电器
     3.10路通用输入口
     4.4路5V差分输入,连接手轮
     5.2路16BIT 0-10V模拟量输出控制功率
     6.SD卡一个 ,存储加工文件
     7.串口一个,连接手持设备
     8.USB从口一个,连接PC
       9.网口一个,连接PC
       10.USB主口一个,连接U盘
     11.SPI接口座子一个,准备扩展24L01或者其他无线设备

   系统框架:
                     STM32+FPGA
   stm32运算处理和速度前瞻算法,FPGA做运动控制和时序控制,
   功能:
      1.可脱机执行Gcode
         2.可连接PC,利用PC软件实时加工数据
      3.可连接手持设备实时加工数据
  性能:
      1.FPGA缓冲控制,指令间延时控制在100ns-200ns
         2.S曲线,保证加加速度连续,
      3.速度前瞻算法控制,拐点无冲击

请求兄弟们:
   1.帮我找一款外壳
   3.帮我找一些应用或者赞助
   2.争对应用需求,对这个板子的设计,帮我提提意见
郑重承诺:
   1.硬件开源
   2.软件不开源
   3.对本版兄弟们0利润销售,只限每人一套

网友A:
感觉楼主是接触过的,不过模拟量有12位应该足够了
另外,SD卡应慎用,关键是市面上买不到非常结实耐用的卡座.

网友:
能力有限呀,只能等楼主的大作了。

网友B:
还是一句话,软件不开源等于什么都是白搭!楼主硬件成本核算过吗》多少能实现?还有脱机也不建议!除非你做个彻底离开传统PC的系统出来!楼主希望做出什么样的外壳呢?愿意进点绵薄之力!

网友:
我可以支持LZ一个环宇的SD卡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是接触过的,不过模拟量有12位应该足够了
另外,SD卡应慎用,关键是市面上买不到非常结实耐用的卡座. ...

确实有点经验,原本想的是NAND FLASH,但是相应的驱动不是很稳定,配上FATFS比较麻烦,因此想使用SD卡,应该是用TF卡,你提的一眼确实很中肯,谢谢。公司卡座换了好几个型号了,现在用的一种觉得还行,至少比手机上的靠谱点

网友C:
建议楼主不要用 STM32+FPGA,太繁琐了,不容易做稳定,
不如 STM32+MCX314,优点是:轻松支持4轴,运动控制交由芯片硬件完成,可靠性高;缺点是多四百块钱成本。
另,初期考虑USBCNC,待软件稳定了建议改成脱机的以太网CN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一句话,软件不开源等于什么都是白搭!楼主硬件成本核算过吗》多少能实现?还有脱机也不建议!除非你做 ...

1.硬件成本大概在300-400左右吧,
2.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USBCNC,其实我想设计的比USBCNC复杂得多,功能也多的多,其实我就是想设计一个脱机控制器,应该以后还会做一个无线手柄或者串口手柄配套
3.全开源了我也没办法挣钱,也就没动力做下去了。但是会提供一套能够二次开发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不要用 STM32+FPGA,太繁琐了,不容易做稳定,
不如 STM32+MCX314,优点是:轻松支持4轴,运动控制 ...

这个MCX314成本更高而且不灵活,不是LZ大放厥词,确实觉得专用芯片是给刚入门的朋友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LZ 。
请问 LZ 做 4轴 的话 , 加上 使能端 需要 12路5V单端输出吧?

想的是407来做 ,毕竟多轴插补的速度前瞻还是很耗时的,另外使能端我们一般都是直接有效的

网友C:
最近研究过研华的四轴运动控制卡,发现核心就是MCX314;
反过来,冒昧地问楼主一句,您短时间内能在FPGA上把运动控制做稳定么,不稳定谁敢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一句话,软件不开源等于什么都是白搭!楼主硬件成本核算过吗》多少能实现?还有脱机也不建议!除非你做 ...

我想的外壳最好能满足以下大部分要求:
1.能够引出串口,这个可接串口手柄以脱开PC
2.能够引出USB从口,这是跟PC连接的,我准备通过这个口直接下载程序,生产板卡
3.能引出网络接口,这个是觉得网络可能稳定点,如果USB的不行以后就做成网络的
4.引出USB主口,这可可有可没有
5.能够引出40-50位端子,最好是可以拔插的3.81或者5.08的
基于以上要求,外壳尽量的小,在这个外壳上我已经考虑了好几天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外壳,所以具体的方案没法确定下来,你要能推荐个外壳我最终选用的话,以后白送你一套哈

网友C:
淘宝上查过价,都不便宜,但是方便,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研究过研华的四轴运动控制卡,发现核心就是MCX314;
反过来,冒昧地问楼主一句,您短时间内能在FPGA上 ...

我说过了,这个是强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查过价,都不便宜,但是方便,可靠。

你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7  网络 PHY 用 DP83848C 吗?

lan8720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C:
专用的运动控制芯片,MC314或者PCL6045BL,日系的,一般都在RMB500+/片
如果楼主打算用FPGA完成类似功能,那当然是灰常地强大了。

说点不中听的话,既然要搞USBCNC,问题的主要矛盾就是运动控制了,您对这一块儿有啥打算?
不知道楼主打算做到几轴联动?如何支持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STM32做,还是FPGA做?等等的细节期待楼主对计划完成的功能有更详细的说明。

网友C:
楼主,您打算处理每个轴的编码器信号么?
如果没有的话,无法构成完整的位置闭环反馈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用的运动控制芯片,MC314或者PCL6045BL,日系的,一般都在RMB500+/片
如果楼主打算用FPGA完成类似功能, ...

PCL6045BL 这种控制芯片在某些场合没法跟FPGA比,由于设备的差异性他没法考虑到太多情况,
FPGA主要完成PCL6045BL 的功能,不会实现全部PCL6045BL 的功能,也会添加一些PCL6045BL 没有的功能,
比方说我现在需要FPGA实现一个PWM波,频率要求为X轴和Y轴速度的模成正比关系,则在FPGA里面实现非常好做
比方说考虑到高速运动中的暂停--手动运动-- 再恢复运动,PCL6045BL 就没法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打算处理每个轴的编码器信号么?
如果没有的话,无法构成完整的位置闭环反馈哦? ...

目前考虑仅2轴,主要想的是接收手脉控制,对刀用,全闭环这方面确实没做过相应的系统,不是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 通用性 更强 还是多留几个输出好

主要是觉得没有合适的外壳,可能会根据最后确定的外壳再增减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考虑仅2轴,主要想的是接收手脉控制,对刀用,全闭环这方面确实没做过相应的系统,不是太了解 ...

MCX314的评估板+少量资料,淘宝上有人卖3000左右
MCX314最高输出4MHz。

当你用CNC接交流伺服驱动器时,输出频率和编码器输入频率高就有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X314的评估板+少量资料,淘宝上有人卖3000左右
MCX314最高输出4MHz。

2M以上意义不大了,伺服电机也转不起来。
顺便插一句,用FPGA来做的话 输出个10M 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精度上可能会有点差别。FPGA的主频我会使用50M-60M左右,所以误差是最大 20ns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 LZ  。
FPGA  还有个极大的优点, 不受制于人 。  FPGA  会越来越便宜。
PCL6045BL 和  MCX314  哪 ...

别怕,没了日系的片子,还有美系、德系的片子,不知有谁熟悉德系的运动控制芯片,推荐下

淘宝上有现成的STM32+FPGA的开发板,FSMC接口连接,FPGA是cyclone2代,不妨考虑下,拿来快速验证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有 USB 2.0 HS 的很少。
有 USB 2.0 FS 没意思。

既然是脱机卡,USB全速还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脱机卡,USB全速还不够?

我的想法,最好 做 USB 实 ...

全速完全够用,想象一下 :USB只是负责传输数据,具体的实时控制,运动的同步由FPGA和MCU完成,而PC到MCU之间是有缓冲区的,只要缓冲区保证数据不断就行了,而USB全速 基本可达到每秒1M的数据量,并不是瓶颈,所以只可能是你的方案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速完全够用,想象一下 :USB只是负责传输数据,具体的实时控制,运动的同步由FPGA和MCU完成,而PC到MCU ...

运动规划在哪儿做?PC上的驱动还是STM32内?

网友:
USB接口六轴运动控制卡 和测试中的五轴联动数控系统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7666-1-1.html

预告片:嵌入式四轴数控系统(增加电路图)
http://www.amobbs.com/thread-4903820-1-1.html

网友:
这个要MARK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的外壳最好能满足以下大部分要求:
1.能够引出串口,这个可接串口手柄以脱开PC
2.能够引出USB从口 ...

你给定板卡接口尺寸准确资料,我可以考虑给你重新设计一套来使用!开始考虑PVC或者亚克力板材试制,如果反应不错可以使用铝板加工外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的外壳最好能满足以下大部分要求:
1.能够引出串口,这个可接串口手柄以脱开PC
2.能够引出USB从口 ...

如果为了外壳发愁的话,明确下引出哪些端口,端口都采用什么封装规格,体积要求多少以内,控制外壳上面是否集成基本的按键等需要手动操作的东西,还有外壳是否需要内置手轮。如果楼主愿意明确下这些,我想我为此设计个漂亮的外壳问题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为了外壳发愁的话,明确下引出哪些端口,端口都采用什么封装规格,体积要求多少以内,控制外壳上面是 ...

我先设计个原理图出来试验着摆一摆 ,看看多大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设计个原理图出来试验着摆一摆 ,看看多大哈

如果我来定义尺寸势必会影响你的板卡布局,所以还是希望你先确定板卡整体封装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为了外壳发愁的话,明确下引出哪些端口,端口都采用什么封装规格,体积要求多少以内,控制外壳上面是 ...

我之前考虑的是下图的亚当模块,但是问题是可以引出的座子太少了,最多能引出13位IO口,因此比较麻烦只能重新选。只要能比下面这个尺寸大点,可以引出20位IO口左右,另外能够引出USB和网络,串口即可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9&_u=jb8am5f4ce

网友:
建议楼主到这个公司的网站上看看,他们的外壳质量不错。
北京知春电子城里有柜台。
http://www.bahar.asia/cn/index.asp
可以用AMOCNC开孔哈!

网友:
这个BAHAR厂家也可以帮着开孔的,只要提供文件给他们。
不过我记得最少需要订100套才给开孔。
所以,样机阶段可以用AMOCNC;定型以后工厂处理。
他们的外壳资料比较全,PDF图纸都可以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亚当模块我用过,太小了。
是否可考虑 仿西门子 PLC 的 外壳。

其实自己之前已经考虑过该模块了,如图是本人原来设计的一个系统,这个网口和USB的接口不太好弄,感觉有点不伦不类

网友:
祝楼主能成功。
说句实话,硬件容易软件难。
上位机更上难上加难,一个人搞不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自己之前已经考虑过该模块了,如图是本人原来设计的一个系统,这个网口和USB的接口不太好弄,感觉有 ...

做好板子接口尺寸选型和标定位置后,我愿意为这项目免费设计个漂亮的外壳,如果可以我还可以劳务费的用雕刻机加工样品外壳。QQ576205807可以共同交流。

网友E:
其实直线插补不难的,多少轴都一样,加减速也好控制。
空间圆弧轨迹也好走,主要是空间圆弧的速度比较难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自己之前已经考虑过该模块了,如图是本人原来设计的一个系统,这个网口和USB的接口不太好弄,感觉有 ...

这款设计不知道你觉得如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雷赛 的 SMC6480

呵呵!这种使用方便!可以参考下!而且这个外壳制作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种使用方便!可以参考下!而且这个外壳制作简单!

如何弄到这个外壳呢,若果可以的话至少可以设计一款卡哈,目标是超过雷塞,替换雷塞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弄到这个外壳呢,若果可以的话至少可以设计一款卡哈,目标是超过雷塞,替换雷塞 ...

现在还不用定下这么大的目标!一步一步来吧!这款外壳我可以设计,是我设计好了给你尺寸数据做板子呢?还是你给我尺寸数据进行设计外壳呢?

网友:
还是先将板子搞好,功能验证了,再找外壳,靠谱些!外壳,大不了开个。

网友:
看看魏德米勒,皮尔磁的结构手册,这种外壳还是很多的。我现在这台电脑上找不到图片,以前就用过类似的,网络,usb,can,串口,端子,很小的一个外壳,而且很美观

网友:
你如果功能出来了,我邮寄你一个

网友:
但要在这个网站尽量开源点网友想要的资料,等价交换吗

网友F:
我愿意赞助,并想参与开发,就是不知道我水平够不够,只懂上位机!扣扣:14533642

网友:
用FPGA还是有优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直线插补不难的,多少轴都一样,加减速也好控制。
空间圆弧轨迹也好走,主要是空间圆弧的速度比较难处 ...

是的,曲线插补不难,加减速控制对小惯量轴好说,对大惯量的轴就不好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愿意赞助,并想参与开发,就是不知道我水平够不够,只懂上位机!扣扣:14533642 ...

有没有兴趣参与上位机UI的开发。当然我是准备开源分享给广大爱好者的。

网友:
楼主牛人一个,我的意见是功能不要太多,功能越单一越好做也越稳定。。加那么多功能上去会把自已给搞死。。

网友:
什么时候做出来?

网友:
硬件用弄的那么复杂吗,尤其又要开源,更用不上FPGA
其实硬件没什么复杂的,用个USB转LPT的IC加个M16做就足够,主要是软件(上位机)这个不太容易,里面好多算法和补偿,没想象的那么简单

另:板子还没做了,怎么就开始选外壳了(对象还没有了,就先准备小孩衣服了)

网友:
嗯 不知道出产品了么?

网友(2013-03-10):
lz搞得怎么样了?最近刚好有空准备玩下cnc,对lz的stm32+cpld 的方案很赞同,最后能在mach3里做个插件,能在mach3上用最好了

网友:
目前淘宝上主要有4个USB方案:
FT245+PLCX6045: 4轴150/300KHz
AT91SAM7S64+EPM240: 3/4轴200KHz
STM32F103: 3-6轴250KHz
PIC18F4550: 4轴25KHz(支持MACH3?)

自己玩玩+学习,怎么做都是可以的,如果考虑商业化,就要仔细考虑了。

网友G(2013-08-16):
您好,对于您的STM32+FPGA系统架构很感兴趣,时间相隔这么久了,不知道您的研究到了哪一步,网上有一个产品跟您的构思非常像,如果您的已经有产品了,请跟我联系

楼主:
现在做了一个哈,5轴带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对于您的STM32+FPGA系统架构很感兴趣,时间相隔这么久了,不知道您的研究到了哪一步,网上有一个产品 ...

现在做了一个哈,5轴带驱动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做了一个哈,5轴带驱动器

效果如何?稳定吗?我想测试一下,能帮忙做一个吗?

网友(2014-04-17):
看起来风筝断线了,没下文了

网友H(2014-07-17):
我也做了款4轴运动控制卡,但是pci的

是PCI+FPGA构架的。其中用FPGA实现了mcx314大部分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做了款4轴运动控制卡,但是pci的

是PCI+FPGA构架的。其中用FPGA实现了mcx314大部分功能。 ...

我们十年前就有了,做的还是 单FPGA的PCI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对于您的STM32+FPGA系统架构很感兴趣,时间相隔这么久了,不知道您的研究到了哪一步,网上有一个产品 ...

现在卖了一千多套了哈

网友:
看起来风筝断线了,没下文了,说不定人家出产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卖了一千多套了哈

我要买
如何买
能不能发个说明书:wuhanwangtao@hotmail.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十年前就有了,做的还是 单FPGA的PCI卡,

你是乐创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其实自己之前已经考虑过该模块了,如图是本人原来设计的一个系统,这个网口和USB的接口不太好弄,感觉有 ...

这图上没看到FPGA啊,ARM貌似也是小封装的,IO不够用啊,是双层结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效果如何?稳定吗?我想测试一下,能帮忙做一个吗?

,目前用于3D打印行业,效果确实比开源的卡速度快多了,精度也很不错,有几个特殊优势 就是该卡能同时模拟成U盘和MPC8810的复合设备串口设备,因此可以方便的拷贝加工文件到卡中,并能加工,目前市面上好像还没有这么做的哈;
同时该卡支持网络控制,个人认为网卡比USB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图上没看到FPGA啊,ARM貌似也是小封装的,IO不够用啊,是双层结构的?

这个是一个包装机的控制板,连USB也没有哈

楼主:
嗯哈,乐创的MPC2810和08卡乃敝人拙作,不过目前在一个专科学校当老师,已经出来一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