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缓慢的四轴DIY (长贴慎入)

楼主(2012-11-17):
好像整了好长时间了,进展不算多,但看看这里,从最开始的一个贴在到现在已有一年半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也从最初连单片机都没碰过的人,经过arduino,到现在用stellaris 和 C28x DSP。也从从来没画过PCB的人到现在敢做4层板,从只知道洞洞板焊点东西的人到现在做 8mil 线宽和间距单面板只要40分钟,DIY让我学会了很多,也见识了以前很多不知道的东西,这个也算是DIY中的收获吧。

DIY是种乐趣,也是一种激情,它能给你前进的动力,也是早上起床的动力。

这个算是我在diy四轴的道路上历程吧,留下来给自己看看,同时也给后来人提供点经验。

先放上两张最近的板子的照片,也是现在的进度,第一个是刚调通的电调板,第二个是IMU板,板上的器件钱都不少了.....

我觉得我的四轴上的方案都不会有人抄,但是DIY的话还可能有人参考,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不再一一罗嗦。

下面是历程流水帐

1.  开始搞四轴的起因就是因为兴趣使然,喜欢航空模型,但苦于啥也没有,有觉得飞得快了肯定炸的很惨。这样慢吞吞的直升机就是一个好选择。但是直升机机械部分太过复杂,因此觉得本人能力一般,搞不定机械,就发现了四轴是个好东西,简单的机械,全电子控制,恩,和我胃口,DIY的路由此开始

2. 细看之下的四轴已经褪去了最初“简单”的光环,其实四轴很复杂。 实际上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把机械的复杂程度转嫁到电子的平台上。四轴可以分成几个部分: 1) 无刷电机控制   2) 姿态估计 3) 飞控  4)通讯  5)机械结构。 其中无刷的控制是典型的机电一体化,并且是随着微电子技术和功率器件的成熟热逐渐成熟和普及的。试想在大家都用着386的时代是不会出现几块钱就能买到的16M的AVR的。  我自己评估了一下,电机控制和姿态估计是很不好搞的一块,因此一直到现在,DIY工作还是围着这两个东西转。

3. 四轴的无刷控制在以前讨论的很多,MK是一个主要分支,原因很简单,因为有源代码。 各大半导体公司也多多少少提供一些无刷的算法。早期的各家的算法大同小异,都是过零检测。 具体实现起来可能是虚拟中位也可能同步ADC。我的DIY 电调从仿MK开始。

3.1 MK方案现在想起来并不复杂,但对于当时对于单片机的理解仅停留在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层面上的人来说,直接照抄不难,但知道是为什么就不那么简单了。
当时部分电路参考的是MK2.0的方案,主要是PWM输出控制功率管的部分,记忆比较深刻的是下面这个电路,想来想去觉得MK那帮人就是用了一个PWM输出控制三路。事实上我的理解也是对的,的确按照这个方式做出来了。

MK的PMOS驱动部分就是用个NPN上拉,在第一个洞洞板的版本的时候我就直接照抄了,反正洞洞板有的是地方。不过最开始懒了一下,没加栅的静态偏置,栅极都是浮空的。结果一加电,电源又不是限流的,几秒钟我就闻到味道了,赶紧拔了电源滞后做了一件很蛋疼的事 ---  用手指去摸mos管,看看那个烧了。。。。 结果不出所料的烫了个泡。。。这件事给我对功率电子部分留下了很大的阴影,从后面都能看到我怕再短路怕到什么程度。。。。

那个洞洞板的3相驱动桥的照片找不到了,板子也扔了, sigh。。。

MCU的部分我参考的arduino的电路部分,因为直接可以买到arduino。 这个就是我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arduino,因为后面就自己做了。

实际上照着MK的程序写arduino程序的时候,最大的困扰还是MK1.3的程序实际上是在mega8上的,从Mega8 到mega328P很多寄存器的地址都变了,为了达到相同的功能,不得不先理解MK的程序实现,然后自己在写。坏处是废了不少时间,好处是MK的程序看通了。到中断换向的时候因为刚刚被mos烫过,伤疤还没好,因此特地做了这个奇葩的东西测试换向中断

这个玩意中心意思就是显示三相桥控制信号和模拟反电动势的情况。事实上这个小东西很有用,在这个上面测试通了,接上三相桥,电机直接就能闭环了。

3.2 程序有了,下面就是画板,画板的时候,我觉得分立的NPN麻烦,就找了3个半桥驱动芯片做的mos驱动电路。下面就是那个仿MK的电调电路现在看起来,这个电调的电路简直弱爆了。

画出来的板子也是16mil线宽 16mil间距 ,但这是我画的第一块板子,自然高兴无比

第一次做感光干膜就成了,还是挺高兴的

兴奋之余,还腐蚀了一个钢网

之后焊板子,刷arduino的bootloader,刷程序,然后无刷就能转了

按道理,电调到此应该完结了才对,,但是之后的事情还得从MK程序的遗留问题开始说。
MK是过零直接换向,没有延迟,如果用MK1.3的硬件方案的话,MCU也没有剩余的资源去计算延迟了,但是问题出在我用了MK2.0的硬件方案,因此就剩下来一个
timer,这样的话就是用可能实现30度延迟的。然后我的耐心就在尝试用着一个timer实现30度延迟中一点一点消磨光了,然后,然后,这个仿MK方案就没有然后了。
接下来的然后就是DSP+FOC了。

4. Arduino 只有16M的速度让我觉得很不甘心,觉得这玩意实在有点太慢了,原因是我在用在arduino之前的用了一个这么个神器: mbed LPX1768

Mbed是一个新有意思的东西,具体说来就是像用u盘一样用单片机。 编译器是在线的那种,编译之后下载回来一个可执行文件,然后把这个文件放到这个u盘中去,程序就自动进到LPC1768了。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个Mbed和arduino都有很类似的地方。例如不用debugger,集成编译环境等等。不同之处是LPC1768是一个cortex-m3的核心,主频96MHz, 32位。相比之下arduino的atmega328p就寒酸多了。   正因为用过这个mbed,才觉得arduino性能弱爆了。现在看来这个事情应该两面看,arduino也有它的市场,物尽其用就好。

话说回来,还是到电调上,前面说道MK的电调换向延迟时间的问题一直没搞定,点击总是卡死,我这就在想有没有好点的算法。找来找去看到了FOC field orientation control。这个是个高级的算法,从哪方面都和mk的完全不同。

FOC算法部分两块,一个是空间矢量PWM(SVPWM), 另外一个是转子位置检测(park,clerk正反变换, 还有滤波)

SVPWM有一个简单直观的图像,就是怎么把直流电编程三相交流,有不少文章写这个,看看算算也就知道了,这里贴个以前的帖子里写的东西,这里就转一页吧, 权当看看好玩吧,花花绿绿的

然后park和clerke变换的本质就是坐标变换,学过高数和线性代数的人都会,没啥难度,只是这两个变换不是恒攻变换,数学上不完全相等,差个系数

转子检测来自相电流,用两个检流电阻测量三项中的两相电流,进行park和clerke逆变换获得d和q的电流,然后根据电机模型用SMO(slide mode observer)和LPF (low pass filter)得到反电动势,进而得到转子位置,这一部分的原理挺复杂,需要一些数学和物理的知识,这里不再罗嗦。

硬件还是是很头疼的,主要原因是计算量的问题。 FOC的算法和六步换向的方式有本质区别,需要更大的计算能力,这个也是为什么之前FOC算法的很贵的原因。 举个生活中的例子就是滚筒洗衣机。但是虽然计算量要求比六步大得多,我当时的估计还是大了。由于在计算量需求上高估了,因此需要一个强有力的MCU来进行运算,这时候DSP进入了视野。

这个是最初做出来的Concerto核心板,就是一块MCU和周围的供电辅助电路,引出debugger引脚和所有IO,那个时候还不知道ADC部分怎么搞,就直接把引脚接出来了

下面是焊好了芯片的电路,由于懒了一下,没做阻焊,结果焊的这个恶心啊

这个片子焊完立刻试了一下,擦,不好使。
总结起来各种原因吧,(1)我对TI的CCS不熟,完全新手(2)没有用过debugger,怎么连接都不知道(3)板子上的水性助焊剂没干,有点短路。  实际上后者是最要命的。因此当时觉得没做好,就又做了一块。

这两块板都是10mil线宽/10mil间距双面的

后来这两块板成了我最初熟悉CCS,stellaris,和C28x的工具。

这里说下TI Concerto的片子,这个片子很有趣,很适合我这种DIYer。 首先144pin,有足够的IO;有两个12bit ADC,够快够多;双核,有足够的处理能力;外设众多,SPI/I2C/CAN/Flexray/USB... 应有尽有,足够用; 供电方便,只要3.3V单电压。0.5mm间距不是问题,但需要焊散热焊盘是个烦人的事情。

双核还是有必要再说说的。 TI做多核DSP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吧C28x和cortex-m3做在一起这还是头一次。C28x有FPU,就是有硬件浮点单元,能跑150M。 Cortex-m3 是TI成熟的版本,基本上没什么硬件错误了,能跑100M,但是由于功率限制,DSP跑150M的时候M3只能跑75M。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片子上的内存很多,好像是192k,基本上我的程序可以直接在ram中调试,完全用不到flash就成。

下面就是说功率电子部分了。前面说道半桥短路然后烫到手指了吧,这次决定吸取教训,整个安全点的办法。这样三相半桥驱动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 DRV8301就是这样的东西,可以驱动三相NMOS桥,支持100% 占空比,支持各种保护,什么低压啊,短路啊,过热啊什么的都有。这个片子很均衡,还带了DC/DC模块,和两个电流放大器。这两个东西简直就是为diyer量身定做的。因为大量集成,周边器件可以大幅缩减,板子做起来也没那么难了。

下面这个板子不是最开始做的DRV8301,已经是后面的版本了,但是仍然用单面板实现

DRV8301 的MOS驱动部分没说的,很高效给力。DC/DC部分是一个坑爹的东西,按照TI在DC/DC上的功力,整出来这个奇葩也算是不容易了。首先这个DC/DC部分需要片子上大约1/4的引脚,需要续流二极管,需要众多的电阻电容。总之用起来各种麻烦,然后效率还巨低。这么说吧,双核的片子全速跑起来大约要210mA的电流,用LDO的话直接就是210mA,用DRV8301的DC/DC的话,大约要130mA,因此这个坑爹的DCDC只能提供大约LDO一倍的性能。相比之下,现在我用的DC/DC在同样条件下大约能提供85%-90% 的效率。正因为这个问题,图片中的DRV8301都带着散热片的

写程序的部分实在是没什么可以显摆的,然后就能开环运转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gwODc1NzMy.html/v.swf

闭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首先是相电流测出来变换之后还是震荡,招了半天原因觉得是DCDC的部分噪音太大,直接供电给放大器造成放大器噪音过大,另外进ADC之前没有滤波。改进的结果是吧DCDC改成5V,之后接3.3V LDO。改进之后改善有限,但是由于DSP功耗太大,DC/DC效率低,LDO更低,结果就是大量发热。 上面的图就是改进后的版本的。
这个东西调了一段时间,又放了一段时间,终于决定由于BLDC的BEMF不是那么的正弦,并且由于廉价电机的制造公差问题,电机之间的差异有点大,造成坐 标变换之后波形抖动到了PID无法正常工作的地步而放弃。 BLDC控制最好的方式还是寻找过零点。 无论BEMF是什么形状的,都一定有过零点。这样兼容性不会有问题。

为做这个FOC学了不少,虽然没最后成功,但是DSP知道怎么用了,板子制作工艺熟了,下面做其他的东西能方便一点。

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又变成了检测反电动势了。不过这个时候和之前的时候已经大不一样了,因为做了很多板子,也写了不少代码,这样的话做起来更是熟练很多。从实用角度,concerto已经很熟悉了,直接从它开始也是一个好主意。 无刷的控制算法实际上在那个平台上都能实现,用dsp开始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方便的事情。同时因为把台式机中的12V/5V/3.3V都引出来了,这样就不用担心供电问题,也解决了DRV8301 DCDC过热的问题。

FOC中用的DRV8301板子由于没有电压反馈和总电流反馈,在新的算法中不太适用,因此重新做了一块板子,并且由于买到了表贴的针脚,因此这个板子一个孔都没有,做起来快极了。 就是1小时左右做板,这个板子就做完了,然后半个上午焊上器件,然后悲催的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找那个短路了的电容。。。擦。。。

值得一提的在这块板子上首次试了试回流焊,在hotplate上做的,结果还算可以,不过hotplate方式不太靠谱,这也是之后做回流焊烤箱的出发点。

在这附近时间,我试了一下JLC的板子,自己出gerber文件做的,效果不错,觉得jlc没有那么不堪了。

这个实际就是之前自己做的那块板子的工厂版本,上引脚什么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大量增加了过孔。

把它们组合到一起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个平台迅速的就能转了,也闭环了,最后用PID稳定下来的是转速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M0OTA5Nzg0/v.swf

至此,无刷驱动算法部分搞定,剩下的就是平台问题。在放弃了FOC算法之后,不论怎么样的过零检测算法都不会需要很多很多的计算能力,这样的话,从双核concerto中学到的cortex-m3自然成了选择。换成stellaris的一个重要方便之处就是功耗低了很多,并且引脚少,方便布线。
下面的图就是stellaris cortex-m3的核心板,基本上涵盖了我所有要用到的功能。这个板子也是单面,然后全部表贴,没有一个孔。
这里吐槽一下单面布线吧。对于感光板的diy板子来说,单面无疑是最方便的。 并且由于我做板子线宽都是8mil,过孔也不大,对准是个很大的难题。 没有双面对准的问题,那自然就是方便很多。可单面板做起来简单,画起来可就难啦,为了画单面板还真的废了我不少脑细胞。。。

组合起来就是下面的样子

前面说了,在哪个平台上实现代码功能都是一样的,因此这个平台没多少时间也转起来了,毫无悬念的。。。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M0OTYzMTc2/v.swf

至此,无刷的开发部分结束,转入打板的部分。

5. 我不想做很大的板子,但电调需要较大电流,预计在5A左右,这样的话四层板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在很早以前,在画过第一个arduino版的仿MK电调的之后就觉得eagle PCB实在是有点太业余,就顺便学了allegro。然后就发现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太好用了。这不,正式画板的时候就是四层也得心应手。

在这个阶段,虽然焊了无数的贴片阻容和芯片,但是对于QFN之类的片子能不能焊上去还是一个问号。DRV8301的低效率DCDC逼迫我设计片外的DC/DC,恰巧这个DC//DC是QFN的,就画了个小小板做了两个片子: 一个是DC/DC,一个是LDO, 作为QFN焊接的测试。测试结果是很好的,QFN很好的焊上去了,需要的就是钢网,手工往上涂太2了。

这两个芯片在最后的电调板上都出现了。

画板的过程不用说了,打版回来之后的样子是,图分别是正面反面

四层板啊四层板

上面的阻容是0603的,摆放的时候都快摆瞎了,然后回流焊,焊好了之后是

然后也就转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c2MDkxMjY0/v.swf

这个板子上有两个小错误,还在考虑是否修正这两个,反正不改的话也能用。

至此,电调部分完成,积累下的经验给后面的IMU,通信和主控部分打下了很多的基础。

今天测试了一下电调的电流能力,由于电源的限制,只用到了12V的5A程度,功率60W,拉力不会测,暂时没整这个,整个测试电机很稳定,没有出现启动失败。倒是螺旋桨没拧紧,20%占空比的时候飞出去了一次。。。 还好安全意识比较好,躲的比较远,并且不在投射半球内,还好,还好。

5A的电流情况下,10分钟电调根本谈不上热,板子上最热的东西是MCU -_-!   温热而已。 看来NMOS管的1.75毫欧的最大内阻不是吹的哈。这里也赞一下DC/DC的片子啊,效率真的不赖,算算也接近90%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c2NDY5NjA4/v.swf

测试视频中是两台电源串联提供12V电压,由于电源能力有限,只能到5A,因此在部分高占空比的部分电源进入恒流模式,减低了电压,从电机的声音也能听出来。

网友A:
哈哈,大侠又出现了

网友B:
顶一个持之以恒的人...

网友:
草,没抢到沙发

网友C:
图片都很鲜艳漂亮 绝对要顶

网友D:
lz第一次画板子和做感光干膜就达到这个水平,这领悟力和动手能力还有啥干不成的真心佩服啊

网友:
很不错,标记下。。。继续关注

网友E:
我也在缓慢的进行中~~~~ 我在设计电调 多路输出的

网友F:
想知道持续的时间。

网友G:
很厉害的撒。。。问下,你那个板子怎么锣边的?用什么机器?难道是手工搞得么?还有你前面那个芯片好象是144个脚的封装,什么芯片啊?

网友:
感光做的真好!

网友H:
烧钱的玩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大侠又出现了

呃,作为一个爱好玩玩就是了,谈不上什么水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个持之以恒的人...

恩,我是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还是挺有毅力的,

哈哈,有点不谦虚了,恩,要低调,低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都很鲜艳漂亮 绝对要顶

在搞这个玩意之前咱也追求过一点摄影,只不过不得法罢了。。。再说咱也烧不起那器材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第一次画板子和做感光干膜就达到这个水平,这领悟力和动手能力还有啥干不成的真心佩服啊 ...

谢谢夸奖,,,这干膜的做法和光刻很类似,沾了点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缓慢的进行中~~~~ 我在设计电调 多路输出的

其实M8的情况下是由于主频不足,ISR处理能力有限,另外就是硬件资源比较紧张,做不了多输出,

其他的情况下,一个MCU带2个无刷是很容易的,特别是pwm触发通同步ADC采样的情况下更不是难事, 甚至多于三个都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知道持续的时间。

断断续续做了一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厉害的撒。。。问下,你那个板子怎么锣边的?用什么机器?难道是手工搞得么?还有你前面那个芯片好象是14 ...

今天又编辑了一下lz位,补充的文字提到了那个片子是concerto,TI的DSP/ARM双核

锣边? 呵呵,那个时候sb,头次做,那铣床手动铣出来的,就那么一次,第二次就直接那metal shear直接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烧钱的玩具啊~

烧钱倒是小事,实际上总共也没烧太多,,烧时间才是大问题。。呵呵

楼主:
这个电调设计的时候有几个考虑
1. 不能烧东西,电机挂了也不能挂电调
2. 别太烫,不能有散热片。
3. 大约最大达到 8-10 A 的稳定电流就可以了
4. 多种接口,这里实现了CAN/IIC/UART
5. 合理的体积,尽量小点

实现不烧东西这在个设计中最重要的就是DRV8301,基本上所有的输出桥保护都在这个片子上,它的错误输出给M3最为PWM fault的输入,这样的话,DRV8301发现短路、过流或者超温的情况时,DRV8301和M3都能做出切断三相桥输出的动作。堵转的情况下,电流会迅速增大,这个过流可以保护。所以基本上用了这个驱动片,就不用担心烧东西了。事实上我不管怎么折腾算法,程序对也好错也好,一个mos管都没烧过,反而因为DC/DC的问题烧了好几个DRV8301和LDO。

散热片太重太麻烦,而且太热了的话就没法做了,焊锡都能化了。保证不太烫的重要手段就是降低驱动回路内阻,包括驱动管内阻,焊接电阻和pcb走线电阻。前面提到了,mos内阻很低,最大不过1.7毫欧,那么一个回路下来也就3.5毫欧的样子。此外,pcb走线内阻是一个很要命的东西,jlc的标准工艺标准是1oz的外层和0.5oz的内层,这样双面小面积跑很大的电流基本上属于痴人说梦。四层是很基本的选择。因为这样可以近似的认为有一个大约2.5cm宽的内层走线进行大电流传输。 在网上找了个计算器算了一下,板子画下来大约能提供10A左右的稳定电流,代价是10C的温升。我觉得这个可以接受了。

8-10A的目标电流实现实际上是分散到器件选择和PCB布线上了,这两个都够好了,电流自然没问题了,算了一下,10A的电流情况下,算100% 的占空比,每个管子平均功耗58mW,对于DPAK封装的2.5W左右的散热能力来说简直不值得一提。总体来说,三相桥部分在控制120W功率的时候管子内阻损耗是大约0.3%。 我觉得效率很高了。另外在PWM的方式上采用了中心对齐的PWM驱动三相桥,这样可以在同样的开关损耗的情况下,提高一倍的有效chopping frequency。

多种接口这玩意没啥说的,选择合适的MCU配合走线和外围电路就是了。

pcb小型化在布线最后才实现的,没有安置安装孔,因为实在没地方了。。。。。最终实现的面积是4.6x2.5厘米,拿在手上已经觉得不错了,够小的了。

基本上想要实现的功能都实现了,恩,虽然废了不少功夫,但是还是挺开心的。

网友:
强人啊,这水平,这技术,牛!!

楼主:
制作电调的过程中由于太郁闷,做了几个寻开心的小玩意,有的在坛子里也发过,有的没有,这里拎出来简单说两句

第一个是紫外的LED曝光灯。

这个玩意就是一堆紫外LED焊到一个板子上,然后找个功率mosfet控制开关,定时器是个自制的arduino的板子,显示的部分找了个I2C的led驱片,因为驱动片自带键盘扫描,顺便实现了一个按键用于曝光时间控制。

最开始只用了大约140个LED,用起来很爽,感光板20大约25秒就可以了,干膜10秒左右,阻焊30秒左右。效率比紫外灯不知道高了多少,这也是40分钟完成单面板的重要保证。后来由于想做Concerto的核心板,由于板子面积有点大,又补了50多个led,这样的话基本上用掉200个led,大约13w的功率。为了让这个盒子有些实用性,散热是必须的,否则LED很快就会报废。好在用的是洞洞板焊接的LED,通风不是问题,结果就在盒子边上塞了一个12cm风扇解决了散热问题。电源是从一个坏了的液晶显示器拆来的。那个电源模块上面连个标识都没有,还好电压是12V,根据体积觉得提供个20W功率应该没问题,就塞进去了。这样这个LED曝光的小盒子就做好了。

LED 的好处是高效,并且稳定。很多的LED组成的面光源均匀性也很好,不会出现同一块板上同时过曝和欠曝,也不会像紫外灯一样随时间衰减。这个盒子在做好以后,紫外线灯就退出了,虽然这个盒子里面的arduino控制板还是那个紫外线灯照出来的。。。。

第二个是个蛋疼的小盒子,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kxODgzNDc2.html/v.swf

创意不是自己的,但是由于需要送朋友一个小玩意最为礼物,因此就这么搞了一个。 内部结构很简单。就是一个arduino控制的舵机还有一个电池就没了。 这里的arduino控制板由于只需要一个开关输入,一个pwm输出就完了,因此体积很小,好像只有2cm x 2cm上,代码也巨短,好像不到10行。不过还是一个挺蛋疼的小玩意

视频是刚刚做出来的时候拍的,后来经过打磨和喷漆,外表好看了很多,之后作为礼物送朋友了。呵呵

第三个是给atmega328P写arduino bootloader的

结构很简单,就是以那个arduino mini pro (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买来的arduino)和一个TQFP卡座的组合体,没什么好说的,看看图就知道了

第四个是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

用的是DRV8825, 一共也就20几个原件,还顺用了一个隔离。测试了一下,果然步进电机的成熟度比无刷要好,随便接个什么步进都能转还都转的还行。我觉得这个小板上的驱动器并不次于那些昂贵的工控驱动器,只是可靠性差的多就是了。

这个驱动器也是单面板实现,哪位有闲心的话可以直接根据图片复制一个出, 呵呵

楼主:
接下来就是IMU的历程了,没有电调那么曲折,但是仍然学了不少东西。

先贴个结果, IMU算法已经程序实现了,可以独立工作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YzNzcyODc2.html/v.swf

这个板上面堆了很多的传感器,包括有两套独立的9轴传感器,还有气压计,还能支持GPS输入。
计算能力也足够同时维持两个独立的IMU单元使用相同或者不相同的算法使用独立或者相同的9轴传感器数据进行姿态结算。 当然这里只实现了一种算法。

这个IMU板由于自带MCU,并且运算能力足够,理论上可以说这个板子可以直接充当四轴飞控。但是觉得还是做得单纯点比较好,毕竟这个DIY不是以节省成本为主要目标的。

这个IMU模块用处很多,可以继续用来做两轮小车平衡,云台自稳定等等需要知道自身姿态的地方

网友I:
引用 楼主:
接下来就是IMU的历程了,没有电调那么曲折,但是仍然学了不少东西。

先贴个结果, IMU算法已经程序实现了 ...

楼主完全的DIY呀。。。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完全的DIY呀。。。佩服

恩,玩么,开心就好。

网友J:
lz我也想做一个那个'蛋疼'的小盒子,求支持制作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我也想做一个那个'蛋疼'的小盒子,求支持制作过程

恩,呵呵,先看看我之前的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73541-1-1.html
看看你还想知道什么,那个玩意的实现方式不说有10种也少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M8的情况下是由于主频不足,ISR处理能力有限,另外就是硬件资源比较紧张,做不了多输出,

其他的情 ...

我用AD采样  闭环不大成功,能交流交流么? 我QQ :184381794

网友:
佩服楼主的持之以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AD采样  闭环不大成功,能交流交流么? 我QQ :184381794

贴上来吧,大家讨论下挺好的

楼主:
IMU的想法实际上是最早的,甚至比想做四轴的念头还早出不少。

当时在用mbed,发现主频挺好,就想看看能整点啥玩玩。就找了一个9轴传感器,玩着玩着觉得只是把传感器的值读出来没有什么意义,一点科技含量都没有,就想着吧姿态搞出来,这就是IMU的开端。

做IMU是一个体力和智力承受双重考验的东西,因为不是这个行当中的人,做起来很吃力,很多东西要从头看起。 最开始看到的就是cosine matrix方法,不过很快发现有奇点,不符合我追求完美的性格 —_-!! 然后就看到DCM,恩,ms不错,但是好像不是很fancy。。。。 当四元数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玩意有点高科技的感觉,有点优雅,数学上很美。继续看下去发现DCM也可以用四元数,只是个人觉得这个搭配有点山寨,有点高级干部坐驴车的感觉。。。呵呵。。。 Kalman是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方式,很高科技,据说Apollo就是用这玩意亲到月亮的。 恩,kalman和四元数搭配才合理么。

Kalman的道理很直白,但是用起来还是有点复杂的,主要的困难就是使用数学语言和描述实际要解决的问题。 这也是直接kalman和扩展kalman两分类存在的原因。

分析了一下需求,发现姿态估计这玩意还非线性,还得用扩展kalman,擦。。。。。 可扩展kalman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绕来绕去的头晕。但是如果把非线性问题做一阶近似的话,标准的kalman就能用了。自此,找到了IMU的算法: 使用误差四元数的间接卡尔曼滤波器进行姿态估计

网友:
顶楼主,本人比较懒,本来都没玩了,看见楼主的这个帖子,我的劲头又来了,不知道这次能维持多久。向楼主学习,要持之以恒

楼主:
间接Kalman的中心思想就是用估计姿态变化量的方式来跟踪实际姿态变化。在算法中同时估计的还有传感自身的静态误差。这个算法有些复杂,有点超过了我能掌控的范围。推倒四元数的数学式子废了很长的时间,推导完式子之后的程序实现是从matlab中开始的,由于没有模拟的测试数据,开始的验证工作做的非常艰难。这个情况直到能拿到模拟数据才得到根本解决。

matlab中的程序很简洁,大约也就100多行,简单明了,等这些搞定了的时候换成C才是噩梦的开始。所有的矩阵运算全部得自己实现。。。。 实现了之后的由于是矩阵运算,debug也是麻烦无比。最后由于VC中处理浮点的方式和matlab中不一样,造成C程序的正确性验证及其麻烦

好不容易C程序通了,放到mbed上之后立刻发现mbed的计算能力不足以实现200Hz的Kalman计算频率。主要原因是那个LPC1768不支持硬件浮点单元,直接用编译器的浮点库效率实在太低,还有就是当时程序没有优化,读传感器也没有用中断,结果大约只能实现50Hz的计算频率。远远不够。加上传感器没有校准,因此第一次的尝试以完败告终

网友K:
IMU用的是ADXRS450?

楼主:
引用 网友K:
IMU用的是ADXRS450?

被你发现了,呵呵

网友K:
引用 楼主:
被你发现了,呵呵

向你学习了,我现在用的MPU6050,效果一般,有意向用450,不知道你买的多少一片,80带宽小不小

网友:
大制作!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向你学习了,我现在用的MPU6050,效果一般,有意向用450,不知道你买的多少一片,80带宽小不小 ...

从实际效果来说,用ADXRS450和用十几块钱的没啥本质区别,十几块钱的已经可以满足要求了。我不知道你的算法,对我的算法而言,噪音大的gyro只是表现在输出姿态的时候有更多的延迟。

但是这个延迟可能只有20ms.  就是用450, 用n倍的代价,这个延迟也可能只下降到10ms左右. 想想绝对量,20ms只相当于几度的姿态延迟, 对于绝大多数应用来说, 这几度可能都不算事了。

这就是百尺竿头更近一步的代价,,,另外一个角度考虑一下,过几年10几块钱的陀螺也能达到450的标准了,

楼主:
这个失败之后就没再碰这个玩意,因为已知算法有效,缺少的只是硬件平台罢了。

IMU一直放到做出来concerto板之后才又拿出来折腾,这次学乖了,乖乖的把算法优化了一下,就是去掉冗余计算。这个方式是很有效的,优化过的代码放到没有FPU的mbed上再试就能实现进200Hz的计算,基本上计算速度提高了4倍。

(实际上心里在骂!#@¥%&……% 早知道可以用优化算法的方式就能搞定,还折腾啥DSP啊!#@¥%……&×)

这个优化过的算法加上FPU的帮忙,在150M的DSP上,等效大约只用掉62MHz的资源就能实现200Hz的kalman运算频率。这也是我说可以在同一板上实现两个独立的IMU的原因所在。

硬件的设计是在写电调程序成功之后才开始的。 因为用concerto的双核十分顺手,基本核心元件的设计也是现成的,就直接拿来用来做IMU的MCU了。难点在于板子上所有的传感器都是首次画,根本没有实际检验过电路设计的正确性,因此为了减低风险,板子上对了一大堆传感器,分别用SPI和I2C实现了两套独立的9轴姿态传感器,和一个气压检测。考虑到双面贴片DIY回流焊接的难度,这个IMU板是按照单面原件设计的。

很幸运,包含众多传感器的IMU板实际上只有一个致命的错误和两个无伤大雅的小错误。 那个大错误被我外接元件修复了,整个板子也就这样从实际的角度验证了这个IMU硬件设计的正确性。

这个IMU的板子实际上没有用掉很多的精力,因为整个板子是弱电,基本上没有可能出现烧东西的情况,也不会像弄螺旋桨那样出现人身危险,同时电源部分在调试电调的时候已经验证过了,因此整个的设计和调试过程比调电调不知道容易了多少倍。

传感器性能都是已知的,就写在datasheet上。在电脑上程序对了,单片机上的程序也就对了。

IMU那点事儿也就这么多了,不算精彩,没什么图片,但是如果有人想自己写IMU算法的话也许可以从我这个过程了解一些我走过的弯路。

最后上两张IMU的照片吧,器件型号都写在背面了,图片够大,想抄板的我不反对,呵呵

网友:
嗯,谢谢,那还是用6050先飞起来再说吧,我现在还不会用卡尔曼,就用的互补滤波,系统受震动影响,姿态波动有点大,不过我主要用在固定翼上,影响应该不太大

楼主:
接下来就是中控板了。

写了大半个晚上了,累了,改天再说。

谢谢各位的鼓励和捧场哈,呵呵

网友:
好强啊。。
DIY成专家了。

网友:
lz 好厉害! 真心佩服~

网友L:
引用 楼主:
IMU的想法实际上是最早的,甚至比想做四轴的念头还早出不少。

当时在用mbed,发现主频挺好,就想看看能整 ...

呃……插句嘴……一阶近似不就是扩展卡尔曼滤波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下来就是中控板了。

写了大半个晚上了,累了,改天再说。

等待楼主的更新啊,很佩服啊,我们的和德国的那些顶级的差在哪里呢,很期待我们的技术一样牛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M8的情况下是由于主频不足,ISR处理能力有限,另外就是硬件资源比较紧张,做不了多输出,

其他的情 ...

你电机转得好稳啊,我也是闭环遇到了挺大的困难的,
我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691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L:
呃……插句嘴……一阶近似不就是扩展卡尔曼滤波么……

好吧 你是对的 我概念不清了 毕竟不是科班出身。。。。

我的理解是 对非线性问题进行一阶近似进行线性化之后整个仍给kalman就成了extended kalman 整个问题直接求解
如果把进行一阶近似后的变化量扔给kalman估计变化量的话 那么kalman就是个标准的kalman 整个问题也就变成了间接求解

我觉得ekalman比较复杂 觉得单片机算不动 就没怎么看 概念上有错误的话还请指出来啊

楼主:
继续说飞控般的事情,绝大多数,实际上就是全部,飞控和IMU做在一块板子上,网上看到的飞控无非就是用AVR 8位系列单片机机跑在16M的,还有就是用STM32F1的,大约72M,最近F4出来之后,又有些直接从F1换F4的。从MCU性能来说,F4是最好的,有众多外设,SRAM,主频,flash。。。 反正新的就是好的。。。 我看过F4,因为它有FPU,但是编译环境我是在不熟,就懒得再学第二个同样功能的IDE,然后F4就被我华丽的掠过了。。。F4性能没的说,版上用F4的童鞋偷着笑去吧,

我在前面设计IMU的时候就把IMU自己单独做了,IMU上带有自己的MCU, 传感器,DC/DC,和通讯接口。从很多角度来说,这个货根本上就是飞控。  加之MCU自己的性能不弱,剩下的资源作为飞控完全可行。但是我为了让IMU还可以用在其他地方,就想着另外放一一个MCU单独做飞控算法。

这个飞控的算法现在的想法很简单,一个mega328就能搞定,但是从电路板设计方便的角度考虑,还是用了和IMU上一样的MCU,这样这两块板子跟基本上电路图通用了。并且这个电路实际中验证过,可以保证没错,减低风险,

想想飞控上还应该有什么?恩,
1. 就是PWM的输入部分,接传统的接收机用的
2. PWM输出部分,给舵机用,
3. 给舵机就得要单独供电,要不然不够用,
4. 电机控制的通讯接口
5. IMU接口
6. 无线数传模块的接口
7. 扩展用的接口

结果这些玩意基本上用掉了所有的GPIO...
实现了6通道的pwm输入输出,给舵机单独的5V供电,可以控制4个无刷,可以接IMU和数传,还留了各留了两个I2C和UART。

结果这个板就这么样设计了,简单吧

楼主:
周末的时候想测试一下油门推力曲线,就搭了个架子测了一下,桨横推,然后用秤测试推力。

能找到的可调电源只有6V/5A,为了大电流电源,就找了个dell 工作站的ATX电源改了一下,单独引出一路12V,可以提供18A的电流

在70% 的油门 (就是占空比) 的时候可以提供580g左右的推力,四个就能上2Kg了,这样的话我的四轴从推力上应该能飞起来。

算算无刷和电调的重量,这个玩意自身的推重比至少有8了,赶上现代航空发动机了,,,呵呵,,

楼主:
想着想着,还是给我自己的四轴project做个logo吧,结果就做出了这货

ESC是给电调的,可以换成IMU啦,COM啦什么的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做得相当不错!

楼主:
昨天懒得传图片了,今天补上,
这个就是飞控的真身,呵呵,实际上就是一块MCU,上面引出众多GPIO而已,背面上焊了一个TF卡的插槽,可以用作数据记录,速率上应该够了

板子上没焊接舵机和接收机的引脚,因为已经知道这个板子上有个bug,需要修改

USB本来是想做虚拟串口的但是发现USB弄起来太麻烦,就索性只从USB取电,作为IMU-飞控-通讯这个组合的调试用,程序调完了,最后版本上的这个USB是不会焊上去的

网友M:
顶楼主,来学习的,方便开源算法吗

网友N:
看完整篇文章,着实学习了四轴飞行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要素!非常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M:
顶楼主,来学习的,方便开源算法吗

恩,是这样的,算法没有开源的打算,开源东西在我DIY之外,我还没有搞定开源的那一大堆协议什么
虽然我不会拿这些东西出来卖,但是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劳动成果直接出现在市场上。我不反对有人用什么方法直接复制后拿出来卖,因为抄板的人付出了一定的劳动,并且抄来的有很大可能不会有样本好。

DIYer之间交流是我所期望的,我可以尽量提供算法来源,其中算法交流是一个我极力推崇的东西。

从功能角度来说这些电路的设计不是以低成本为主要目的,很多功能可以用非常简单便宜的电路实现。 从器件选择的角度说,很多器件主要都不是给消费电子用的,如果选择合适的器件的话,可以用10%的成本实现同样的功能,性能的话我说不好,也许可以更好。 因此我觉得就是直接复制的话在消费类电子的市场上没有任何性盈利。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完整篇文章,着实学习了四轴飞行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要素!非常感谢楼主

呵呵,偶就是想到啥写啥,冗长没逻辑。。。。看完受累了

实际上飞控的算法我还没搞定呢。。。。

楼主:
进度部分的最后一点了,就是无线的部分

算了算无线的部分可以用GPS, 一个纯粹被动的接收;一个蓝牙,近程数传用,或者提供一个单独的通道进行调试;一个xbee,主要用作数传。

这些玩意和IMU 和ESC相比简直就是小儿科,反而设计拼装的时候倒是废了不少劲,这个模块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没必要罗嗦了,上个图看看就是了

楼主:
最后上一个完整的组合体,最底下是IMU,中间是飞控,上面是数传

网友:
强帖留名,标记!有机会参考下

网友:
楼主这是在家里面,学校还是公司啊,感觉实验室好干净,好整洁,好高级!!!赞一个!!!

网友:
真的流口水啊

网友O:
终于找到了同道中人!
楼主是本科还是研究生啊,我本科大四了
我也自己一步步的做四轴,diy电调,搞姿态算法,现在最后一步就是调pid参数稳定四轴了
我用的是FPGA搞的,很麻烦,没有AD,感觉FPGA没有用到点子上,但是还是硬着头皮做出来了
我所有的电路都是在一块PCB上,开销太大,比较难调,也没有时间搞第二块板子了
从头到尾都是自己一个人,很寂寞啊
现在参数调的很麻烦,焦头烂额的
一起加油啊楼主

网友P:
顶楼主。。。想问下,楼主开始做这个的时候是什么基础,或者说背景
没画过电路板,没碰过单片机,那么是学电子的吗?当时是大四?感觉没有电子背景的话不会做到这么好,有电子背景的话,又没画过电路板,,,感觉只有这个可能,好奇中,对不。。。。

顺便鄙视一下动不动就要开源的人,好意思开口吗???切

网友Q:
楼主三块板子中间的接插件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顶楼主。。。想问下,楼主开始做这个的时候是什么基础,或者说背景
没画过电路板,没碰过单片机,那么是学 ...

我可从来没过过我是大四,是你看错了

其实说来和有意思,
不是学电子的但是和电子挺近
没碰过单片机但是知道计算机体系结构,
没花过电路板但是画过版图
没做过数字电路但是写过数字电路模拟程序

总之,知道个大概,但是终究不是这个行当中的人,

做得好坏实际上很难界定,比如说看起来是要比AVR系列的复杂得多,但是实际性能可能等同。 说从设计的角度来说,把一个东西做得很复杂是挺容易的,但是做得简单可靠就不那么容易了,需要很多的经验,从这个角度说,我其实做得不怎么样。再MK/KK的飞控用avr实现,这个我自己直接做不到,因此只能找硬件弥补。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如果MK的电调中的程序跑飞了,电调就冒烟了,但是我用了更复杂的驱动可以避免冒烟, 从这个角度说复杂点也有好处。

楼主:
最近 LZ 因为发这个帖子碰到这么个事情,想请板上各位帮我给点意见

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帖子发了一天之后,swanglei 这个ID给我发消息说他想用stm32f4的一个板子跟我换一个完整的IMU(他板子上有啥我完全不关心,因为我根本对F4没有兴趣)。
我觉得事情有点蹊跷,哪有直接上来要板子的。 这时候我还以为他是爱好自己玩呢,就觉得大家交流一下也挺好的,就回复说只有空PCB可以。
然后他又问我要MCU,我没答应,因为我自己也不够了。
事情到这里还行, 我说你给我shipping label我给你寄PCB。
然后发现地址是在张江工业园中,是用公司的账户付邮费。这样的话他就已经不是个人爱好了,而是试图谋取商业利益了

这个不是我个人想涉及的部分,也违背了DIY的精神。想问问各位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下面是消息的截图,我吧部分地址信息和QQ隐去了

网友R:
要是我就不管,不给!

楼主:
引用 网友R:
要是我就不管,不给!

恩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E:
我关注交流思想 算法 做法上面的~~~ 唾手可得的东西永远不是自己的

网友S:
楼主觉得姿态部分是单独出来好还是放在飞控主芯片里面算好?

网友:
这个不顶都对不住楼主了。以后可以向楼主请教

网友P:
引用 楼主:
最近 LZ 因为发这个帖子碰到这么个事情,想请板上各位帮我给点意见

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帖子发了一天之后, ...

我不是看错了,我是瞎猜的,呵呵,猜错了

我比你财迷一点,这种事情如果我遇到的话,我会要个高价。如果你不太想卖,那就要贵点好了。如果一天工作3小时5小时,光是工作量就可以要5-10万,有成品,10万起步。另外,你这东西挂淘宝上一年也能赚10万以上----利润,不是销售额

网友:
mark!也在做,板子早焊接了,现在看了两个月资料了!

网友T:
看到楼主写,MOS管烫到手,我深有同感啊。当时也是初学画板子,自己手工焊,一个不小心就被烙铁烫个半死。后来接MOS管跑步进电机,MOS管烧了无数,经常手摸MOS管看发热情况,曾经差不多两三个月的时间,旧伤没好,又添新伤啊。那是一段值得回忆的过程

网友P:
楼上的哥们还有楼主,可以用镊子什么的沾一小滴水放到MOS管上,可以大体判断七八十度还是100度以上

网友U:
同被MOS烫过。也跟楼主一样,想出了简单的判断MOS烫不烫的方法。
找一段带皮的线,粗细无所谓,用有皮的部分碰一下MOS,如果塑料皮没反应,至少温度不会太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终于找到了同道中人!
楼主是本科还是研究生啊,我本科大四了
我也自己一步步的做四轴,diy电调,搞姿态算 ...

呵呵,同感,,时间开销是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三块板子中间的接插件是怎样的

2.54 排针排母,简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关注交流思想 算法 做法上面的~~~ 唾手可得的东西永远不是自己的

是啊,DIY是乐趣,拿着开源或者DIY的令牌图钱的话就败坏了DIY的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觉得姿态部分是单独出来好还是放在飞控主芯片里面算好?

都一样,完全没有好坏的区别,

我的做法只是用更过的功耗和更复杂的设计换取IMU的相对独立性。 实际上吧飞控和姿态结算程序写在一起也没什么大不了,绝大多数人都是这么做的。因此随你方便,也是你做设计的自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不是看错了,我是瞎猜的,呵呵,猜错了

我比你财迷一点,这种事情如果我遇到的话,我会要个高价。如果 ...

好吧,我也应该放下孔乙己式的清高,学学怎么财迷一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T:
看到楼主写,MOS管烫到手,我深有同感啊。当时也是初学画板子,自己手工焊,一个不小心就被烙铁烫个半死。 ...

哈哈,这段看得我好开心,哈哈哈,,,
我还以为天底下就LZ这么个2的去用手摸MOS看热不热,,哈哈哈

不过你的办法是很简单有效的,值得借鉴。
我的解决方法是找了个恒流电源,调试过程中控制在500mA,这样的话MOS是没有可能烫手的。大电流中找了个红外测温计看看片子表面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上的哥们还有楼主,可以用镊子什么的沾一小滴水放到MOS管上,可以大体判断七八十度还是100度以上 ...

大家都好聪明啊,我咋就没先到这个呢。。。

LZ鼻子比较灵,因此判断早期mos短路的办法就是如果闻到味道了,就肯定短路了,等放凉了再去碰

后来找到了稳压电源就没鼻子什么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同被MOS烫过。也跟楼主一样,想出了简单的判断MOS烫不烫的方法。
找一段带皮的线,粗细无所谓,用有皮的部 ...

这个方法有点小的瑕疵,有的绝缘层耐温可能在200以上,这样就试不出来了。

受你启发,可能热缩管好点

楼主:
LZ最近的进展是决定从新做板,同时把已经发现的影响功能的BUGs改掉,

IMU改掉了发现的BUG,优化了布线结构用于减小对罗盘的干扰。

电调中优化了布线。优化布线之后不再内层做电源分割,完全解放了内层,这样有利于减小电源回路的电阻,简单估计了一下,可以支持25C升温条件下稳定传输8A的电流。

这里罗嗦一句商品电调的电流标注, 基本上没看到什么电调标8A,上来都是10A/20A/30A的标注,网上看了几个拆解的,都是用很多管子并联来降低输出电阻的方式实现大电流传输。这种方式有好有坏。 好的是方便便宜,可以用便宜的管子做大电流。坏处是一个坏了,那一组都坏掉。PCB的排布上也没见到什么新鲜的,除非是他们用了3oz或者4oz的板子。

这里吐槽一下JLC: 便宜是便宜,问题是内层外层都是0.5 oz的板子,那这玩意就对布线线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布线下来内层有效的宽度都有700mil了。 没优化过板子都能到 8A/5min 温热。 如果我能找到打板的地方能做厚铜,LZ就敢说电调支持20A。

楼主:
改了bug的IMU,上版对BMP085的性能不是很满意,就发现了另外两个器件,正好加上看看性能,

上面放三个气压计实属浪费,考虑去掉一个

网友:
哇,这个我吃不消,佩服楼主啊

网友(2012-12-21):
看了楼主的作品,很是精彩。

网友:
向楼主学习,自己也在做电调,也是mk的,自己手工焊的,能转但不能像楼主那样稳!!

网友:
我也在做,前前后后半年了,硬件Freescale S12 + MPU6050 + 商用电调 + E-FLY遥控器,PPM;硬件已经做好了,可是卡在姿控上面,动弹不得。。。最近看MK程序,寻求解决之道。

网友:
实在佩服楼主,真是精益求精,实事求是

网友:
看到大家讨论,烫手的事。我不经想到,我前两天被电烙铁烫了嘴,想来刚这行被电烙铁烫嘴,我也是第一人了吧

网友:
乐在折腾.......顶!

网友:
感覺比我弄的 STM32F4 好太多了!!!

网友:
"还腐蚀了一个钢网"
lz怎样腐蚀了一个钢网?

网友:
看了一下你用的传感器,真贵啊!顺便问下drv8301在哪里能买到?淘宝吗?

网友:
lz 你是我学习的榜样,能这么沉下心来做东西!

网友:
楼主,你在测试飞控板时的软件从哪里载的?能上传一份吗?还有软件的源代码??
向楼主学习!!

网友V:
这些器件相当的昂贵,按照用途看,真猜不出lz是做哪块的
直接打4层板,紧凑的布线,Cadence,ADI陀螺,KF+Quaternion,十足完美主义
LZ是微电子的麽?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些器件相当的昂贵,按照用途看,真猜不出lz是做哪块的
直接打4层板,紧凑的布线,Cadence,ADI陀螺,KF+Q ...

这个说的很是靠谱,

网友:
最没用的机器。之前网上看过将近10个开关的 - -

网友(2013-01-31):
楼主经验丰富啊
应该做数字设计的吧

网友:
真心佩服坚持做真东西的人才

网友W:
楼主你如果要说你是非科班出身的,那我这个计算机专业的就尴尬了
数学物理什么都没你学的精,看到四元数这个名词我都是百度的....
真心感觉我的高等教育的基础教学太差了...怎么弥补啊...
我想学的太多 比如电路分析这种偏理论的知识
又不希望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所以也在学习php,逆向工程这些偏实践的科目
但是到头来是什么都懂一点,但是什么都不精,要做点什么简直比登天还难
别说给我一年,就是给我十年我觉得我都搞不定....
我该怎么办啊?.......

我知道我说的有点凌乱而且不好回答,如果诸位无视我了没关系
但是我真心想听取一下来自诸位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你如果要说你是非科班出身的,那我这个计算机专业的就尴尬了
数学物理什么都没你学的精,看到四元数这个 ...

慢慢来,等你有我的岁数了还在这个行当里面就觉得这些就没什么了

听闻过天才,但没见过。 大家都是普通人,一天都是24小时,有效利用时间就是了

网友:
继续看后文,我是刚刚把传感器读出数的

网友:
LZ很厉害,四轴以后也要玩的、先收藏,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LZ最近的进展是决定从新做板,同时把已经发现的影响功能的BUGs改掉,

IMU改掉了发现的BUG,优化了布线结构 ...

我问过,2盎司加厚貌似可以多花50元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慢慢来,等你有我的岁数了还在这个行当里面就觉得这些就没什么了

听闻过天才,但没见过。 大家都是普通 ...

好吧,不论如何谢谢你,我会努力的

网友X:
这么精彩的帖子竟然这么少回复。。。浮躁啊。都对技术没兴趣。。。估计楼主要说个到多少楼公开所有资料马上楼就给盖起来了。

瞎猜,楼主应该是做芯片设计的吧,钱和技术以及实验条件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X:
这么精彩的帖子竟然这么少回复。。。浮躁啊。都对技术没兴趣。。。估计楼主要说个到多少楼公开所有资料马上 ...

虽然猜得差不多,但我还真不是做芯片设计的。
钱和设备都不怎么样,要是贴出来设备是什么样的大家都得晕死

网友:
很好的经验贴啊,进来学习了。。。

网友Y:
我是一名在校研究僧,导师让我负责四轴的开发项目,逛了几天的论坛,各种找资料,看的是云里雾里,今天终于在楼主这找到了切入点,大概能够把握项目的方向了,太感谢楼主了,这里我先问几个新手的问题:1.电调部分为什么做了那么多的前期工作,最后不就是做出个电调板么,前面做的那么多小板是做什么用的?2.IMU和飞控板的概念我挺模糊的,能否点拨一下。(问题可能问的不是很到位)麻烦楼主了,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Y:
我是一名在校研究僧,导师让我负责四轴的开发项目,逛了几天的论坛,各种找资料,看的是云里雾里,今天终于 ...

贫道也是外行啊,  随便玩玩的,

的确,废了好大力气就是做了个电调,但这里面的难度不比其他的低,我说的是硬件上的和程序调试方法上的,同时机电一体控制是个挺好玩的东西。想想代码可以控制10几A的电流还是挺好玩的。

我做电调实际上已经不单纯是为了电调而电调了,电调出来了,剩下的一股脑就都通了。

飞控和IMU实际上可以和为一体,我只是分开了,改完的设计已经吧IMU直接放到飞控上了,就是板子有点挤,画得太累。

楼主(2013-05-23):
好久没更新了,现在开始继续

之前在不锈钢桌面上调电调的时候不小心把xds100v2  给烧了,很不爽,结果这次做板的时候直接做了5个,采用c2000 lunchpad上面的设计,使用隔离,并且引出一路串口。今天手机没电了,改天传张照片上来。这样的话由于有隔离应该不用担心吧debugger烧掉,并且由于隔离,可以调各种电压的板子不用担心供电问题。

重新画了飞控板,修改了错误的地方,把九自由度传感器画上去了,在端口加上了esd保护,功能更加完善,可以单板搞定四轴控制。板子上实现了USB接口供电和通讯,调试起来方便点。支持TF卡,提供基本上无限量的外部存储。在与遥控器和舵机的接口加上了电平转换,可以无缝连接5V的RC设备,并且提供了和5V外设的接口,比如说超声模块。

最近发现DCM的效果也还不错,并且算法很简单, 飞控上的那个单片机可以直接上到1KHz,只是用不到那么高,正在考虑让单片机跑的慢点,关掉一个核降降温度。

另外做了一个四合一的电调,就是把四个小电调放到了一个板子上,I2C 接口,还没调那个板子,不知道通不通呢。改天放照片

网友:
看了楼主的  我瞬间就有动力了!

楼主:
现在更新XDS100V2的部分。  市面上买的XDS100V2一般要么是使用TI的gerber做得要么是抄的TI的原理图,ti原版的用的是4层板,有点贵,大约200块起,有的便宜有的贵,便宜的做工很差,贵的很好但是很贵。 抄原理图的一般来说体积很大,大约和一个名片夹差不多,用了相同的元件但是用的是2层板单面实现,因此体积大了点,看起来也很山寨。自从TMS570的USB体验板出来之后,XDS100V2实际上已经可以用单芯片实现,在TI的XDS100V2上的CLPD实际用途并不清楚,据说是更精确的控制某些情况下个管脚的上拉下拉什么的,反正不是特别重要。 C2000 lunchpad出来之后,看看原理图好像和那个TMS570USB是一样的,只有少数几个地方不同,因此决定自己画个板做一个试试。做完如下,体积很小,大约1.5cm宽,4.5cm长,双面贴片,使用隔离方式,供电用的是DC/DC,可以直接从JTAG供电给目标板。
当前做好的一共5个,全部使用隔离,两端分别供电,测试了手头的几个片子,没有发现比使用CLPD的XDS100V2慢。测试了cortexM3, F28026/7, Concerto, and CortexR4F, 都没有什么问题。

FT2232H一共两个通道,一个转为Jtag,另外一个转为隔离的UART。提供了5V的接口。 因为是自己设计,做出来肯定合自己心情,还是有点小方便的,哈哈

下面是图片

正面,四个片子,两个大的一个是FTDI的FT2232H, 一个是隔离。 虽然器件的隔离电压标称很高,但是我不需要,我只要12V左右隔离就可以了,因此板子上的隔离间距很小,如果想高压隔离,需要把铺铜间距拉开或者干脆开槽
另外两个小的一个是EEPROM一个是DC/DC

背面主要就是一个隔离和USB接口

局部放大的照片,纯手工摆放0603还是挺不好搞的,不过摆放还算整齐,
做完之后发现实际上0402也能搞定,这样的话整个体积还能小点

全体合影,一起焊了5个,在下面排排站,上面的5个是简单的3.3V或者5V的USB串口模块

回流焊还是挺方便的,一锅很弄很多,不需要像原来的那样一个元件一个元件的焊了,这里面赞一下JLC的钢网,对于0.5mm间距的器件,JLC的钢网工艺没有任何问题,并且价格很便宜,只要60软妹币....配合回流焊,DIY中无敌了

顺便说一句,我的回流焊的炉子也是DIY的,sigh,没钱啊,有钱的话就不用这么寒酸了。 不过这就是DIY的乐趣,,,钱买不来的

网友:
很烧钱啊。自制PCB技术很牛

网友:
帮顶!楼主这种自学精神难能可贵啊!坚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你发现了,呵呵

好东西,价格很好(high),不知道性能好不好

网友:
佩服楼主的精神啊,不顶对不起DIYer精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说的很是靠谱,

微电子,腾空于电子之上,很上

网友:
楼主果真高人,高人为何都在国外呢。最近在玩四轴,跟着楼主的步伐行进。

网友Z:
f4 我在用

28335我也用,2个都用过后喜欢c2000哈

楼主没考虑过DRV8312 或者其他类型的?集成度更高,只是电流不大,内阻也有点大哈

楼主的规划很好,很有条理。

楼主:
这部分更新电调吧,刚刚焊完,还没上过电呢,不知道能不能用-_-!!!

基本上跟上次的是一个样子的,因为要修改一个小错误,因此索性直接大幅改变内部设计,内电源层的分割更加合理,努力做到最少的通孔数目力求保持电源平面的最大完整性。模拟部分单点接地,模拟电源和数字与功率部分的电源完全分开,最大程度减小模拟部分的噪音 (这个绝对的最求完美的蛋疼的方式,疼得很)。新增加了接口的ESD保护。

驱动部分之前说过,管子部分也说过,这里不再叙述。 另外在板子上预留了一些可以焊线的比较大面积的焊盘,用于需要直接接控制线的情况。

画板子的时候觉得挺好玩,就在一个不重要的地方在内层画了一个“防伪标志”,有点好玩的说。

这个电调实在是有点烧钱了,驱动,管子加上cortexM3还有电源啥的,实在是商品电调的N倍的价格。

一共焊了5个,双面贴片,同时摆放五个的时间和分别摆放两个的时间差不多,因此同时做多个效率高很多

这面是三个管子,一个MPU,还有一个CAN收发器。现在发现实际上那个DC/DC的电感太大了,对于高频DC/DC,一个小小的电感就能搞定,但是实在懒得改了,就这样吧。

这面主要是驱动部分,3个N管,电源部分,还有一个采样电阻。没啥稀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Z:
f4 我在用

28335我也用,2个都用过后喜欢c2000哈

TI的东西性能没的说,文档和库支持都很好。 ST相比起来混乱了一些。

但是从电路设计和画板的角度,ST的东西明显方便得多,首先是电源引脚大幅小于TI的片子,其次jtag接口小很多。

TI的很多片子没有片内LDO, 因此常常需要双电源,设计起来麻烦无比。比如DSP中的28335,令人发疯的是cortex-m3竟然带了LDO竟然没有内部连接,还得从板上引过去,靠! 反而ST的片子电源部分简洁明了,一般很容易搞定。

最后TI的片子管脚映射实在是随意的很,可以说乱七八糟,比如一个4线SPI,可能三条线在一侧,另外一条在另外一侧,这样就得千里迢迢引线过去,实在是麻烦

网友Z:
引用 楼主:
TI的东西性能没的说,文档和库支持都很好。 ST相比起来混乱了一些。

但是从电路设计和画板的角度,ST的 ...

哈哈,都让你说中了,不过我是宁愿麻烦点,也喜欢用ADI和TI的东西,有点虚荣心吧,我电调主要用的是DRV8312,DRV8412,我的应用都是小电流的电机,所以嘛就喜欢集成集成再集成。

最初在单位没什么项目的时候也自己喜欢diy做很多模块,考虑接口啊 ,以后的通用性啊。

也做了一些,现在项目多了,每个都要依靠结构给出板卡的尺寸,定位孔之类的,就没怎么做小模块了。

不过TI的东西文档却是给力。有时候看他们的文档也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文档水平哈。

楼主:
引用 网友Z:
哈哈,都让你说中了,不过我是宁愿麻烦点,也喜欢用ADI和TI的东西,有点虚荣心吧,我电调主要用的是DRV83 ...

有的时候设计自由度太大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一切从头开始的时候就发现所有都是可变的,具体到板子设计,尺寸/元件/布局什么的都是可变的,结果就难为难。

如果有一个硬性限制,这样对于做决定就有了更多的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时候设计自由度太大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一切从头开始的时候就发现所有都是可变的,具体到板子设计, ...

现在觉得有时候给个任务书或者方案报告更合适点,自己限制自己。

网友:
楼主的DIY劲头,佩服的很。
尤其是没有硬件功底开始,厉害!

网友:
期待楼主持续更新

网友:
首先我发现楼主比较有钱。。。。。
然后楼主你真的好厉害啊!!!

网友:
LZ很厉害啊,收藏一下,有时间也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部分更新电调吧,刚刚焊完,还没上过电呢,不知道能不能用-_-!!!

基本上跟上次的是一个样子的,因为要修 ...

继续电调部分的更新,

由于电调的基本电路结构没有改变,只是修改了一个小地方,增加了接口保护什么的,因此程序改写很容易,基本上拷贝粘贴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意外,电调上电调试,第一下电机就闭环了,现在考虑的是用PID稳定转速还是直接控制占空比,反正这是一个小问题,最后测一下油门推力曲线做个拟合线性化就完了。

麻烦的还是TI的这个cortex-m3, 不像c28x一样有实时模式,因此在debug的情况下改参数是个很麻烦的事情,现在打算把CAN跑起来,这样在飞控上面就可以直接试验了。

昨天把机架搭起来了,掂量一下挺沉,没有称不知道多少重量。就连上一个电机试了一下。在30%占空比的情况下,一个脚已经有起来的趋势了,看来差不多有足够的推力飞起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继续电调部分的更新,

由于电调的基本电路结构没有改变,只是修改了一个小地方,增加了接口保护什么的, ...

DCM算法果然简单,连写带调试还有传感器矫正一共才一下午时间, 顺利的运行在200Hz,估计一下可能有足够的资源跑1KHz,只不过读取传感器需要占用时间,再说实在懒得用各种timer做成复杂中断控制。

现在的这个版本已经大部分的使用中断完成了,包括USB虚拟串口,I2C总线控制,传感器读取,还有DCM计算,唯一没有写到ISR的就是从USB串口打印了。

按照IMU制作成功的惯例,传个视频

youtube的版本稍微长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N3TX1Dzv9o

youku的版本是精简了的,看起来youku不错啊,帮我把视频翻过来了,,呵呵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YzNzc5MzA0.html

这个ST的陀螺实在是不怎么样,各种噪音,各种跳跃,手拿着板子晃几个大姿态再放水平,零点就不知道飘哪里去了,整个反过来都有可能,然后就看着PID一点一点用加速度计纠正。
可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DCM存在极点的问题,在大姿态下可能有很大的计算误差,另外由于Cortex-M3没有浮点单元,因此整个是定点算法,要损失一点精度。但是对于这个应用,我觉得定点的精度完全可以接受,主要还是DCM的算法极点问题。有时间吧原来的那个kalman翻出看看是不是好点。

网友:
又更新啦,学习……

网友:
楼主能不能帮忙指导下理解四元数,怎么求出姿态角的,然后又怎么跟油门之类的联系在一起的?一头雾水,谢谢

楼主:
继续简单更新,从图片开始
组合好之后整体是这个样子的,中间的是飞控,因为集成了一套传感器在飞控上,最底下的IMU已经是可有可无的了,
最上面的是蓝牙和Xbee通讯还有GPS,主要是无线部分

换个角度,看看飞控的USB接口部分,这个接口由于写好了usb 虚拟串口,加之可以从USB供电,因此调试起来很方便

可以看到飞控的一部分接口用kapton tape封住了,防止短路神马的

加电的情况下,这个状态下,中间的飞控上的程序已经没有跑在ram上了,而是写到了Flash上面,这样
的好处就是不需要每次都写程序进去。现在飞控板上的程序是从CAN接口接收IMU板子的输出,用于方便的输出
和观察调试信息。
算了一下,这摞板子上有10好几个各种颜色的LED,晚上应该挺亮的说。

网友AA:
楼主很厉害,我学习的榜样,我也打算做bldc控制,只是白天上班,只能下班后晚上看看,顺便问一下调试bldc用模拟示波器可以吗,需要多少M的?我对示波器不太了解,数字的太贵,只能买一个模拟的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楼主很厉害,我学习的榜样,我也打算做bldc控制,只是白天上班,只能下班后晚上看看,顺便问一下调试bldc用 ...

我第一个版本的ESC没有示波器可用,因此直接调的,由于当时也是新手,很费劲

第二个用FOC的时候主要是观察20Khz的方波,因此是个示波器就行

第三个就是现在做好的版本也是没有用示波器,直接用片子上的ADC看的,采样率大约1M SPS, 估计带宽也就100KHz就行了

楼主:
CAN果然很好用,速度也不错,主要是比UART方便很多,直接有过滤器,直接到到想发送的地方。并且是多master/slaves网络。 比I2C简单得多,用API的话几行就行,不错。

网友:
最近俺也在搞MK 2.0的电调 成功后再来和楼主交流

网友AB:
引用 楼主:
继续简单更新,从图片开始
组合好之后整体是这个样子的,中间的是飞控,因为集成了一套传感器在飞控上,最 ...

楼主做这堆板子开销不小啊。其实缺了个OSD功能,FPV很好玩的,调试时显示中间数据也很好,比数传电台好用

不知道楼主开始研究控制算法没有。我写一周的程序,周末飞半天,感觉有些厌倦了,GPS定点定高还没做

大家都从电路 开始做感觉很浪费,重复多少遍了,现在都想买个Naza先玩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楼主做这堆板子开销不小啊。其实缺了个OSD功能,FPV很好玩的,调试时显示中间数据也很好,比数传电台好用 ...

当时开始做这堆板子的时候,市面上的飞控还是avr级别的,那像现在的单板机遍地都是,性能高低都有。 实际上板子和自己的需求有直接关系,比如姿态解算的传感器我不知道什么好,就直接靠数量堆了一个。Kalman姿态解算计算开销大,就找了个浮点DSP. 想用2个CAN跑控制信号,就做了个ESC。结果就是现在看到的这堆东西。

OSD不是在我规划的列表中的,但是一个摄像头是做了预留的。摄像头当然很简单了,就是读取jpeg然后传回来的那种,很轻量级的。

OSD硬件直接买应该就行,DIY OSD不太靠谱,因为视频处理和大功率高带宽无线电不是业余可以搞定的。我没仔细做过功课,但是直觉觉得OSD的发射机应该有接口分别给摄像机和OSD数据,因此如果知道OSD数据格式,做个接口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现在基本的软件模块就差飞控了,算法还没搞,因为姿态解算已经单独分离出去了,现在直觉觉得三个PID(roll,pitch,yaw)级联应该可行。你采用什么算法?

楼主:
现在已经把机架搭起来了,ESC基本程序写好了,机架上的电调已经上电调是通过了,现在就差CAN的控制部分和一些控制安全性的东西,应该不是什么难事,毕竟程序框架已经建好,添点小玩意还是挺方便的。

姿态解算完成,现在还没决定用DCM还是Kalman。

CAN网络调试收发都没有问题,很快飞控就能直接通过CAN控制ESC

无线电部分以前测试过,Xbee就是一个透传,蓝牙也差不多,两个都跑在2.4G频段,实在是很挤。GPS的读取还没做,我最讨厌的一件事就是字符串的处理和UART输入处理,烦死,还是CAN简单的多。

最后一个大块就是飞控程序还没写。

网友AB: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把机架搭起来了,ESC基本程序写好了,机架上的电调已经上电调是通过了,现在就差CAN的控制部分和一 ...

楼主还没飞过吧,其实写完姿态部分只是其中的一小小步,姿态的话论坛的 四元数变换矩阵一阶微分方程+重量矢量修正是最好的 (业余来说) 方向余弦不要用,3阶方阵正交化比较麻烦,AMP就是DCM,他的正交比较简单,不过目前也没必要在算法上太纠结,传感器这玩意误差本来就大,还加上震动。

控制的话PID可以飞,但是不稳定,感觉是个低阻尼系统,很容易超调,电调有延迟,我不懂传递函数,凭感觉写控制,有风的话就更麻烦

OSD很好弄,用美信的集成IC 当然弄个CPLD也可以,没那么难

遥控我用SI4432  100毫瓦可以600米,这个方案有人用3W飞20公里

感觉楼主理论水平很高,大学老师? 投入不少精力和时间吧,交个朋友

我的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4249-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1880-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8432-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338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楼主还没飞过吧,其实写完姿态部分只是其中的一小小步,姿态的话论坛的 四元数变换矩阵一阶微分方程+重量 ...

姿态计算已经写完了,无论是DCM还是误差四元数, 明天大约就可以测试他们在振动状态下工作情况了,预计四元数的好点,贵点的陀螺好点,毕竟那个陀螺号称是Ultrahigh vibration rejection:0.01°/sec/g。

姿控部分还没写,不出意外的话应该直接是用四元数控制力矩。没考虑好高度控制是用超声还是手动控制。

你的遥控器很fancy,加装了很多东西。对我来说遥控器随便买一个或者用已经做好的xbee手柄的都行。

电池么,没搞头,直接稳压电源或者USB取电,能飞起来再说。

我围绕这个四轴做了不少东西, 说到OSD,还真没在我计划的列表上。不过要是说OSD的话,我还是可以胡诹一下的。比如我会分别用数传和图传,然后在电脑上实现OSD。CPU比单片机好用的多。结合我现在状态,遥控器和数传的输出部分都在电脑上,无论在哪里飞都得把电脑搬出来,因此加一个图传再做图像处理应该可以接受。

网友AB:
引用 楼主:
姿态计算已经写完了,无论是DCM还是误差四元数, 明天大约就可以测试他们在振动状态下工作情况了,预计四 ...

遥控器的钱还是不要省了,航模里省钱往往是花钱,建议你先买个MWC回来对比着调试,运气不好摔一下啊机械部分全报废

手感,鲁棒性 都是飞出来的,得花大量的试飞时间去弄,如果仅仅悬停一下也没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B:
遥控器的钱还是不要省了,航模里省钱往往是花钱,建议你先买个MWC回来对比着调试,运气不好摔一下啊机械 ...

这玩意说是玩具不如说是做实验,既然是做实验的话,失败是很正常的,并且肯定要想办法在调试阶段减少炸鸡。

最终好玩的还是在飞控算法上,带负载上天不是我的目的

网友AC:
这个要顶,公司里的FOC控制刚刚弄好,是有打算移植到4轴上去。呵呵,菜鸟一只,有没有推荐一款PMSM的电机,4轴用,通用一些,不要不好买!thanks!
楼主强大,真心佩服!留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C:
这个要顶,公司里的FOC控制刚刚弄好,是有打算移植到4轴上去。呵呵,菜鸟一只,有没有推荐一款PMSM的电机, ...

这个真的不知道,航模上没有必要用pmsm,普通的梯形就行了。我曾经试过用FOC算法控制bldc,但是由于BLDC的EMF不是正确的正弦波,因此坐标变换之后不是一个恒定值,而是一个上下起伏的波,这个频率和转速相关,因此我的算法没成功。

如果你不想弄个模型,想搞一个大的,那点击应该还是有不少选择的吧,

网友:
这个方案确实少有人仿    拉风带闪电

楼主:
吐槽一下TI用在Cortex-M3上的DriverLib,这个lib一般情况下挺好用,由于是写给一般情况的,在一些对性能有些要求的地方就不成了,比如说在ISR中用就一定出问题。
之前在用这个API写I2C读取传感器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效率问题,这次在ESC上用CAN的时候,开了200Hz的CAN通信的情况下,电机会有杂音,错步,卡死等等。。。 仔细看了下代码竟然发现读取CAN寄存器的时候每次都有5个循环的等待,擦。。。
在大幅优化了CAN的主要读写函数的情况下,200Hz的CAN通信控制就没问题了,

楼主:
之前分别作了DCM和误差四元数的姿态解算,这次把他们放到一起去。

在IMU的板子上集成了两套10DOF的传感器,还有一个CAN的收发器。由于MCU足够强大,因此两个算法同时跑在一个C28x DSP上面,然后用Cortex-M3负责传感器的读取工作,还有CAN接口的数据处理工作。

整个的流程就是Cortex-M3按照200Hz读取传感器,然后用IPC中断的方式传给C28x, 由DSP进行计算然后返还结果给Cortex-M3。Cortex-M3之后把结果从CAN总线发到飞控,飞控收到之后一路由USB串口发送到上位机,一路由XBee发送到上位机。因此从下面的视频可以看到两个算法的对比。在这个对比中,两套算法实际上用的是两套传感器的数据,因此稍有差异。但是总体上的性能都还可以。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Y5NjQ5NDg0/v.swf

之前进行硬件开发的时候考虑到可能用小波滤波的方式除掉数据抖动,因此在IMU板子的后面预留了一个可以连接STM32F4邮票板的位置。
这个邮票板也是自己设计的,使用I2C接口进行输入输出。

但现在看来,仔细调调参数, 无论是Kalman还是DCM都不需要额外的数据滤波,这个接口等以后有更好玩的再用吧。
这个是TMS570, 也是小板一块,只做了一个测试了一下debugger连接

这一次画板的成功率很好,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功能模块都是正确的,丝印有几个错了,但是不影响功能。贴片的成功率也是很高的,好像只有一个因为是DC/DC器件的问题不好使,但是拆下主要元件重新贴片到新的板子上就没问题了。
这个是贴片的过程
刚摆好几个元件

继续摆放

更多的元件

再多一些

总算快完成了

焊完之后

两个版本的IMU,稍有区别,但是总体设计没变,第二版功能更好,电路设计也更加合理

现在这个工程完成了很大一部分,硬件部分基本上搞定,包括机架,电源,遥控,螺旋减,电机,电调,飞控,IMU,无线数传都已经搞定,剩下的只有超声模块需要做一下,不过一个arduino就能搞定,很简单。
机架的部分

软件部分写了2/3左右吧,CAN网络已经通了,电调的程序已经基本写完,姿态解算的程序写完,飞控部分的整体架构写完,无线数传部分框架写完。剩下的就是详细飞控算法,通信的协议定义,GPS接收了。

电调经过我不屑的努力,已经比较可靠了,起动成功率已经接近100%了,陆续做了堵转保护,掉信号保护,过流保护等功能,同时实现了CAN总线的200Hz控制。

这个就是这段时间的总结,下面要忙些别的事情,四轴的还得先睡一下,等醒了再继续。。。。

网友AD:
你好楼主,我最近刚开始学习用蓝膜手工做PCB,发现显影这个步骤老是过不去。显影总是该掉的膜不掉,不该掉的掉了,也就是说显影是拖泥带水的那种。

不知道是我曝光时间问题,还是显影液浓度问题。你帮我看下。

做了好几次了,把一包显影液都用完了,还没有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D:
你好楼主,我最近刚开始学习用蓝膜手工做PCB,发现显影这个步骤老是过不去。显影总是该掉的膜不掉,不该掉 ...

给图片配点说明?

网友(2013-07-01):
引用 楼主:
给图片配点说明?

LQFP44封装的,勉强做成这个样子了,断了几根线,我给用焊锡补上了。功能还都正常。

网友AD:
引用 楼主:
给图片配点说明?

激光打印机打印的菲林曝光用的节能灯显影模糊了,经过我的总结,曝光时候需用玻璃压住菲林防止光线侧漏。这个也是显影组后线断了不少,感觉是曝光时间太短的原因,刚开始曝光5分钟后来加到20分钟发现效果好点

网友AE:
请教楼主,F28M35H52 这颗料价格如何?在什么地方弄得到?挺适合做我忙活的一个案子啊,网络+电机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简单更新,从图片开始
组合好之后整体是这个样子的,中间的是飞控,因为集成了一套传感器在飞控上,最 ...

实在是漂亮啊,LZ这是在做产品啊……狂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激光打印机打印的菲林曝光用的节能灯显影模糊了,经过我的总结,曝光时候需用玻璃压住菲林防止光线侧漏。 ...

恩,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总结的也对

1. 干膜的话,最好在曝光之前把表面的膜也去了,这样分辨率好点

2. 那个灯管我最早的时候用过,实际上效率很低,要相当长的曝光时间,后来用405nm的LED, 15秒左右就可以了,因此你的曝光时间很可能短了

3. 显影后对比度不足可能是曝光不足也可能是干膜过期了

4. 涂个绿油吧,之后无论是焊接还是用起来又方便太多

5. 显影的容器,,,难道你用的是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E:
请教楼主,F28M35H52 这颗料价格如何?在什么地方弄得到?挺适合做我忙活的一个案子啊,网络+电机控制。 ...

做电机控制没的说,150MHz 的C28肯定够用,网路的话75Mhz的M3也没问题。
就是这个片子不太好买,之前digikey和mouser都有,大约$30/pc,最近缺货? 另外片子的bug有些,我没碰到,但是你要想做产品的话最好留意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电机控制没的说,150MHz 的C28肯定够用,网路的话75Mhz的M3也没问题。
就是这个片子不太好买,之前digi ...

这么震撼滴价格,哇嘞嘞,产品哪里用得起……

网友AD:
引用 楼主:
恩,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总结的也对

1. 干膜的话,最好在曝光之前把表面的膜也去了,这样分辨率好点

我再进一步总结下失败的原因。

还是我不熟悉干膜的用法原因。

1.第一次用蓝膜,不知道是三层的(前后两层是透明无色的保护膜,中间的才是真正的蓝膜),一直以为是只有一层保护膜,我只撕掉了其中的一面保护膜,曝光时事实上另一层保护膜还在上面也就是对着光的那边。一开始我曝光了5分钟。发现已经有印子了(就是线路已经被照到上面显示出来了),感觉可以了,就丢到显影液里面开始显影了(这个时候另一层保护膜还在上面我不知道需要撕掉,以为会自动掉的),保护膜还在上面所以导致显影液不能正常接触蓝膜。硬是在里面泡了20多分钟,最后很掺的失败了。后来发现是那层保护膜需要显影前给撕掉。我的蓝膜是我一年前买的,当时买的没有用,最近才拿出来用,我撕蓝膜的保护膜是用透明粘胶纸撕的。我发现蓝膜的两面的保护膜材质不一样。一面是柔性的(用手揉不会响),一面是类似于玻璃纸似地的有点脆的那种感觉(手揉会有响声)。那层柔性的很好撕掉,可是那层脆的总是很难撕开头,总是和蓝膜粘的很牢固,为了找头(类似于透明胶带,找不到头的感觉真不好),浪费了不少面积的蓝膜。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蓝膜太久了,就是你说的过期了的原因。你的有这么难撕么。

2.我发的那个STC的单片机其实是0.8毫米脚间距的。勉强做好了,现在要做0.5脚距的STM32LQFP100封装的。线宽线距都是10mil,没有做过这么细的,不知道能否可行,蓝膜的方法。一直在犹豫做不做,后来你看见你好像又做了块板子吧。线宽线距也是10mil的吧。如果可以的话,我也试试。不知道这个能做到多少的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我再进一步总结下失败的原因。

还是我不熟悉干膜的用法原因。

蓝膜自身的分辨率很好,可以做到6mil/6mil的线宽/线距,我在很小的0.5oz的板子上做过

分辨率的限制在那个胶片上,激光打印机出来的大约也到6mil就已经不太行了,保险起见,8mil/8mil肯定能行,到12mil的时候就完全没问题了

市面上买的感光板很好用,0.5oz的板子,我做小面积6mil/6mil都没问题,大一点的,比如>10cm2 的最好还是8mil到10mil。

网友AD:
引用 楼主:
蓝膜自身的分辨率很好,可以做到6mil/6mil的线宽/线距,我在很小的0.5oz的板子上做过

分辨率的限制在那 ...

恩,我今天就去试试,另外你说的紫外灯,能否给我上个淘宝的链接让我看看具体是哪一种灯。用节能灯太浪费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恩,我今天就去试试,另外你说的紫外灯,能否给我上个淘宝的链接让我看看具体是哪一种灯。用节能灯太浪费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5387-1-1.html

没有淘宝链接,我自己做的,
要不我把它放到淘宝上买个价?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5387-1-1.html

没有淘宝链接,我自己做的,

紫外线波长365nm的灯管今天我买了两根,上面说是两分钟就能曝光完成,先玩着。

网友:
楼主真是用功啊,榜样!

网友:
菜鸟一枚,向楼主膜拜了

网友AF:
引用 楼主:
现在更新XDS100V2的部分。  市面上买的XDS100V2一般要么是使用TI的gerber做得要么是抄的TI的原理图,ti原版 ...

请教大大
回流焊怎么DIY 的阿。
苦比自己手焊的吊丝路过。

网友AF:
引用 楼主:
当时开始做这堆板子的时候,市面上的飞控还是avr级别的,那像现在的单板机遍地都是,性能高低都有。 实际 ...

大大, 对于AV信号的OSD 直接用 MAXIM 的 MAX7456 就可以搞定了。
再简单 可以用MCU检测帧同步信号,然后算坐标点,把IO 拉高,这样就叠上去了。
PC端需要做一套配置的GUI 。
用来配置显示的字符和小图标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大大, 对于AV信号的OSD 直接用 MAXIM 的 MAX7456 就可以搞定了。
再简单 可以用MCU检测帧同步信号,然后 ...

好吧,这个MAX7456实在是方便哈,这个思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F:
请教大大
回流焊怎么DIY 的阿。
苦比自己手焊的吊丝路过。

呵呵,回流焊么,流程是这个样子的,
1. 首先要有钢网,没有的话高密度元件没戏
2. 然后要有锡膏,有铅/无铅/低温的都行
3. 找个刀片把锡膏印到板子上去,具体移步youku,搜索相关视频
4. 准备炉子,按照网上的温度曲线烤就是了

具体说炉子,我用的是一个小烤箱,上面接上一个热电偶测温。温控使用PID控制器和固态继电器。这样就明白了吧。

网友AF:
引用 楼主:
呵呵,回流焊么,流程是这个样子的,
1. 首先要有钢网,没有的话高密度元件没戏
2. 然后要有锡膏,有铅/ ...

明白了。  我以为自动打件的呢。
手动的方式有了解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明白了。  我以为自动打件的呢。
手动的方式有了解过。

就个位数的板子,自动还不够麻烦的呢

网友AF:
引用 楼主:
就个位数的板子,自动还不够麻烦的呢

老大
你的传感器数据读出来了么?
有没有PC端做一些数据查看,分析的小工具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F:
老大
你的传感器数据读出来了么?
有没有PC端做一些数据查看,分析的小工具阿? ...

参见 170楼

网友AF:
引用 楼主:
参见 170楼

感谢回复。
请教个问题。小弟因为新手入门。
看到高端点的飞控都是二百块左右的陀螺,而且还是模拟的单轴的。
而现在入门级别的都是几十块的数字三轴 六轴陀螺。

只有开源的 Paparazzi 最新的版本上使用了9150 九轴陀螺。为何 提Paparazzi 呢。因为 Paparazzi 在open source 飞控中是还不错的。
还有MK 之前开源的 ,从了FC2.1 后就闭源了,FC2 开始也使用了 二百多块的 单轴模拟陀螺。
看那个低空飞行。的确很稳 很稳阿。

重新翻了一下大大的帖,看您的意思是 陀螺精度不是非常 特别的要考虑。
如果不麻烦的话,老大能否给俺讲讲数字陀螺和模拟陀螺有啥特别的区别么?
谢谢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感谢回复。
请教个问题。小弟因为新手入门。
看到高端点的飞控都是二百块左右的陀螺,而且还是模拟的单轴 ...

陀螺精度和体积相关,现阶段做不出小体积高性能的器件。因此一个封装一个轴。但是你要是非要把三个封在一起我也没话说,只是现阶段那种器件太贵

数字和非数字陀螺就差一个集成的ADC和数据接口控制。数字的用起来简单,但是一般而言集成ADC的精度没有分立器件好。再一次,体积大的话性能高点。

陀螺的精度还是挺重要的,决定了姿态检测的响应速度,我的还没飞,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只是眼睛看起来贵贱陀螺看起来差不多。

网友(2013-08-01):
引用 楼主:
陀螺精度和体积相关,现阶段做不出小体积高性能的器件。因此一个封装一个轴。但是你要是非要把三个封在一 ...

非常感谢老大回复。
我看MK 的飞控FC 1.3用的是村田的 ENC-03.
后来MK 升级成了 FC2.0 就用了 ADXRS620  。 貌似FC2.0 飞起来非常的稳。

还有MK 的飞控貌似也没有用复杂的算法解算姿态,而是尝试用简单的方法描述复杂的问题。

网友(2013-09-08):
新手一时间还没法完全看懂,留个脚印查查别的资料补习下。

网友:
这个必须定!!!!!!!!!!

网友:
这个好帖子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还没做完的路过

网友(2013-12-31):
看了楼主的帖子,只能说一个字:不差钱!真不差钱!

我做项目搞磁阻电机的,但是帮同学竞赛设计PV控制系统时,看过无刷的算法和论文,FOC没那么麻烦,实现起来还是很容易的,当然模型用提倡无传感器,这个约束下麻烦点。

楼主要是想要不那么麻烦研究算法,可以试试仙童的FCM8531,这货自带MCU和AMC引擎,实现FOC超级简单,还有够用的文档和上位机工具——除了价格,当时我差点用这个了。

楼主:
终于看懂飞控算法了,总结如下,四轴是X形状的,

实际上什么形状都行,几轴都行,甚至对不对称都行,核心算法都是一套,就是稍微变一点就行了,

楼主:
昨天结束了电调的优化工作,把原来的代码仔细的看了一遍,优化结构和中断,最终中断只用了2个,每个20Khz,对于一个50Mhz的cortex-M3不是一个问题

电调用CAN通信,油门控制200Hz, 并且可以以50Hz的频率提供转速,电机电流和电调状态信息。

飞控的部分优化了I2C传感器数据读取的部分,在100Mhz的cortrx-M3上CPU使用率不大于25%. 实现了从CAN总线电调控制,电调状态读取和上位机显示

吐槽一下TI的Concerto这个片子,这个单片机很好,功能强大,双核 balabala, 但是手册中错误很多,并且示意图有误导作用。我就掉这个坑里面了。 这个片子在手册上的示意图明显可以用M3控制ADC,但是实际情况是只能是C28控制ADC。因此为了一个ADC的数值,就得使用双核,要不然单核搞定。 此外,据说M3可以直接读取ADC结果,但是无论我怎么搞,M3那边的寄存器读数就是0. 最后没办法只能曲线实现,麻烦死了。

下面这张图是上位机软件,没有完全实现功能,比如start/stop这两个按键还没有和飞控联系起来,但是作为状态指示已经没问题了

楼主:
今天搜索了一下文章,把前面式子中的几个系数确定下来,主要是A和B,一个是力臂长度,另外一个是Z轴的转动力矩和推理的转换系数。
A大约是0.16, B大约是0.1

另外根据以前的测量结果,推力和占空比的关系基本上是直线,y= 0.975 x - 0.131,  式子中y是静态推力(千克),x是占空比(从0 到0.7)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四轴的简易建模工作,剩下的基本上就是调整PD的参数了 。

网友:
顶一下楼主,表示会继续关注!

楼主:
四轴的平衡没问题了, PD 的调整实际上很直观,P的调整很快就到振荡的程度,然后加点D就应该可以了,但是由于程序中写错了一点,非零的D项造成发散振荡,手都拿不住,改正了程序之后四轴直接就能平衡了,方向控制也没什么问题,由于没有遥控器也没有动力电池,只是绑在地面上飞了一下

正是由于没有电池,整机800g的体重,实际一共用了8A左右的电流就能飘起来了,和我最初估计的30A+的电流差了不少,担心的电调发热实际上完全没出现,电调上面最热的部分不是mosfet而是那个MCU

下面直接用超声波定高,然后GPS定点就可以玩航线了

超声的问题是那个模块是5V,我的整个电子部分都是3.3V。。。

网友:
牛B轰轰的,厉害

网友:
精益求精!

网友:
好牛的4层板。

网友:
楼主做这些是在工作时间之外的时间里做的吗?如果是的话请教楼主有哪些好的学习方法,总感觉自己学习的进度很慢。

网友:
小白   不说话   顶一个

网友:
这得多长时间呀

网友:
好长的贴啊。。。赞,,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啊,佩服

网友:
学霸的玩法,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一年多前的帖子看的深有体会,一步一步做起来真的是不容易

网友:
生活乐在折腾呵呵。楼主,看好你长贴。

网友(2014-02-11):
mark一下,哈哈,赞一个

网友:
连续看了将近一个小时你的这个帖子终于看完了 发现楼主学什么会什么 坚持不懈 哎 我开始也想好好弄 放寒假到家了想继续搞 发现条件苛刻 又不去克服 将近一个月没有继续搞四轴了 惭愧啊!难道这就是国内外的区别??

网友:
你太厉害了,佩服你的坚持和学习能力,向你学习

网友AD(2014-03-18):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换相电流补偿,不然会有电磁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换相电流补偿,不然会有电磁噪声。

没有,原因好几个

1. 没必要,电磁噪声比螺旋桨噪声小很多
3. 在低端模型级别的无刷上面很多高级技术都没什么明显效果,都不是主要需要解决的矛盾
3. 不知道这种高级技术
6. 没时间弄,楼主正在学习高级计数法。。。

网友:
楼主就是我的榜样!请问楼主是怎样处理学习工作和生活的

网友:
屌爆哎,膜拜学习了!!

网友AG:
很早就在youku上看到无刷的调试视频,原来楼主在这里,求四轴飞行视频膜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G:
很早就在youku上看到无刷的调试视频,原来楼主在这里,求四轴飞行视频膜拜啊 ...

这个,,,,,好吧,这个四轴从来没有完全飞起来,因为我没有遥控器和动力电池。。。。
不过平衡控制什么的都没问题了,飞起来也并不奇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吧,这个四轴从来没有完全飞起来,因为我没有遥控器和动力电池。。。。
不过平衡控制什 ...

楼主依自己的想法就好

网友:
很不错,标记下

网友:
终于看完了。。。

看的过程好多想说的,看完之后不知道说啥了。

我自己用一年时间做四轴,最后失败收场,印象比较深的是电调起火那一瞬间。。。

网友:
对于楼主的DIY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

新人刚刚开始研究四旋翼航模,先从LZ的好贴开始学习!

楼主(2014-04-25):
画了两个小板子,

一个是OSD,不知道能不能行,先看个效果图乐呵一下哈

另外一个是遥控接收机信号转为CAN,这个3D模型没做完,就不放图了

网友:
DIY的乐趣, 这就是成功者的足迹

网友:
支持DIY精神,楼主很坚持,学习了!

网友AH:
期待楼主的OSD大作

网友AI:
我因为在网上搜到这个帖子,又因为注册的时候有一句话:这里远比混乱的现实世界美好
我觉得技术的世界确实比乱糟糟的现实好(这种想法也是中国的官员和企业管理者鄙视的)~~
就花30元买了个注册码~~~~

网友AJ:
刚开始搞四轴 IMU我只用了一个MPU6050 现在已经把采集回来的数据转换成pitch roll yaw  现在飞控算法 有点迷茫 用PD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期待楼主的OSD大作

这个osd不知道能搞成什么样子,首先硬件平台不知道能不能用,其次还不知道NTSC的信号格式,最后算法还不知道怎么搞

真是一问三不知的节奏,目测有可能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我因为在网上搜到这个帖子,又因为注册的时候有一句话:这里远比混乱的现实世界美好
我觉得技术的世界确实 ...

呀,LZ很意外的得知LZ的流水帐还是有积极的意义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J:
刚开始搞四轴 IMU我只用了一个MPU6050 现在已经把采集回来的数据转换成pitch roll yaw  现在飞控算法 有点 ...

我用的是PD,还没飞,现在在搞小四轴,

这个四轴的遥控器和动力电池刚刚买回来,接收机的转接的程序还没有写,遥控器还不会用,连平衡充电器还没搞定呢,离飞起来还是有点距离的

网友AK:
感光干膜搞的不错,最好能写个感光干膜教程。看你竟然是使用的eagle,这玩意3d效果不错

网友:
看得出,楼主是一个细心的人

网友AJ: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PD,还没飞,现在在搞小四轴,

这个四轴的遥控器和动力电池刚刚买回来,接收机的转接的程序还没 ...

这样啊 接收机 我还没考虑   前一阵子 调电调的I2C通讯 就弄了半个月 还是先弄PD吧 一起加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J:
这样啊 接收机 我还没考虑   前一阵子 调电调的I2C通讯 就弄了半个月 还是先弄PD吧 一起加油吧 ...

接收机转接不是必须的,LZ设计飞控板子的时候考虑到接收机的接口了,只不过后来由于CAN总线用着实在是太方便了,就懒得在双核的片子上调程序了,直接用一个MCU把接收机的信号转为CAN总线就好了

试试CAN总线吧,比I2C用起来方便很多,LZ设计电调的时候预留了I2C和UART,但是CAN实在是太方便了,剩下的两个预留的接口根本就没配置

LZ的这个四轴还有不少东西没搞定的,当然都是次要的,比如GPS定点控制(也是一个PID的问题),超声波定高自主起飞降落, 还有就是气压高度定高,

OSD是预留部分,近期不会加进去,无刷云台也是远景规划

无刷云台这个玩意很有意思,看了看网上买的,一共有两类: 1. 开环控制。 2. 闭环控制。 电机电流控制肯定是SVPWM方式,开环的就靠SVPWM的矢量控制角度,闭环的就是找个编码器读取角度。显然闭环的控制更加准确。 一般云台稳定靠gyro,加速度计是辅助,之后控制算法还是PID,实际上和四轴平衡的方法很类似,LZ不觉得这个云台稳定技术上有多难。并且由于云台电机直径大, KV值很低,集成的无刷驱动器就能直接提供足够的电流,电路设计并不困难。 当然,做好不容易,但是做出来可以将就用的应该不困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感光干膜搞的不错,最好能写个感光干膜教程。看你竟然是使用的eagle,这玩意3d效果不错 ...

LZ已经放弃干膜了,现在所有的板子全面打样,效率好一些

PS: eagle是最初用的,现在用allegro,那个3D 也是后者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感光干膜搞的不错,最好能写个感光干膜教程。看你竟然是使用的eagle,这玩意3d效果不错 ...

干膜不是很容易搞,特别是没有laminator的时候。现在我即使自己做板子,也是用感光板

自己做板子是快,单面45 分钟。但是只能是单面,还是打样比较好,双面,可以做高点的密度,性能也能保证

网友AJ:
引用 楼主:
接收机转接不是必须的,LZ设计飞控板子的时候考虑到接收机的接口了,只不过后来由于CAN总线用着实在是太 ...

我一直对这个感兴趣 碰巧毕业设计有这个题目 就抢了过来 电调是老师给的 用德国MK的 挺多地方都是受老师限制的 等毕业以后 自己搞 好好  DIY一下  现在就是 争取 飞起来 把业毕了再说 没办法 主要矛盾是毕业啊 时间 还催的紧。。。

网友AL:
请问LZ是如何自己腐蚀出钢网出来,需要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L:
请问LZ是如何自己腐蚀出钢网出来,需要什么材料?

H2O2+HCL 前者是强氧化剂,负责生成金属氧化物,后者是出去氧化生成物用的

还需要不锈钢片,干膜,显影液(纯碱/碳酸氢钠),激光打印机,透明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我一直对这个感兴趣 碰巧毕业设计有这个题目 就抢了过来 电调是老师给的 用德国MK的 挺多地方都是受老师 ...

飞起来不难,特别在有电调的情况下

网友AL:
引用 楼主:
H2O2+HCL 前者是强氧化剂,负责生成金属氧化物,后者是出去氧化生成物用的

还需要不锈钢片,干膜,显影 ...

感谢回复,HCL现在都不好买了

网友AJ:
引用 楼主:
飞起来不难,特别在有电调的情况下

电调不是那种商业电调 不过德国人很给力啊 我现在只需要通过I2C 传过去一个0--255的数改变占空比 就能改变电机转速 慢慢来吧 以后有不懂的一起讨论吧 不过更多的是向你请教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L:
感谢回复,HCL现在都不好买了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试试铝片,就是可乐瓶的那种,

腐蚀铝应该方便很多,毕竟化学活性大很多的,

你可以试试柠檬酸和过氧化氢,

另外酸的话,有些产品应该就是酸性的,比如说厕所清洁剂,或者疏通厕所下水道的那些玩意,很多都是强酸

楼主:
引用 网友AJ:
电调不是那种商业电调 不过德国人很给力啊 我现在只需要通过I2C 传过去一个0--255的数改变占空比 就能改 ...

MK的程序如果你看源代码的话,就是这个,
我记得MK用的是AVR,因此PWM也是8位的,直接设置占空比,

由于没有了PID环节,相对相应比较直接,同样,如果你从全油门直接减到零可能会烧东西

网友:
虽然不懂
还是要看
lz精神佩服呀

网友AH:
引用 楼主:
这个osd不知道能搞成什么样子,首先硬件平台不知道能不能用,其次还不知道NTSC的信号格式,最后算法还不 ...

OSD有专用的芯片吧,还要用到算法吗,现在做到哪一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H:
OSD有专用的芯片吧,还要用到算法吗,现在做到哪一步了

打板,还电路未焊接,程序还没写,摄像头还没买,还没电视,也没有示波器,

。。。。好像什么都没有。。。

网友AH:
引用 楼主:
打板,还电路未焊接,程序还没写,摄像头还没买,还没电视,也没有示波器,

。。。。好像什么都没有。。 ...

板子打好了预定一块啊,摄像头什么型号,手头只有OV7670,显示可以用视频采集卡,OSD用啥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板子打好了预定一块啊,摄像头什么型号,手头只有OV7670,显示可以用视频采集卡,OSD用啥芯片呢 ...

暂时是非卖品,也不会开源,纯粹DIY的玩具,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间接Kalman的中心思想就是用估计姿态变化量的方式来跟踪实际姿态变化。在算法中同时估计的还有传感自身的静 ...

个人愚见 C语言处理矩阵的关键是怎么认识矩阵求逆
我的处理方法是 左除代替求逆 高斯消元 实现左除

楼主:
要挪窝了,因此赶快把没做出来的工具做出来,这个就是回流焊的烤箱部分

烤箱自身是个二手货,买来的时候奇脏无比,有一层厚厚的油脂。。。。总之,清干净之后还算不错,

这次新加了几个固定部件,让回流焊质量更稳定,

烤箱内部增加了一个温度探头,就是k-type thermocouple

这个是TC的接头引出

这个是控制器的整体效果图,前面板两个东西,一个是PID,一个实开关,控制输出的情况

底面贴了几个橡胶脚垫,这样不至于滑动

内部主要是一个PID占了主要空间,黄色的是thermocouple的接口

侧面看最大的是SSD部件,根据自身需求增加了一个输出控制开关,用于快速关闭输出

背面有电源的输入输出,还有thermocouple的输出接口,

刚才试验了一下,这套硬件工作了,但是PID控温还不够好, 主要是参数还不对,明天再说,

网友AM:
楼主 可以自己制作一个PID恒温控制器的  如果单单是热电偶一种温度传感器以及不是PID自整定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M:
楼主 可以自己制作一个PID恒温控制器的  如果单单是热电偶一种温度传感器以及不是PID自整定的话 ...

很多东西都可以自己搞,PID就是其中之一,一个Arduino可以搞定,有各种PID算法,包括auto tune。

问题是自己做也不见得有意义,肯定不会便宜,因为还要设计电源,显示,可控制按键,这样还额外增加时间成本。往极限里说,固态继电器应该也可以DIY,可是。。。。你懂的

我在这个地方要求可靠性和方便,因此就是把成熟的实验室用的版本换成了低价的山寨货用于控制成本,不少部件都是拆的旧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东西都可以自己搞,PID就是其中之一,一个Arduino可以搞定,有各种PID算法,包括auto tune。

问题是 ...

赞成   加油

网友AM:
不知楼主 能否分享一下  Arduino  auto tune的源代码  我不知道什么是Arduino  刚在淘宝上查了一下  原来是开源电子积木  这个东西对新手来说应该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M:
不知楼主 能否分享一下  Arduino  auto tune的源代码  我不知道什么是Arduino  刚在淘宝上查了一下  原来是 ...

我还真的没有这个代码,可以网上搜一下,移植一下就好

网友(2014-06-02):
跟着楼主慢慢开始玩四轴了!!!

楼主:
做了一个状态显示器,使用cortex-M4 和SPI-LCD
电路板自己画的,自己贴的片,算法自己设计的,
视频只是一个演示,不是实际的数据显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gAplF6mIGo&feature=youtu.be

楼主(2014-07-15):
做了一个小板, 把接收机的输出转为CAN总线信号。
然后折腾好久输入的控制信号和四元数的转换,总算能飞起来了。

飞的不高,大约只有5cm。。。时间不长,大约只有2秒,

发现了很多问题,不是算法的控制事情,而是机架的问题。 由于现在用的这个机架太软了,结果起飞之后变形造成两只螺旋桨不平行。还有就是电机安装角度精度不够,造成四轴旋转。

此外, 电池在一次起飞的时候掉出来了。。。。

不管怎样,这是我的四轴第一次无系留飞行

网友AN:
引用 网友O:
终于找到了同道中人!
楼主是本科还是研究生啊,我本科大四了
我也自己一步步的做四轴,diy电调,搞姿态算 ...

不知道你还在做没有,我也考虑过用FPGA做,就是一直没找到借鉴的。

网友AO:
两年了,佩服楼主

网友AN:
刚才发错地方了,弱弱问一句,你没用遥控器控制电调让电机转动,如何算是成功。 你那个板还调不调啊。不会送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N:
刚才发错地方了,弱弱问一句,你没用遥控器控制电调让电机转动,如何算是成功。 你那个板还调不调啊。不会 ...

板子在不在没什么关系吧,这个不是这个帖子讨论的问题
调不调板子也不是这个帖子的话题,调通了最多也就是一段试飞视频
遥控器不是控制电调的唯一方式, 另外成功与否和有没有遥控器没关系
所以,你想表达啥? 想说楼主进度太慢了么?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N:
不知道你还在做没有,我也考虑过用FPGA做,就是一直没找到借鉴的。

我没啥时间搞这个,已经放了好几个月了,上周总算找到点时间把遥控控制部分搞定,飞了一下发现一堆问题,
看看这个周末能不能小飞一下

我没有使用FPGA,我就是用MCU做的,

由于第一次做,没经验,电路做的有点不算完美,有时间的话我会做下一版,考虑减少板子数量,精简用不到的冗余功能,并且考虑让电子部分支持6s电池,准备大点的载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O:
两年了,佩服楼主

压力大,没时间啊,

网友AP:
说好的四个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P:
说好的四个电机呢

哈?电机?还四个?

电机都装上去了哈

网友(2014-08-16):
楼主进度如何了?

楼主:
已经能飞起来了 平衡控制起来已经没问题了  旋转的部分还没改比例 因此还没能加入到控制解算种
还有超声波和云台最后两个部件还没有填上去 因为没有更多接口了
GPS究竟怎么加入到控制还里面还没最后确定 考虑让它自主飞航线

网友:
给楼主点赞,坚持就是胜利啊,向楼主学习

网友:
Mark下,对楼主的背景比较感兴趣。要是国内做研发的能多些楼主这样的精神,企业家们别老是陷入价格战的怪圈中,做技术的就有福勒。

网友:
今天也开始学习四轴,希望能好好弄下去~

网友:
很有意思啊!!!!!!

网友(2015-01-23):
四轴DIY强帖。多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