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250W电机的工作电流

楼主(2012-11-17):
       买了一个锂电池电池保护板,工作电流20A,过流门限电流是30A。
    现在电机全速启动时,就过流保护断开了,电机换向时也会保护断开。
   请教诸位,过流门限应该放大到多少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a

这么大啊。不知道保护板能不能搞定

网友B:
电机一般都是启动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一般都是启动电流大

主要是用的是锂电池,放电电流太大的话就只能把过流电路去掉了,怕对电池不好,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在电机正常运行的时候应该电流比较小啊   自己做一个电池电压检测的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机正常运行的时候应该电流比较小啊   自己做一个电池电压检测的就可以吧 ...

其实可以改大到100A,但是MOS管最大电流是110A,怕MOS管扛不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