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求助,"偷听"2.4G无线鼠标

楼主(2012-11-17):
家里用的是无线鼠标,型号雷柏3600,电脑的音响是用单片机控制的,现在想用一个NRF24L01+的模块监听鼠标的数据,网上有这个鼠标的拆机图,可以拆开鼠标,用逻辑分析仪监视单片机与24L01的通信数据,但鼠标肯定不会工作在广播模式,有没有可能实现监听,如果可行,我马上就拆鼠标,把通信波型发上来,还有顺便讨论下,2.4G的键盘到底安不安全,会不会被隔壁的高手给监听了,

网友:
监听意义不大吧,2.4g信号衰减很快的。
要想用无线模块监听,首先你要知道发射源的载波频率、调制方式、频偏等信息,没有专业工具应该很难。

网友A:
鼠标如果换个接收器,不是要对码么- -
估计对码过程中就会有交换密钥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鼠标如果换个接收器,不是要对码么- -
估计对码过程中就会有交换密钥啥的 ...

简单的载波频率、频偏、速率、调制方式就够难道英雄汉了,如果没有仪器。
只有知道这些参数,才能去设置无线模块的工作模式,才能接受数据,再分析协议。

楼主:
看来鼠标还是挺安全的,监视别人的键盘鼠标是没有办法实现了,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的鼠标,我拆来内部的电路,单片机SUMP02A,凌阳的,用逻辑分析仪来记录整个上电和对码的过程,是不是就是以监视自己的鼠标了呢

楼主:
我的无线鼠标电路类似第6页中间的那个,用的是24L01的2.4G芯片

楼主:
刚学会传附件,还挺方便的

网友:
无线鼠标一般是不加密的,因为你监听去也没用。无线键盘一般是加密的,否则会泄漏各种帐号密码,我用的罗技无线键盘就是128位AES加密,以目前的电脑运算速度应该是无法解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