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数控电压源和电流源的自动切换???

楼主(2012-11-17):
在电压源工作模式下,当电流超过某一固定值时(比如1A,可能是负载过重或短接)时,实现电压源向电流源转换;
电流源同上!

网友:
用二极管做个与门,具体可以参考春风的电源。

网友:
我是来mark学习的

如何实现电压源和电流源的自动切换

网友A:
就一个限流保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限流保护吗?

对,通过自动切换达到限流保护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