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DIY的300K高频烙铁

楼主(2012-11-17):
根据meinhard8 老大提供的电路图及思路制作的。
LINK: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400k

我是电子BC,只会根据现有的原理图及成功的案例制作;

没有什么好的外壳,使用10MM有机玻璃做底座,原想使用10MM的环氧板来着,但没有找到材料;立柱使用原来准备做四轴机架的铝方管,四周用有机玻璃封闭。

电子材料方面:
1、变压器:公司淘汰的新品,只是连接线特别短被报废;
2、IR2110:中发;
3、IRF630B: 中发;
4、烙铁手柄:淘宝的成品,40多块钱一个,加热芯,20多块一个,买了2套;
5、烙铁架:也是从中发买的,5块一个。
6、数码管是从邮购部买的;

整体图

烙铁架增加待机功能,减少功耗

目前轻松加热到使用温度,用起来比单柄烙铁爽多了。

楼主(2013-01-01):
自己回复下,附上最新程序;

1、增加待机温度控制,若不使用,5分钟后,待机温度为300度,10分钟后 250度,20分钟后,200度,若拿起烙铁后,就重加热,如果动一下烙铁,时间便重新计算。、

网友A:
请问楼主,你有没有测试升温速度有多快 ???  几秒可以达到焊接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有没有测试升温速度有多快 ???  几秒可以达到焊接温度

大概30秒。

做的不太讲究,没有坛子里的老大们做的讲究。呵!

网友B:
这个温度是怎样进行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温度是怎样进行检测的?

由烙铁手柄的热电隅产生微电压,放大,M16的ADC检测电压。

网友B:
你这个电路是放大多少倍?具体的温度计算方法能说一下吗,有没有做冷端补偿?

网友C:
标题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路是放大多少倍?具体的温度计算方法能说一下吗,有没有做冷端补偿? ...

具体请参考这个帖子,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40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题不合格

帖子发布的时间比较早,已经无法修改标题 了。

网友D:
加热速度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热速度不行啊!

没想太多,只想取代那个破烙铁,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挺实用的。

网友E(2020-04-14):
做的不错,支持并点个赞,也感谢你的分享!对于原创来说,很不容易,辛苦了,我看到有人用工业温控器做的效果也不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做的不错,支持并点个赞,也感谢你的分享!对于原创来说,很不容易,辛苦了,我看到有人用工业温控器做的效 ...

DIY怎么也无法与工业成品做比较。

现在自己 家用雪驹的T12,公司用原子的T12,都比较爽!!爱惜用,一个头用一年状态还很好。

重度使用,需要考虑使用合适的烙铁头,甚至上最大号马蹄头,加大贮热量,焊粗也很轻松。

多说一句,烙铁头一定要保护好镀层,最外面的镀层被搞掉后,头子就算是报废了!!
因此,我一直用高温海绵,没有用过钢丝球这类损伤性去锡东东。。

再多说一句,焊台一定要带烙铁头保护功能的,就是不动时,要有降温功能,不能一直高温状态,这样烙铁头就是很轻度使用,也撑不过一个月,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F:
DIY怎么也无法与工业成品做比较。

现在自己 家用雪驹的T12,公司用原子的T12,都比较爽!!爱惜用,一个 ...

谢谢,总结的很到位

网友E(2020-11-16):
引用 网友F:
DIY怎么也无法与工业成品做比较。

现在自己 家用雪驹的T12,公司用原子的T12,都比较爽!!爱惜用,一个 ...

你是根据那个原理图DIY的?我也想做个玩玩,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是根据那个原理图DIY的?我也想做个玩玩,谢谢!

顶楼有链接。。

使用中,我感觉T12更好用些。

可以制作T12,比高频涡流的,可能更好实现。

我在做烙铁时学习了不少,关键在于过程,辐射其它的知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顶楼有链接。。

使用中,我感觉T12更好用些。

哦,我看了帖子里的那个原理图,是手绘的原因吧,很不清晰,你有画原理图吗?可以截个图分享,谢谢,我觉得这个功率部分不难做,就是控制部分,要做的效果好,控温准确,难度很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哦,我看了帖子里的那个原理图,是手绘的原因吧,很不清晰,你有画原理图吗?可以截个图分享,谢谢,我觉 ...

我没有再绘图,也是用的手绘图

那个帖子3楼,第4,5个图绘的很清楚的。可直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没有再绘图,也是用的手绘图

那个帖子3楼,第4,5个图绘的很清楚的。可直接用的。 ...

哦,谢谢,熔丝位怎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