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出错

楼主(2012-11-17):
在用multisim仿真的时候一直出现

这是仿真的电路图    高手指点下

网友:
我学习运放的时候经常出现这种错误 还让重新矫正
不过我用一个普通的运放代替所选的型号貌似就不会弹出错误了
我一般选用op07替换

网友:
ms12可以检测错误并且提出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