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示波器 聚焦 不清晰

楼主(2012-11-17):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今天淘了一个岩崎ss 5711示波器,卖家说无显示,回来后,发现是示波管接线插头松动,重新插上后,能显示但聚焦不清晰,是一根很粗的亮线,聚焦按钮打到底了,辅助聚焦也调了,还是不行,哪位大侠给指点指点,谢谢啦!

网友A:
这个只能看看内部的聚焦电压是否正常了,如果聚焦电压正常,那就是显像管老化了。如果显像管老化,可以想办法激活试试。你先查查聚焦电压吧,这思路是从电视机维修套用的,呵呵

网友A:
你挑聚焦的时候,图像有变化没?没的话就查电位器和相关的连线

网友B:
哪里可以淘?

网友C:
彩电的高压包上是有聚焦电位器的,不知道示波器上有没有

网友D:
楼主,我就只能帮你到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看看内部的聚焦电压是否正常了,如果聚焦电压正常,那就是显像管老化了。如果显像管老化,可以想办 ...

这个不是很懂,但我按电路图 发现一个-469的电压不够,调了电位器后,聚焦就清晰了,呵呵,但又有问题,就是移动波形的时候,波形老是有影子,但移动结束后,影子就消失了,不知道为啥?

GND时线是细的

方波信号也正常

但加上正弦信号后,就变粗了,我怀疑就是那个影子没有及时消掉的原因,但如何消去影子就不知道了

补充:第二幅图还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就只能帮你到这了。

谢谢你哈,我从国外网站下了个,但感觉对不上号,机器是内蒙古电子厂产的,说明书和实际电路有些对不上号,看看你的版本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彩电的高压包上是有聚焦电位器的,不知道示波器上有没有

这个有个高压包,但不敢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可以淘?

淘宝撒,呵呵,200大洋,成色不错,但运费就花了我94大洋,看救得活不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挑聚焦的时候,图像有变化没?没的话就查电位器和相关的连线

有变话,之前线很粗,调了后,稍微好一点,但还是是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就只能帮你到这了。

我看了,我们俩一样的,呵呵。我还花了几元钱买了份中文的。结果没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变话,之前线很粗,调了后,稍微好一点,但还是是粗。

拆机修吧,要是能找到图纸就好办了

楼主:
还有,波形一直在往一个方向滚动 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波形一直在往一个方向滚动 是怎么回事呢?

触发电平调调看,触发方式应该调位自动吧。把你的图纸传上来看看把,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了,我们俩一样的,呵呵。我还花了几元钱买了份中文的。结果没图。 ...

我没有这款示波器,这图纸也是刚刚在网上找来的。我的是松下的,到现在都没有找到手册。不过等坏了再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这款示波器,这图纸也是刚刚在网上找来的。我的是松下的,到现在都没有找到手册。不过等坏了再找吧 ...

呵呵,准备着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发电平调调看,触发方式应该调位自动吧。把你的图纸传上来看看把,呵呵 ...

这个解决了,触发源我先选择的line,后来改为CH1就好了。

网友D:
你的方波也是有拖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方波也是有拖尾的

就是,刚才我也发现了,我把图片放到7楼去了。

网友E:
突然觉得老示波器看着挺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突然觉得老示波器看着挺漂亮的

米少,没法啊,呵呵。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很懂,但我按电路图 发现一个-469的电压不够,调了电位器后,聚焦就清晰了,呵呵,但又有问题, ...

聚焦分开XY的,你再调调X轴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聚焦分开XY的,你再调调X轴的就好了。

怎么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