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收到的eZ430手表

楼主(2012-11-17):
论坛上玩这个的多吗?
本人纯属业余玩玩,没用过430,电工仔一个。
今天刚收到,几个功能试用了一下,感觉还可以,学习下无线通信应该还凑合。
最可惜的是最运动的几个功能既然用不了,如心率、路程、卡路里消耗,好像还要另外买配件才能实现,具体还在研究。
去片~

楼主:
这里就上传光盘里最有用的软件资料,这个是最新版的,其实ti官网也有。
至于上面的一些器件datasheet,楼下有需要再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官网申请到么?还是需要购买呀?看着好炫哈~有意

我也是前几天看到论坛上的一个贴子得知购买途径,以下网址有购买信息: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f/55/t/13378.aspx
这里要多谢论坛上的 Rocky_Zou ,是他找到这个网址的。

网友B:
价格挺给力,期待楼主进一步评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挺给力,期待楼主进一步评测

确实很给力,由原价49刀一下子变到200rmb
深入的评测就不做了,不过可玩性确实挺不错,有3轴加速度传感器、压力传器、RF无线
现在跑过的例程:用3轴传感器控制鼠标、手表按钮控制PPT

网友:
羡慕啊,好玩啊

网友C:
只要200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很给力,由原价49刀一下子变到200rmb
深入的评测就不做了,不过可玩性确实挺不错,有3轴加速度传感器 ...

恩,多谢
确定心率,卡路里还需要另外的传感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200吗???

确实只要两百,有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多谢
确定心率,卡路里还需要另外的传感器么?

嗯,心率,卡路里是需要另外配件,悲剧的是,433Mhz的版本是没有的
刚才试了一下无线更新程序功能,感觉还不错,可以考虑做到实际产品中去。
下一步是读一下源代码,希望可以做些优化并加点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200吗???

确是只需200,而且还不需要邮费

网友D:
看起来不错哦
这个是433 MHz的?
868 和915 MHz不对国内出售啊卖印度都不卖国内,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不错哦
这个是433 MHz的?
868 和915 MHz不对国内出售啊卖印度都不卖国内,呵呵

是433Mhz的
不明白为什么印度待遇不一样,使用欧洲的频段

网友E:
有一块.现在当手表用...............................................

运动功能要买 49刀的腕带

网友:
不好玩,其实就是cc430 而已。。。

网友F:
是不是像普通430一样编程和下载

网友:
不是2.4G版本就不好玩。。

网友G:
显示屏只能显显示数字?能不能搞成考试作弊的?

网友H:
当手表实用不,该有的功能都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像普通430一样编程和下载

嗯,原理图、源代码都开放,当它是开发板那样折腾是没问题的。
除了可以用接仿真器烧写程序,还可以用无线功能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显示屏只能显显示数字?能不能搞成考试作弊的?

段式驱动,基本只能是数字和字母,传个选择题答案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手表实用不,该有的功能都有吧

和市面上一般的电子表差不多,该有的都有了
特别一点的功能有:三轴加速、海拔高度、温度
后两者精度有限,温度是430内集成,受人体温度影响,压力传感器又与温度相关,所以。。

网友:
楼主分明是要大家流口水来着的,呵呵~

开个小玩笑,楼主别介意唷~

网友H:
看来当手表用,还是不错的选择。不知电池能用多久呢

网友:
不使用什么功能,只看时间的话,说明书介绍可以使用27个月

网友:
是不是应该买个当手表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一块.现在当手表用...............................................

运动功能要买 49刀的腕带   ...

这个是什么意思,难道传感器都不在手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来当手表用,还是不错的选择。不知电池能用多久呢

数据手册写的是

网友:
电池也容易买,当手表用不错啊。定个来用用

网友:
TI 網站有一個範例程式,可以利用3軸加速度傳感器來控制 PPT,不用按鈕控制PPT。

网友I:
这个还要填登记表吗,还是直接打电话就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还要填登记表吗,还是直接打电话就发货

要填表的,审批后才能付款发货。

网友J:
我的也到了,玩了一下空中鼠标,拆开看了一下,结果按钮卡扣给拆坏了,郁闷
我的气压传感器不准,在上海一直显示的425米左右,这里哪有这么高的海拔啊?

求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也到了,玩了一下空中鼠标,拆开看了一下,结果按钮卡扣给拆坏了,郁闷
我的气压传感器不准,在上海一 ...

我在深圳,高度显示是490左右,这个绝对高度我也觉得不准,但相对高度还是挺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深圳,高度显示是490左右,这个绝对高度我也觉得不准,但相对高度还是挺准的。 ...

是的,上下楼梯都有变化,

网友:
当空中鼠标玩还是可以的,比如播放幻灯片时远程遥控一下

网友:
很早就想买了,但是大几百有点贵,邮寄还麻烦,现在果然降价了,马上下单去

网友K:
引用 楼主:
确实很给力,由原价49刀一下子变到200rmb
深入的评测就不做了,不过可玩性确实挺不错,有3轴加速度传感器 ...

三轴控制鼠标是带在手腕上就可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三轴控制鼠标是带在手腕上就可以了么?

嗯,打开Chronos Control Center,手表与PC连接好后,
单击里面的Mouse On即可。

网友K:
引用 楼主:
嗯,打开Chronos Control Center,手表与PC连接好后,
单击里面的Mouse On即可。

按键怎么搞? 看来可以玩玩

网友L:
正常来说,心率是通过一根心率胸带测的,需要外配,但卡路里应该是通过三轴加速度进行计步,然后加上输入身高、体重来算出你运动所消耗的卡路里。

网友:
这个有实现跳频??

网友M:
433M无线通信协议有开放吗,想自己弄个无线模块跟手表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按键怎么搞? 看来可以玩玩

Chronos Control Center里的Key Config里可以配置手表上的按扭意义
这个功能其实不仅局限于PPT,其它程序一样可以使用,如在Txt文本上输入字符。

其实那个Chronos Control Center好像代码也是开放的,可惜没搞过上位机,否则应该可以实现更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M:
433M无线通信协议有开放吗,想自己弄个无线模块跟手表连上。

开放,用的是TI自己的协议SimpliciTI-1.1.1
但用于心率传输的通讯协议BlueRobin是不开放的,据说通讯功耗可以非常低。
这是目前为止知道的惟一不开放的东西。

网友N:
没找到在哪里填表~~~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没找到在哪里填表~~~

发邮件到那个邮箱 market@duojingcai.com ,说你想买ez430那个手表开发套件,对方会把那个表发给你让你填写

楼主:
引用 网友L:
正常来说,心率是通过一根心率胸带测的,需要外配,但卡路里应该是通过三轴加速度进行计步,然后加上输入身 ...

代码里的卡路里计算公式:
calories = ((sBlueRobin.heartrate - 60) * sBlueRobin.user_weight) / 32;
女士取3/4该值。
感觉这样的公式确实有点简单
心率是由那个传感器配件传过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邮件到那个邮箱  ,说你想买ez430那个手表开发套件,对方会把那个表发给你让你填写 ...

谢谢~~~  已经发送邮件了~~

网友:
能分享一下填登记表的成功经验吗?

网友:
我就是怕他不是每个人人都卖的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填申请表的经验吗?

网友:
这个手表有蓝牙功能不?

网友:
Ti的?上次申请2310没成功,这个也懒得指望了

网友N:
我已经申请成功,今天已经支付了~~  坐等“手表”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已经申请成功,今天已经支付了~~  坐等“手表”回来了~~~~

恭喜啊,你的填表到审核需要多长时间?我填表了,还在等消息

网友:
前天中午申请 今天早上就看到申请通过的邮件~~

网友:
200,其实买了玩玩还是不错额啊,哈哈

网友O:
这个 手表防水吗?能防多少米的水?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 手表防水吗?能防多少米的水?

30米防水

网友:
如果有适合手表用的点阵屏就好了,我现在只能用5110手机屏来代替。这两天应该能把原理图划好。

网友:
貌似 感兴趣的人不多。我买了个要等几天才能发货

网友:
我也在等发货

网友:
昨天已经收到货了  不错不错~~~

网友:
这一批发货应该好多人收到了吧。大家准备怎么玩玩呢

网友J:
楼上要买的话我的便宜点转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上要买的话我的便宜点转给你,

多少钱出?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上要买的话我的便宜点转给你,

多少钱出啊,我想要,

网友J:
150元 顺丰包邮

网友:
申请表格

图片

网友(2012-12-17):
我的也收到了,第一天申请,第二天审批通过并发货,第四天就收到了。。 很好。。。

三轴控制鼠标功耗比较大, 电池会有降压。

可以无线更新时间,温度,海拔高度,   之前有人提到海拔高度不准,其实这个是可以自己设置基准的,它还考虑到了海拔高度以下,所以100M以下是倒着来的。。   杭州海拔平均20到60M,  所以我把基准设定在125M , 相对高度是相当准的=、=

网友:
想买个玩玩。

网友:
好酷 想学习下  有能力自己搞一个玩玩

网友:
手表挺不错,就是对430还没兴趣

网友:
200会不会有点贵

网友:
准备要一个,大家有心率测试传感器没有?

网友:
审核没通过。。。。。。。。。。。。。。买不到

网友:
审核没有通过,说公司涉及军队,唉能依个人名义申请不

网友:
我就比较惨了,,,本人无业游民。。。。非让人填公司。。。。木有填就给拒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150元 顺丰包邮

还有吗?

网友:
酷,这个还没玩过

网友:
我也去申请个看看

网友:
呵呵,申请成功了,N个马甲+一堆哥们上阵。。。。。。。。。。。。。。。。。。。。。。。。。结果还是个女生给帮着申到了,哎,性别歧视啊

网友:
申请到了

网友:
话说ti代理发货的快递太慢了,给大家提个醒,,,看看能不能补邮费走顺丰啊。整整运了4天。

网友:
我的还在审核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通过了。

网友(2013-01-17):
周一申请,周五邮件催了一下才知道已经审核通过,周二付款,周三收到。

昨天晚上试玩了下,摸索起来很好,先装软件,然后插上RF模块,调到ACC或者PPT模块,可以使用三轴加速度当鼠标使用,还有一个命令忘记叫什么了,可以调时间,温度,海拔高度,对了,调 出了命令,还需要将RF标志一块调出,要不然无法收发。

总之第一次试玩,很不错,进一步探索中。

网友(2013-02-17):
回国后申请一个玩玩,呵呵!

网友(2013-03-20):
没有看明白,怎样将闹钟调出来使用,呵呵!!

网友P:
电池还是太阳能

网友(2013-04-22):
引用 网友P:
电池还是太阳能

CR2032电池的。

网友:
想搞来一个玩玩

网友:
这东东还是有的一玩啊。

网友:
就是带铁电的MCU

网友:
EZ430不需要联机即可调整时间/闹钟/海拔

1、在待机界面,长按*键,跳出24H/12H调整界面,按上/上调整。
     再按#键即可调出调整时间的界面,按#更换小时,分钟,秒,按上/下调整。

2、按*键调出闹钟界面,长按*键,即可调出调整界面,按上/下调整。
     按上键可打开或者关闭闹钟。

3、同样在高度界面,长按*键,调出高度调整界面,按上/下更改,此处有海平面上和海平面下的区别。

4、温度没有试过,旁边没有可做校验的东东,应为同样的设置。

网友(2015-09-20):
现在翻出来,发现电池不行,于是换完电池后,发现无线功能坏了,RF灯亮,好像是手机端坏了,不怎么如何能搞定呢。

网友:
谁的玩坏了,便宜出给我,外壳和屏要好的,试试改成蓝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