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出问题,把通信两端的地连在一起就好了

楼主(2012-11-17):
在弄一个电源有关的东西,机箱里面有40KHz,20A左右的电流干扰,然后外面有个工控机触摸屏显示一些参数,用485,Modbus进行通讯
最开始只接了485的A和B,波特率9600,问了给我们装箱子的师傅说485,距离不远(箱子内部,一米不到),速度也不是很快,只接A,B就可以,问了实验室的师兄,他以前做过几百米通讯的485,都只接了A B,而且那个工控机上面的485接口只给了A B接口(232接口给了GND,TX,RX,后面我连的地就是232给的那个地),因此虽然在论坛上看到过共模干扰什么的,还是没有把通信两端的地连在一起。
然后主电路没开的时候通讯正常,主电路一开,屏幕数据就不刷新了,应该是数据包校验失败然后被丢弃了
最开始试了换线,找了根网线,然后用双绞的一对换上去,不行
于是改波特率到1200,还是不行
后来在实验室找到了带屏蔽的双绞线,接上,不行,又把屏蔽层接大地,还是不行- -|
最后试了一下把我的板子的地跟工控机的地用屏蔽线的屏蔽层接上,终于可以了- -||
不知道坛子上的高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在哪些情况需要把地接上?我那样接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加终端电阻120R

网友:
有没有谁来总结一下什么时候必须接地 什么时候可以不接?
我之前做485通讯,肯定是要接地的。

网友B:
必须的
lz去挖旧帖吧
这个问题都讨论过N次了
还是有人会发
——————————
只能说中国教育真是悲哀
这么个基础的问题,我敢保证电子系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99,9%根本都还没搞清楚

网友:
1. RS485是三线
2. 防止GPD,可以采用隔离方案或地串阻的方案
3. 不同芯片所能忍受的CMVD是不一样的,根据使用场合要适当选择
4. 在高cmv的情况下,要考虑2-3做最合适的设计
5. 上下拉可以提供噪声门限
6. 长线要考虑信号反射

网友:
差分系统如果一端是隔离的,另外一端不是隔离的,地电位会不等差分电平会出问题,把地接到一起就行了,这种情况不多但肯定会有。

网友:
485芯片明白注明共模电压不超过7V,超过是通讯不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终端电阻120R

终端电阻是两边都加还是只要加一边?
我有一边是加了的,工控机那边有个跳线帽,好像是没去动过
因为我看了说明书,说距离在几十米还是几百米才考虑去动那玩意儿- -所以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的
lz去挖旧帖吧
这个问题都讨论过N次了

我是学自动化的- -本科完全没讲到这玩意儿- -要不是在坛子里面以前看帖子有点映像估计整到死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

楼主:
引用 楼主:
终端电阻是两边都加还是只要加一边?
我有一边是加了的,工控机那边有个跳线帽,好像是没去动过
因为我看 ...

我看了一下,显示屏那边也把电阻加上了的

网友C:
把地连在一起,等着死吧。。。。。

网友:
你用个真正的光电隔离不就搞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地连在一起,等着死吧。。。。。

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问题的?

485  硬件电路的设计我就不说啦。。。。。。ls的基本说清楚啦。。。

1、如果隔离的话,485的ground(电源地)/earth(地球、大地)不要乱接一起。。。
2、如果不隔离的话,像你这种情况,是不需要隔离的。(根据你的描述,在一个大柜子内部,可以不用隔离)

你的表述不是很清楚,你可以用万用表的交流档测量各个模块 的gnd与earth之间的电压,我感觉是某个模块有漏电/感应电。。。。

你找出它以后再想办法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5  硬件电路的设计我就不说啦。。。。。。ls的基本说清楚啦。。。

1、如果隔离的话,485的ground(电 ...

箱子内部有20A,40K左右的大电流- -我感觉原因应该是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