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扩大keil中的内存,让它不报错??

楼主(2012-11-18):
这个才4052就爆了,keil用的是89S52建的,可是,再多写一点,就报错溢出了....应该它认为是4096的,也就是4K,想问下怎么改.......
想做个点阵,才写了15个字就爆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好像项目设置中有的,勾选内置外扩r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拿什么编程器下载的,不过你先清除后再下载或者可以换一个芯片试试 ...

呵呵,据说是我的软件没有破解,所以不能编译大于4K的程序,呵呵,后来好了,呵呵,对了,编程器是什么啊?不是keil么?我是用下载线,上面一个芯片写的是ATMEGA8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项目设置中有的,勾选内置外扩rom

那个就得改程序了...用C语言写外扩rom 我还没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