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想学MSP430单片机,不知道哪一款好?

楼主(2012-11-18):
在下想学MSP430单片机,查了查发现挺多型号的,自己也没什么经验,不知道学习哪一款好?
thanks~~

网友A:
目前用的最多的还是  MSP430F149  。  绝对不要上手就用LAUNCHP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用的最多的还是  MSP430F149  。  绝对不要上手就用LAUNCHPAD!!

为什么不能直接用LAUNCHPAD啊?

网友:
那个太集成,不适合初学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直接用LAUNCHPAD啊?

可以,没问题,149随已过气,但是还有少量人在用。

网友:
149太老了吧,现在5系列的一些比149强悍,报价居然比149便宜.
找个有SWB接口的430,可以拿launchpad当调试器用.

网友:
lanchpad完全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lanchpad 有两套, 一直忙, 连包装都没时间拆

网友B:
用430的一般分两种人,一种是低功耗,低功耗主要和时钟系统有关,所以建仪学时钟系统复杂的4系列5系列。4系列还有LCD驱动器。
另外一种是用他的片内高精度AD忘了哪个系列了。好像是F2系列。
还有G2系列也不错,就是那个luanchpad的,低成本的,用的人很多

学习的话建仪449 5310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430的一般分两种人,一种是低功耗,低功耗主要和时钟系统有关,所以建仪学时钟系统复杂的4系列5系列。4系 ...

谢谢啦,感激不尽!

网友:
建议用lanchpad,从简单的入手。如果不做表类的话,学4xx的芯片有些不实用;5xx太复杂了,暂时不建议初学者用。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2013-03-07):
还是努力149吧,有现成的东西。

网友:
149也用,G2211也用,lanchpad就是不能烧熔丝不好,还得买个新的开发机来烧G2211的熔丝,G2211也没有BootLoad,熔丝断了就不能改了

网友:
其实用了你会发现,他们的外设都是相似的。甚至是一样的,比如TIMER

网友:
学MSP430F169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