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引脚问题

楼主(2012-11-18):
芯片型号为EP2C5T114C8的FPGA开发板不是有144个引脚吗,怎么只引出了100个IO口和呀,其他44个脚呢?

网友:
Quatues 引脚编辑界面选择不用就好了 ,默认为高阻。

网友:
电源和其他专用引脚就没必要引了吧。

网友:
VCC和GND,还有blaster接口。

网友:
VCC,GND应该就有十几个吧,还有TCK.TDO.TDI等,另外还有时钟,pll也要占几个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