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高手,仿的春风电源为什么漏电流有25mA?有图!

楼主(2012-11-18):
如图所示,如果采用U8B直接驱动mos,漏电流小于1uA,一旦加上限压部分和V7,漏电流就会变成25ma,改小R9漏电流会减小,但是驱动速度也会下降。

麻烦高手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感觉这个结构有问题,那连个6M的电阻应该会引入噪声。

现在限流部分仿真没问题,怎么才能限制输出电压在12V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帮顶

点击图片可以放大。

网友B:
Q1的Vgs总是大于0,工作在亚阈值区,所以会有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的Vgs总是大于0,工作在亚阈值区,所以会有漏电流。

不对啊,大侠请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对啊,大侠请看。

GS电压,不是G对地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GS电压,不是G对地电压

刚刚发现错了……的确是这个问题。

应该怎么改进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发现错了……的确是这个问题。

Vgs有4.几伏,已经不是亚阈值区而是饱和区了。
改成春风电源的共源放大的结构,而不是这种源极跟随的结构,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Vgs有4.几伏,已经不是亚阈值区而是饱和区了。
改成春风电源的共源放大的结构,而不是这种源极跟随的结构 ...

谢谢,刚刚改好,电路震荡了,明天再改,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