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点小问题,希望大家指点下

楼主(2012-11-18):
我在写串口发送数据的时候
        SendData(16,pCmdData);
调用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tNum,unsigned char tSendData[])
{
        unsigned char j;

        for(j=0;j<tNum-1;j++)
                COMSendData(tSendData[j]);
}
函数时,为什么tNum定义成uchar发送255个,定义成uint发送正常啊?

小弟一时迷糊啊,望高手指点

网友A:
uhar型变量之8位的们只能表示0-255,uint是16位范围是0-655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uhar型变量之8位的们只能表示0-255,uint是16位范围是0-65535

我发送的就16个啊

网友:
应是j<tNum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