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第一次学破解软件,崩溃的边缘终于给我蒙到了,Visual Scope

楼主(2012-11-18):
调试四轴用的示波器。很难找到好用的。唯一找到比较好用的就是那一款Visual Scope。但是限制波特率9600,COM1。这么点高的速率根本不能实时显示出我四轴实时的数据。于是我我下定决心去破解。
今天早一起床就开始找教程。网上的教程挺简单的。怎么到我手里就一点用都没有呢。没办法,只好自己发挥了。。本来想试图从注册时弹出的对话框入手。。突然显示注册成功了。激动万分。可惜依然不能选择波特率。看来只是表象而已,实质上还是没有破解的。然后又在打开软件时显示的未注册对话框入手。因为我认为打开软件时肯定要先检测是否是注册版。但最终结果还是和前面的一样,对话框消失了,但依然不是注册版。最后,在郁闷之中突然想到能不能找到程序调用串口的函数,直接把函数的参数改掉,以实现修改波特率呢??于是我把程序用到的所有和串口相关的函数全部加上断点。程序运行到这儿之后开始人肉步进。原本按下按钮瞬间的事,在这里慢的要命,步进了半个多小时。终于瞟到了下面的数据框显示2580 (9600),真是瞎猫子碰到死老鼠。感觉要成功了,激动的要命。然后又单步了好久,出现了好多次9600.最后看见了一个汇编语句中就带有2580字样,看来我找到根源了。然后我把它改成9600(十进制的38400)。哈哈真的能用,就这么简单。很侥幸。不过对于第一次学破解软件的我,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现在把软件传上来分享一下吧。虽然现实的是9600,但实际上已经是38400了

网友A:
不明白软件是怎么破解的路过,东西收下了,感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软件是怎么破解的路过,东西收下了,感谢分享

破解软件的权威“看雪论坛”,你可以了解下,那里教程和工具都有

网友:
比较有兴趣,严重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破解软件的权威“看雪论坛”,你可以了解下,那里教程和工具都有

嗯,谢谢,我想我还是要先去学下编软件

网友:
当年玩ollydbg,现在还稀里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破解软件的权威“看雪论坛”,你可以了解下,那里教程和工具都有

看雪 貌似需要邀请码 只能在他们的淘宝店买 像我们这样的论坛太少了!

网友C:
LZ,  闲着给你整了一下, 弄成注册版了...无任何限制了...

网友:
我记得我在看雪有帐号来着,回去了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闲着给你整了一下, 弄成注册版了...无任何限制了...

哇噻,真是高手……好羡慕啊……可能教我怎么弄的?我最近正在研究软件破解…趁热打个铁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Z,  闲着给你整了一下, 弄成注册版了...无任何限制了...

是自己硬解的吗,都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自己硬解的吗,都是高手啊.

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哇噻,真是高手……好羡慕啊……可能教我怎么弄的?我最近正在研究软件破解…趁热打个铁吧…… ...

不会教...不懂去 看雪,一蓑烟雨论坛, 百度搜资料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教...不懂去 看雪,一蓑烟雨论坛, 百度搜资料看...

奥,好的……好有戏剧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教...不懂去 看雪,一蓑烟雨论坛, 百度搜资料看...

那你能告诉我你在哪个地方修改了吗?是程序刚运行时?还是注册对话框?

网友E:
看雪邀请码一枚 赠予有缘人
1334A335AF2F138352F46FF52B8E88

网友:
10L惊现福利。。。这论坛到底还有多少高手????

网友:
来收菜啦

网友:
看雪都太深奥,看不懂

网友:
看雪研究过很久,但是始终不是软件出身,看不明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能告诉我你在哪个地方修改了吗?是程序刚运行时?还是注册对话框? ...

提示未注册字串, 前有3个 MOV  XXX地址, EAX 之类的,  那EAX就是附值给这地址 , 然后判断是否注册,  你看多注册窗口提示注册失败和刚运行时提示未注册,  那几个MOV 地址, 都是一样的, 就是存放着从license.dat注册解密后成功标志,    改为MOV XXX地址, 1   即可, 因为后面是用了JNZ判断这地址数据为0, 则未注册

004037D6   .  50            PUSH EAX
004037D7   .  BA 1ED35400   MOV EDX,VisualSc.0054D31E                ;  ASCII "License.dat"  //载入注册文件,并解密判断注册码的有效性, 注册码有效将EAX附值为1, 否则为0
004037DC   .  8D45 BC       LEA EAX,DWORD PTR SS:[EBP-44]
004037DF   .  E8 08371300   CALL VisualSc.00536EEC
004037E4   .  FF45 AC       INC DWORD PTR SS:[EBP-54]
004037E7   .  33C0          XOR EAX,EAX
004037E9   .  8945 F8       MOV DWORD PTR SS:[EBP-8],EAX
004037EC   .  8D55 BC       LEA EDX,DWORD PTR SS:[EBP-44]
004037EF   .  FF45 AC       INC DWORD PTR SS:[EBP-54]
004037F2   .  8D4D F8       LEA ECX,DWORD PTR SS:[EBP-8]
004037F5   .  58            POP EAX
004037F6   .  E8 51381300   CALL VisualSc.0053704C
004037FB   .  FF4D AC       DEC DWORD PTR SS:[EBP-54]
004037FE   .  8D45 BC       LEA EAX,DWORD PTR SS:[EBP-44]
00403801   .  BA 02000000   MOV EDX,2
00403806   .  E8 FD371300   CALL VisualSc.00537008
0040380B   .  FF4D AC       DEC DWORD PTR SS:[EBP-54]
0040380E   .  8D45 C0       LEA EAX,DWORD PTR SS:[EBP-40]
00403811   .  BA 02000000   MOV EDX,2
00403816   .  E8 ED371300   CALL VisualSc.00537008
0040381B   .  FF4D AC       DEC DWORD PTR SS:[EBP-54]
0040381E   .  8D45 C4       LEA EAX,DWORD PTR SS:[EBP-3C]
00403821   .  BA 02000000   MOV EDX,2
00403826   .  E8 DD371300   CALL VisualSc.00537008
0040382B   .  66:C745 A0 08>MOV WORD PTR SS:[EBP-60],8
00403831   .  66:C745 A0 A4>MOV WORD PTR SS:[EBP-60],0A4
00403837   .  33D2          XOR EDX,EDX
00403839   .  8B45 F8       MOV EAX,DWORD PTR SS:[EBP-8]
0040383C   .  E8 FB810A00   CALL VisualSc.004ABA3C
00403841   .  8BD8          MOV EBX,EAX
00403843   .  66:C745 A0 A4>MOV WORD PTR SS:[EBP-60],0A4
00403849   .  83FB FF       CMP EBX,-1
0040384C   .  75 09         JNZ SHORT VisualSc.00403857
0040384E   .  33C0          XOR EAX,EAX
00403850   .  A3 A4015500   MOV DWORD PTR DS:[5501A4],EAX   //将EAX的值附给DWORD PTR DS:[5501A4],  改为MOV DWORD PTR DS:[5501A4],1

00403855   .  EB 7C         JMP SHORT VisualSc.004038D3
00403857   >  B9 02000000   MOV ECX,2
0040385C   .  33D2          XOR EDX,EDX
0040385E   .  8BC3          MOV EAX,EBX
00403860   .  E8 B7820A00   CALL VisualSc.004ABB1C
00403865   .  8BF0          MOV ESI,EAX
00403867   .  33C9          XOR ECX,ECX
00403869   .  33D2          XOR EDX,EDX
0040386B   .  8BC3          MOV EAX,EBX
0040386D   .  E8 AA820A00   CALL VisualSc.004ABB1C
00403872   .  8D55 84       LEA EDX,DWORD PTR SS:[EBP-7C]
00403875   .  B9 04000000   MOV ECX,4
0040387A   .  8BC3          MOV EAX,EBX
0040387C   .  E8 43820A00   CALL VisualSc.004ABAC4
00403881   .  3B75 84       CMP ESI,DWORD PTR SS:[EBP-7C]
00403884   .  74 09         JE SHORT VisualSc.0040388F
00403886   .  33C0          XOR EAX,EAX
00403888   .  A3 A4015500   MOV DWORD PTR DS:[5501A4],EAX   //将EAX的值附给DWORD PTR DS:[5501A4],  改为MOV DWORD PTR DS:[5501A4],1

0040388D   .  EB 44         JMP SHORT VisualSc.004038D3
0040388F   >  8D95 84FEFFFF LEA EDX,DWORD PTR SS:[EBP-17C]
00403895   .  B9 00010000   MOV ECX,100
0040389A   .  8BC3          MOV EAX,EBX
0040389C   .  E8 23820A00   CALL VisualSc.004ABAC4
004038A1   .  8D95 84FDFFFF LEA EDX,DWORD PTR SS:[EBP-27C]
004038A7   .  B9 00010000   MOV ECX,100
004038AC   .  8BC3          MOV EAX,EBX
004038AE   .  E8 11820A00   CALL VisualSc.004ABAC4
004038B3   .  8D95 84FDFFFF LEA EDX,DWORD PTR SS:[EBP-27C]
004038B9   .  52            PUSH EDX
004038BA   .  8D8D 84FEFFFF LEA ECX,DWORD PTR SS:[EBP-17C]
004038C0   .  51            PUSH ECX
004038C1   .  E8 CA550000   CALL VisualSc.00408E90
004038C6   .  83C4 08       ADD ESP,8
004038C9   .  25 FF000000   AND EAX,0FF
004038CE   .  A3 A4015500   MOV DWORD PTR DS:[5501A4],EAX         //将EAX的值附给DWORD PTR DS:[5501A4],  改为MOV DWORD PTR DS:[5501A4],1
004038D3   >  8BC3          MOV EAX,EBX
004038D5   .  E8 86820A00   CALL VisualSc.004ABB60
004038DA   .  833D A4015500>CMP DWORD PTR DS:[5501A4],0           //比较判断DWORD PTR DS:[5501A4]地址的数据为0, 则为未注册, 前面已强制改为1, 所以后面判断才会成功, 不会提示未注册
004038E1   .  75 43         JNZ SHORT VisualSc.00403926                       //注册成功则跳,  不成功继续下一行
004038E3   .  C705 6CF55400>MOV DWORD PTR DS:[54F56C],1
004038ED   .  C705 70F55400>MOV DWORD PTR DS:[54F570],2580
004038F7   .  66:C745 A0 B0>MOV WORD PTR SS:[EBP-60],0B0
004038FD   .  BA 2AD35400   MOV EDX,VisualSc.0054D32A                ;  ASCII "Software unregistered!" //提示未注册
00403902   .  8D45 B8       LEA EAX,DWORD PTR SS:[EBP-48]
00403905   .  E8 E2351300   CALL VisualSc.00536EEC
0040390A   .  FF45 AC       INC DWORD PTR SS:[EBP-54]
0040390D   .  8B00          MOV EAX,DWORD PTR DS:[EAX]
0040390F   .  E8 DC2D0F00   CALL VisualSc.004F66F0
00403914   .  FF4D AC       DEC DWORD PTR SS:[EBP-54]
00403917   .  8D45 B8       LEA EAX,DWORD PTR SS:[EBP-48]
0040391A   .  BA 02000000   MOV EDX,2
0040391F   .  E8 E4361300   CALL VisualSc.00537008
00403924   .  EB 10         JMP SHORT VisualSc.00403936

网友F:
自己写个不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示未注册字串, 前有3个 MOV  XXX地址, EAX 之类的,  那EAX就是附值给这地址 , 然后判断是否注册,  你看 ...

哇靠……太感谢了!

网友:
真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写个不就成了?

我写的功能没这么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示未注册字串, 前有3个 MOV  XXX地址, EAX 之类的,  那EAX就是附值给这地址 , 然后判断是否注册,  你看 ...

额,不复杂!

网友G:
这些反汇编的思想,最早是7年前看到的了,记得当时的杂志叫《黑客x档案》,高中的时候挺喜欢那本杂志,一下就让我回到了高中那个时代了。呵呵,感觉很亲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雪邀请码一枚 赠予有缘人
1334A335AF2F138352F46FF52B8E88

我刚刚注册了。不要邀请码啊??

网友:
脱壳现在还没搞懂,不过比较老的壳现在都有自动的。
硬破还好吧,搞这行的汇编应该还是能看懂吧,就是比较耗时间。

网友:
论坛高手无数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刚刚注册了。不要邀请码啊??

邀请码是用来转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示未注册字串, 前有3个 MOV  XXX地址, EAX 之类的,  那EAX就是附值给这地址 , 然后判断是否注册,  你看 ...

顶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邀请码是用来转正的。

被人抢去了……好失望……难道没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些反汇编的思想,最早是7年前看到的了,记得当时的杂志叫《黑客x档案》,高中的时候挺喜欢那本杂志,一下 ...

我当时是每期必买。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破解软件的权威“看雪论坛”,你可以了解下,那里教程和工具都有

看雪 是不是但年那个看雪学院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雪 是不是但年那个看雪学院

是当年那个

网友:
牛人呀.....
曾经尝试去看了下,后来放弃了.

网友:
看雪论坛啊,当年也看过一些,破解没成正果。
不过看论坛还是有搞破解的高手啊!

网友:
这软件我用过,确实写的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被人抢去了……好失望……难道没缘?

很久没去了,密码账号都忘记了,还好邮箱还在。
给你个福利:7DDA2F928FD952FE996859CB2F2855
尽快注册吧,不然过了有效期就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久没去了,密码账号都忘记了,还好邮箱还在。
给你个福利:7DDA2F928FD952FE996859CB2F2855 ...

娃哈哈哈……抢到啦……感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C:
LZ,  闲着给你整了一下, 弄成注册版了...无任何限制了...

这个版本在win7 32bit 旗舰版下 双击后不运行哦!
难道只能在xp下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版本在win7 32bit 旗舰版下 双击后不运行哦!
难道只能在xp下运行?

这个别问我, 我也不知道, 问楼主, 我是闲着弄给楼主用的

网友:
这个坛子里睦是卧虎藏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版本在win7 32bit 旗舰版下 双击后不运行哦!
难道只能在xp下运行?

这个我也不知道哦……反正我XP下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能把按照文件上传一下

没有安装文件啊……下下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不知道哦……反正我XP下很好用的……

嗯,我在xp下试了,确实可以跑

网友K:
貌似win7用不了…………

网友:
高手太多,进来学习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貌似win7用不了…………

win8 专业版能用的飘过,

网友K:
引用 网友L:
win8 专业版能用的飘过,

怎么弄的win8专业版?~

网友:
盗版WIN8 使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K:
怎么弄的win8专业版?~

是不知道怎么激活吧   各种激活方法呀   电话呀   淘宝呀  神马的一大堆

网友:
这个能用爆破方式破解的算是比较容易的,加壳的才比较麻烦。

网友M:
我会告诉你我靠破解已经挣了几千大洋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会告诉你我靠破解已经挣了几千大洋了么

这么吊啊,那要到你的水平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么吊啊,那要到你的水平需要多长时间?

算上今年,第三年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算上今年,第三年了

3年才赚几千大洋?偶尔兼职吧

网友:
10楼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N:
3年才赚几千大洋?偶尔兼职吧

肯定是偶尔兼职啊,一个月都不一定有一单

网友O:
Win7使用不了,LZ可以修改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Win7使用不了,LZ可以修改下吗

楼主不会!

网友:
看过后有收获,论坛的牛人真是多

网友:
是时候冒泡一下了。不能总潜水学习

网友:
顶出更多高手!

网友(2012-12-18):
高手真多~~ 收下了

网友P:
Win7 选择兼容性用Win95兼容就能打开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2014-10-07):
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479686&uk=537304385
用十六進制搜尋
75 0D 33 C9 89 0D 70 01 55 00
改成
C7 05 70 01 55 00 01 00 00 00
奇妙的是就發生了

网友:
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佩服10楼楼主

网友:
这个我弄过, 不过只在实验室内部传了下.

当时没怎么研究这个软件, 直接在调用 "SetCommState" 那改了下参数.
一般破软件我喜欢改 api 调用那块, 简单, 快速

网友:
汇编高手

网友:
高手真多。

网友:
人才啊,很好奇大家用什么工具破解的

网友:
这么多牛人

网友:
都是高手啊,跟着学习学习~

网友:
看来作者的加密算法要改进了

网友:
本论坛卧虎藏龙

网友:
呵呵,最早用softice、ollydbg,好多年不弄了,都不知道现在都用啥工具了。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P:
Win7 选择兼容性用Win95兼容就能打开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告知。我真想对各位大神说我爱你们。

网友:
偶尔也破个软件,对有些历害的壳有点怕怕

网友:
  下载了,用实际示波器不行吗?

网友:
高手在民间,交流一起进步

网友(2015-06-05):
顶,很久没人顶了,多看论坛,可以开阔我的视野!

网友(2016-04-07):
会破解的人,坛里看来不少啊,原来以为都是黑客之类从不露面呢

网友:
膜拜破解高人。谢谢!

网友Q:
引用 网友C:
LZ,  闲着给你整了一下, 弄成注册版了...无任何限制了...

你好, 我怎么一运行什么提示都没有?也没反应,兄台有遇到过没?win7 64bit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版本在win7 32bit 旗舰版下 双击后不运行哦!
难道只能在xp下运行?

我的win7系统可以正常使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Q:
你好, 我怎么一运行什么提示都没有?也没反应,兄台有遇到过没?win7 64bit ...

大家都没问题,  就你的不行...这还用问么,  当然你系统有问题喽

网友:
呵呵,好奇害死猫,误打误撞成功了

网友(2016-06-28):
引用 网友P:
Win7 选择兼容性用Win95兼容就能打开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兄弟,你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你好, 我怎么一运行什么提示都没有?也没反应,兄台有遇到过没?win7 64bit ...

请看71楼,兼容模式选择Win95,亲试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些反汇编的思想,最早是7年前看到的了,记得当时的杂志叫《黑客x档案》,高中的时候挺喜欢那本杂志,一下 ...

都是人才啊,高中都开始研究反汇编了

网友R(2016-10-09):
引用 网友C:
LZ,  闲着给你整了一下, 弄成注册版了...无任何限制了...

win7下 无法运行吗?
点击似乎有反应,但是没有任何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R:
win7下 无法运行吗?
点击似乎有反应,但是没有任何界面。

看101楼.......................

网友:
不行的 很奇怪

网友:
我的也不行,不知道为什么